汽车的无钥匙进入是什么原理?

楼主:
汽车钥匙非常小,里面应该就一个纽扣电池作为电源,查询网上资料说的是采用RFID技术,那汽车钥匙是作为接收端吗?我觉得大概率是接收端,但即使作为接受端,还是有一定的耗电。所以我想汽车钥匙是不是就类似一个IC卡,然后是汽车在不停的检测周围是否有钥匙(IC卡)的存在,当检测到则开启,如果是这样那钥匙的IC卡是不是会被复制?有人懂相关的原理吗?

网友A:
今天有个新闻,

大联大世平集团推出基于NXP产品的低成本无钥匙进入及启动(PEPS)方案

https://news.eeworld.com.cn/IoT/ic616697.html

网友B:
这个既非RFID,也不是IC卡,技术路线不同。

要说起来,PKE(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设计思路来自于传统中控遥控器和TPMS(胎压监测系统)子系统技术的综合,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这两个系统我在2000s的早中期都设计过多种,其中TPMS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即楼主帖提到的电源问题,且理论上就没办法用线性思维来解决。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用非线性思路去找出路。

我当时是想利用无源非接触式IC卡的馈能思路来企图解决,只是馈能距离较远,得达到米级,还得解决车辆大片金属物的影响。能量要求则不高,能给个电平变化引发MCU的中断就行,当年的MCU已经能靠外中断唤醒,休眠功耗也已完全能满足要求。

我当年选的技术路线是125KHz的非接触IC卡体系,这样能利用其现成资源,实验容易开展,125KHz也比MHz级信号受大面积金属物的影响小得多。不过,鉴于后装式TPMS系统对体积、重量、功耗的超高要求,我发现这个技术路线必须以集成电路的形式才能满足要求,用现成的任何器件都做不到,所以最终这个项目只得下马。

就在这个项目下马后的第二年,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则新闻,Atmel将推出一款TPMS专用的唤醒芯片,我印象中新闻稿提到的是使用400KHz信号,技术路线可以说跟我当初的设想完全一致。因我手头要做的项目比较多,TPMS系统也就再没碰过了。后来特意了解了一下,发现唤醒系统使用的频率干脆成了125KHz。

而对于PKE系统,其工况完全类似于TPMS。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可以直接使用TPMS的125KHz唤醒技术。刚才我查了一下,还有315KHz的,除原Atmel外,NXP、Micro Chip(通过收购Atmel)等也有相关的芯片。鉴于市场规模,估计应该有整合唤醒系统、MCU、ISM发射电路的专用芯片,有兴趣可以去查查。

网友A:
用的是RFID的电子标签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新闻,   大联大世平集团推出基于NXP产品的低成本无钥匙进入及启动(PEPS)方案 htt ...

确实是车发起扫描,然后检测到钥匙,我大概知道啥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既非RFID,也不是IC卡,技术路线不同。 要说起来,PKE(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设计思路来自于传统中控 ...

明白了,原来chunyang大佬还有这方面的研究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RFID的电子标签原理

是呀!

网友C:
这个可以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耍一下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既非RFID,也不是IC卡,技术路线不同。 要说起来,PKE(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设计思路来自于传统中控 ...

大佬干货很多啊,期待更多精彩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干货很多啊,期待更多精彩分享

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