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的输入灵敏度和最高显示分辨率该怎么理解

楼主:
称重仪表的输入灵敏度和最高显示分辨率该怎么理解

某个称重仪表的 24位AD,输入信号范围0~15mv

输入灵敏度=0.5uV/d

最高显示分辨率=1/100000

这两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是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称重设备的输入灵敏度是能做出反应的最小称量值或值差,显示分辨率就是最低位的称重显示位。先定立这些指标,再根据指标去选ADC,ADC需要的指标自然是计算出来的,只是要计算还得考虑量程、是否有挡位、工作电压、称量精度等,并非由输入灵敏度单一值直接计算得出。

网友:
输入灵敏度不单单是指AD哦,实际上传感器自己也有一个最小输入灵敏度,即它能识别的最小称量重量。对于AD而言,它的输入灵敏度是远高于传感器的。所以对于输入灵敏度,我认为最主要还是看传感器;分辨率才是AD要关注的,比喻很多24位的AD,实际有效精度是20位,这样计算,就可知有效分辨率会比真24位的降低多少了。

网友:
显示一般要低于采集,确保显示的数字都能出现,按照最小显示分辨率,不然就会出现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