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学习篇】按键开关控制LED

楼主:
安路SparkRoad开发板的第二个官方例程为五个按键控制16个LED灯珠,每个按键控制三个LED灯珠,其中一个按键需要控制四个LED灯珠,刚好16个。首先大致看了一下官方的历程,一共分为两个模块debounce(按键脉冲产生模块)、rst_n(扫描周期产生模块)。顶层文件为(buttons_led)。
首先顶层模块(buttons_led),输入端口为系统时钟(24M)、系统复位、五个按键(key)、16个LED灯珠(led)。顶层文件的输入和输出端口需要管脚约束,也就是将时钟、复位、五个按键、16个LED灯珠都对应FPGA的具体引脚。
其次是debounce(按键脉冲产生模块):该模块首先是一个计数器cnt,每个时钟记一个数,上限为19'h75601,转换成十进制数为480770,计数到上限值时时间经过20ms。这里可以反向计算一下系统的时钟,system_clk = 1 / (20ms / 480770)=24_038_500大约为24H;其次是每20ms记录当前按键的状态(key_sec);最后是将当前转态寄存寄存器key_sec_pre,该寄存器表示按键上一次扫描的状态,并由assign key_pulse = ~key_sec & key_sec_pre ;产生按键按下的脉冲,key_sec为按键当前状态,key_sec_pre为按键上次扫描状态,按键没有按下时为高电平,按下后为低电平,现在假设按键按下,也就是当前状态为低电平(key_sec为低),按键按下的前一个状态为高(key_sec_pre为高)所以key_pulse为高,产生按键按下脉冲。
以下为按键和LED的原理图(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FPGA输出低电平时LED灯亮):
再次是rst_n(扫描周期产生模块):该模块产生FPGA控制LED灯亮灭的扫描时钟。该模块内部定义了一个4位的计数器,每技术16次产生一个扫描信号,这个扫描信号差点和按键的扫描信号混淆了,该模块的扫描时间比按键的扫描时间小,目的是用来扫描按键脉冲的变化,用来控制LED亮灭,个人认为可以直接使用系统时钟来扫描按键脉冲,控制LED亮灭,这里感觉有点多此一举。自己写的时候可以试试使用系统时钟进行扫描。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板子好像没搞复位按键,原理图找了一遍也没发现复位按键,不懂为啥要省这个复位按键。。。
好吧,找了十分钟确实没有发现复位按键,倒是在各个历程里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文件“rst.v”,看看他的代码:定义了一个4位的计数器cnt,计数满之后就没有让它重新计数了
(cnt <= cnt;),同时将rst_n置一,这就是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相比有按键的复位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自己再手动复位了。这样的复位,涨知识了。。。没有复位按键的开发板,这个rst_n的作用恐怕只有一个,就是给寄存器赋初值。
- module rst_n
- (
- input wire clk,
- output reg rst_n
- );
-
- reg[3:0] cnt;
-
-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 if(cnt == 4'hf)
- cnt <= cnt;
- else
- cnt <= cnt + 1'b1;
- end
-
-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 if(cnt == 4'hf)
- rst_n <= 1'b1;
- else
- rst_n <= 1'b0;
- end
-
- endmodule
【自己写的时候可以试试使用系统时钟进行扫描】前文中是我理解错了,这历程就是用的系统时钟对按键脉冲进行的扫描,没注意到“rst_n.v”里面没有让cnt_重新计数。
这按键16数据手册上说是复位按键,实际试了好像并没有复位的作用,按下之后代码功能就擦除了。亚克力板装上之后也是将这个“复位按键”盖住了,按不到。
改下功能,熟悉一下历程,功能改成五个按键,控制5个LED,以下为实现效果(背景音乐还挺合拍的,卡点很准),帖子内容不多,但还挺费时的: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 安装
ddaaa3bef6b3032d1f37db287a6c4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