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被电容电到吗?

楼主:
一大早,看到了小虾录制的如烟花般绚烂的电容(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1473-1-1.html),吓了一大跳。赶紧抱着八卦的心情去采访了下当事人。

他说:不小心接触到开关电源上边的电容比较刺激,300多伏,“提神醒脑”。而且一般工程师都会不小心触碰过。

现在问题来了,你摸过有残余电量的电容吗?什么感受?一般这种情况如何更安全操作?

网友A:
拿220V交流电源倍压整流成622V直流,去点亮坏日光灯管,这时电容上应被充电成311V,手碰电容时被残电击打过。问什么感受?反正不是好感受,有志者电竞成,摸摸便知。

小时候不解,明明的断了电的咋还会触电?以为是紧张过度的错觉,等再次被电到才信以为真。

网友:
被交流市电整流后的电解电容电到过,不过只有一次。

曾将8uF纸介电容充电到1000V,然后用螺丝刀放电,螺丝刀头上被打掉了约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220V交流电源倍压整流成622V直流,去点亮坏日光灯管,这时电容上应被充电成311V,手碰电容时被残电击打过 ...

咱大工程师也有弱弱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被交流市电整流后的电解电容电到过,不过只有一次。 曾将8uF纸介电容充电到1000V,然后用螺丝刀放电,螺 ...

合金材质尚且如此,要是人肉不可想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金材质尚且如此,要是人肉不可想象啊。

那时还没有 8CrV 这类工具钢的螺丝刀,只有普通高碳钢螺丝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金材质尚且如此,要是人肉不可想象啊。

被充电后的电解电容电到,是一只手按到了电解电容上。电解电容是8uF,充电到约200V,两个引出端在圆柱形的端面上。触电后手上的皮肤烧出了两个大约3mm直径的黄黑色斑点,斑点处皮肤变硬。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恢复。

网友D:
没有被电到,只是被炸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交流市电整流后的电解电容电到过,不过只有一次。 曾将8uF纸介电容充电到1000V,然后用螺丝刀放电,螺 ...

我的螺丝刀也被打掉过

网友:
被电到过,手起了个泡。。。。

网友E:
在电源应用到经常会看烟花,多数时候都是因为电容未完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充电后的电解电容电到,是一只手按到了电解电容上。电解电容是8uF,充电到约200V,两个引出端在圆柱形 ...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小心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应用到经常会看烟花,多数时候都是因为电容未完全放电

有办法先放电再去触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被电到,只是被炸到了

就像小虾视频里那样?都有光啦

网友:
还真没有,没有直接接触电容,不过想想就吓人。之前比赛搞过法拉电容,看到有人拿剪刀短接电容正负极,那火花真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先放电再去触碰吗?

不着急就放置几个小时,要不就用功率电阻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小虾视频里那样?都有光啦

要是炸就是连光带烟的

网友F:
上初中时DIY电视机,曾被12寸CRT的背部石墨镀层储电电击过。

CRT的内外壁上各镀有一层石墨,以CRT玻璃为介质构成一个高压电容,用来给二四阳极高压滤波。按规范,CRT外石墨层要接地,如此才能实现高压滤波。观察过成品CRT电视或显示器内部的网友应该会留意到,CRT是被类似屏蔽线的编织导线“捆绑”着的,那编织导线就是石墨层高压电容的接地线。当年我没有编织线,也舍不得用屏蔽线代替,关键是不会捆绑CRT,所以就没有将石墨层接地。在调试电视时,关机后我想试试石墨层是否带电,于是拿着试电笔接近石墨层。试电笔由一个兆欧级电阻和一个氖泡构成,本身的阻抗很高。但既便这样的阻抗,在试电笔尚未接触到石墨层时,空气就被击穿,一道电弧击中试电笔,我感觉胳膊就像被重击一样,猛力回缩,试电笔被狠狠扔到墙上,砸出一道明显的痕迹。

CRT石墨层未接地时,在正常工作下,外壁会带上跟二四阳极高压相当的电压,对于12寸黑白CRT,这个电压是1万2千伏。如果是后来的彩色大屏,这个电压还会更高,达两万多甚至三万伏。

鉴于这次被CRT电容储电电击事件,我想了个办法,用弹性铜片做了个接地装置,算是解决了隐患。

网友F:
被电容炸也有过一次,是在一次发电机组热工控制设备的例行维修上,被钽电解炸到。那钽电解还是金属封装的,1980年代国产老式的,比起楼主视频中的那个小铝电解炸的可要厉害多了。当时我的手还搭在钽电解上,麻木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初中时DIY电视机,曾被12寸CRT的背部石墨镀层储电电击过。 CRT的内外壁上各镀有一层石墨,以CRT玻璃为 ...

嚯,这个更猛了,12000伏。

网友F:
想起上大学时组织DIY大赛,有个同学提交的作品是“电子爆竹”。该创意的电路很简单,用小电机带特制的电刷,分时利用市电整流给高压电解充电,然后短路电容放电,以放电瞬间的电火花来模拟爆竹。整个装置装在一个金属饼干盒子里利用共鸣增加音量,工作起来那是有火有烟啪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起上大学时组织DIY大赛,有个同学提交的作品是“电子爆竹”。该创意的电路很简单,用小电机带 ...

哈哈 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电容炸也有过一次,是在一次发电机组热工控制设备的例行维修上,被钽电解炸到。那钽电解还是金属封装的, ...

能坚持下来的都是真爱 :)

网友:
很刺激,可以用电阻啥的先放电再操作

网友G:
200V330UF,在食指上短路了,啪的一声,指肚上冒起一股白烟,发出一股焦糊的味道,这味道记忆犹新也是第一次闻到人肉烧焦的味道。之后两个白色的深坑呈现在手指上了,3个月才复原。这一次导致看到大电解就冒汗的阴影!直接改行做玩具了。超过36V的职业都不碰。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V330UF,在食指上短路了,啪的一声,指肚上冒起一股白烟,发出一股焦糊的味道,这味道记忆犹新也是第一 ...

这个转的彻底:)

网友:
电容,在当年有个浑号叫做 大炮仗!

曾目睹铝电解爆炸的场面,自己亦曾经历「开香槟」的险象,至于触电,直接碰电容被电没有,倒是经由自己组装的 脉冲氙灯机 体验了一把。

网友:
被交流市电整流后的电解电容电到过,不过只有一次。

网友:
电容容电!电容会容电!!经常会被容电的电容电到!

要先放电后才能摸或接到其他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