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40z50-r1的上电问题

楼主:
BQ40Z50-R1这个芯片,先接入模拟电源,烧录程序。然后焊入电池(单体电压4V以上),充放电MOS是自动打开的吗?还是需要充电激活或者通讯激活?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充电或者短接P+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充电或者短接P+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