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5201 做一个1输入4.5V, 输出12V 的LED 驱动电路,大概率地损坏。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图做的。 用来给一个4.3寸的TFT屏作背光驱动。  即使不接屏,一通电,AX5201都很大概率要损坏。 运气不好的时候,10个里面要坏5,6个: 万用表量 PGND  和 SW  脚已经短路了,凡是坏的都是这种情况。  也有些AX5201 能很好地工作。  很郁闷,这芯片不该这么脆弱吧。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上原理图,上烧坏的电路板PCB图。

网友:
 PGND  和 SW  脚为什么会短路

10个里面要坏5,6个,说明至少小批量量产了,

需要看电路,具体说不一定是AX5201 本身问题,或者使用这颗料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查找电路设计,在看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必须给出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