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NRF24L01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今天用NRF24L01做无线控制,接收的if(nRF24L01_RxPacket(RxBuf))判断语句一直为真,Proteus模拟仿真也是一样,而且status寄存器全是0xFF,各位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给的问题的信息量少

建议仔细翻看一下NRF24L01有关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网上找个例程 试试看呢  这个不难

网友:
没看到nRF24L01_RxPacket(RxBuf)这个函数的具体代码,没法做出判断。在流程上,最好使用中断信号作为是否成功发射或者接收的判断依据,在此基础上再去读对应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