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模电书--电流并联负反馈电路关系式为什么带一个负号

楼主:
如上图,我感觉不应该带负号的呀?搞不明白,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压为0。由“虚短”可知,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亦为0 ,所以根据图中定义的iF方向来计算iF的算法为(0-uo)/R。省去0,自然就带负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压为0。由“虚短”可知,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亦为0 ,所以根据图 ...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想问的是右边那个图。我这样子计算感觉没问题呀?

网友:
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我想问的是右边那个图。我这样子计算感觉没问题呀?     ...

嗯,右边符号确实有错。

网友:
楼主的计算结果显示I0If方向相同,因此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