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stm32h743里面 的ADC采样波动超级大,16位分辨率超过8位波动

楼主:
望大佬赐教!!感谢!!stm32h743里面 的ADC采样波动超级大,16位分辨率超过8位波动,采样时间选择超过1.5周期就没有转换数据输出,怎么解决?

网友:
你是直接跑的例程吗?16位波动8位确实不小。

网友:
你测量的什么?短路吗?

网友:
估计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采样周期设置不合理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