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开机(智能马桶开发记录)

楼主:
在大功率的设备下,有时需要使用备用电池按下开关开启一下后,自动关闭电源的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FLUSH 是连接到冲水按键,按下时(短路到地),Q12,Q13(PMOS)导通,12V 开启电源,

这时候KEY2 ,通过MCU识别到按下冲水。马上拉高BAT,保持电源开启,通过内部写的功能

运行后,拉低BAT,关闭总电源。

这样可以实现硬件结合的低功耗控制

网友A:
这个电池是在智能马桶没插电的时候,用备用电池给MCU供电?

网友:
还是需要MCU识别控制的

网友:
马桶这东西做好防水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歪个楼:

我忽然想起个好笑的事情,我以前一个哥们面试一家公司是做只能马桶的,里面有个项目是有关于昏暗环境图像捕捉识别分类的,简单来说就是给粑粑拍照然后AI分析。

做这个图像识别的工程师都崩了,哥们面完有点害怕和我讲,我也害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在智能马桶没插电的时候,用备用电池给MCU供电?

是的,备用停电冲水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备用停电冲水使用的。

那你怎么给备用电池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歪个楼: 我忽然想起个好笑的事情,我以前一个哥们面试一家公司是做只能马桶的,里面有个项目是有关于昏 ...

为啥要识别这。。。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识别这。。。感觉很奇怪。

通过形状颜色分析健康程度呗。也蛮科学的,但是开发过程你得看多少图片,让人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形状颜色分析健康程度呗。也蛮科学的,但是开发过程你得看多少图片,让人害怕。

这哪是智能马桶,这就是个养生马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歪个楼: 我忽然想起个好笑的事情,我以前一个哥们面试一家公司是做只能马桶的,里面有个项目是有关于昏 ...

给一个小目标的钱,别说研究,吃都可以吃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小目标的钱,别说研究,吃都可以吃一口。

还得喝点 要不小目标拿的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