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异构处理器间相互通讯——米尔带您玩转i.MX 8M Plus开发板

楼主:
本篇测评由电子工程世界的优秀测评者“bloong”提供。

此次测试的项目,是异构处理器间相互通讯项目。

MYD-JX8MPQ配备了一颗异构的Cortex-M7协处理器,可以同时运行Linux和RTOS。本文主要介绍协处理器M7使用方法。M7在运行时可能会涉及到和A53核共用资源,这里列举出会冲突资源如下:

ECSPI0/ECSPI2,FLEXCAN,GPIO1/GPIO5,GPT1,I2C3,I2S3,UART4,PWM4,SDMA1/SDMA2,所以在一起使用时,需要将A53的这些资源关闭,这里就需要用到myd-jx8mp-rpmsg.dtb设备树。这里的M7使用uart4 作为串口。

下文介绍如何使用M7,以及编译M7程序的方法:

M7使用方法

接两个串口:1个是开发板的Debug串口,另一个是M7的UART4串口。

1、Debug口为J4及TYPE-C Debug;

2、UART4口为J6,下图中红色箭头指示位置为pin1即UART4_TXD,据此pin2即UART4_RXD,pin3为GND。接这3根线就可以。

查看分区信息

启动开发板按任意键进入uboot模式,查看vfat分区中存在的文件。

  • u-boot=> fatls mmc 2

  • 29209088 Image

  • 8208 imx8mp_m7_TCM_hello_world.bin

  • 19040 imx8mp_m7_TCM_rpmsg_lite_pingpong_rtos_linux_remote.bin

  • 18528 imx8mp_m7_TCM_rpmsg_lite_str_echo_rtos.bin

  • 40948 imx8mp_m7_TCM_sai_low_power_audio.bin

  • 62815 myd-jx8mp-atk-10.dtb

  • 61702 myd-jx8mp-base.dtb

  • 62815 myd-jx8mp-hontron-7.dtb

  • 62846 myd-jx8mp-lt8912.dtb

  • 62555 myd-jx8mp-m190etn01-19.dtb

  • 62619 myd-jx8mp-rpmsg.dtb

  • 2113024 tee.bin

  •

  • 12 file(s), 0 dir(s)

  •

设置M7设备树

kernel加载的设备树由fdt_file变量决定,这里设置成M7专用设备树。

  • u-boot=> printenv fdt_file

  • fdt_file=myd-jx8mp-base.dtb

  • u-boot=> setenv fdt_file myd-jx8mp-rpmsg.dtb

  • u-boot=> save

  •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2)... OK

  • u-boot=> printenv fdt_file

  • fdt_file=myd-jx8mp-rpmsg.dtb

  • u-boot=>

  •

设置M7启动参数

M7启动流程也是加载M7程序到内存,用bootaux命令启动, 正常kernel启动也一样,只是最后用bootm启动。

  • u-boot=> printenv fdt_file

  • fdt_file=myd-jx8mp-base.dtb

  • u-boot=> setenv fdt_file myd-jx8mp-rpmsg.dtb

  • u-boot=> save

  •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2)... OK

  • u-boot=> printenv fdt_file

  • fdt_file=myd-jx8mp-rpmsg.dtb

  • u-boot=> setenv m7_image imx8mp_m7_TCM_rpmsg_lite_str_echo_rtos.bin

  • u-boot=> setenv m7_boot_temp_addr 0x48000000

  • u-boot=> setenv m7_boot_addr 0x7E0000

  • u-boot=> setenv m7_run '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m7_boot_tem

  • > p_addr} ${m7_image};cp.b ${m7_boot_temp_addr} ${m7_boot_addr} 0x20000; bo

  • > otaux ${m7_boot_addr}'

  • u-boot=> setenv m7_run '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m7_boot_tem p_addr} ${m7_image};cp.b ${m7_boot_temp_addr} ${m7_boot_addr} 0x20000; bootaux ${m7_boot_addr}'

  • u-boot=> setenv mmcboot "run m7_run;${mmcboot}"

  • u-boot=> save

  •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2)... OK

  • u-boot=>

  •

测试M7程序

此时已经设置好了M7启动,只需要重启开发板,那么在A53启动kernel同时,也会启动M7中的程序。启动之后A53的串口执行如下2句,既可以看到M7中串口出现对应的打印。

  • myd-jx8mp login: root

  • root@myd-jx8mp:~# modprobe imx_rpmsg_tty

  • root@myd-jx8mp:~# [ 33.759911] can1-stby: disabling

  • [ 33.763151] can2-stby: disabling

  • [ 33.766408] VSD_3V3: disabling

  • [ 33.769489] m2_keyb_pwr: disabling

  • echo "hi m7!" > /dev/ttyRPMSG30

  • root@myd-jx8mp:~# cat /dev/ttyRPMSG30

  • hi m7!

  •

想要了解优秀测评者“bloong”关于MYD-JX8MPQ开发板测评原文的可以复制下方链接查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8858-1-1.html

网友:
关于如何使用M7,以及编译M7程序的方法,讲的很全面

网友:
对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嵌入式功能强大,就是学习的东西要求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