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单极型TMR隧穿效应 开关,有哪些厂家生产,我只查到 MDT ,麦格恩没有单极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chenzhufly   @damiaa   参与回复

请问单极型TMR开关,有哪些厂家生产,我只查到 MDT ,麦格恩没有单极的

网友A:
这种传感器

应该好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传感器 应该好查

不好查呀,好象只有 多维和麦格恩这两家公司在生产这种传感器,好象难度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查呀,好象只有 多维和麦格恩这两家公司在生产这种传感器,好象难度比较高。

你想要哪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哪家生产的

谢谢。这两家都没有我想找的满足某些功能的型号。请问,有其他厂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哪家生产的

谢谢。我想多查几家,看看有没有能满足我们所要的功能的产品

网友C:
您是用在哪个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是用在哪个产品上

谢谢。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