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磁场强度的单位亨利跟电感单位的亨利是同一个单位吗?前者是A/m 后者欧*秒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磁场强度的单位亨利跟电感单位的亨利是同一个单位吗?前者是A/m 后者是欧*秒

网友:
『磁场强度的单位亨利跟电感单位的亨利是同一个单位吗?』

亨利从来不是磁场强度的单位。

在国际单位制中,磁场强度的单位是A/m,即安培/米,电感量的单位是H,即亨利。

网友A:
磁场强度这个物理量常用字母 H 表示。你可能是把表示物理量的 H 与国际单位制中电感量的单位 H 混为一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磁场强度这个物理量常用字母 H 表示。你可能是把表示物理量的 H 与国际单位制中电感量的单位 H 混为一谈了 ...

物理量常用字母表示,例如力常用 F 表示,电压常用 U 表示,电流常用 I 表示,电阻常用 R 表示。但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 N,电压单位是 V ,电流单位是 A,电阻单位是 Ω

千万别把表示力的 F 和国际单位制中电容量的单位 F 混为一谈。

物理量可以用其它字母表示,只要在同一段落里面保持一致即可。单位不允许用其它字母表示,大写小写也必须分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物理量常用字母表示,例如力常用 F 表示,电压常用 U 表示,电流常用 I 表示,电阻常用 R 表示。但国际单 ...

谢谢,那   A/m 得有个 名称吧,比如  力是 多少 牛顿   电量 是多少 库仑,不能 说到磁场强度就是  多少 A / m  那多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   A/m 得有个 名称吧,比如  力是 多少 牛顿   电量 是多少 库仑,不 ...

可惜,国际计量大会没有起这样的名称。正如国际单位制中速度的单位是米/秒,力矩的单位是牛·米,没有专门名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   A/m 得有个 名称吧,比如  力是 多少 牛顿   电量 是多少 库仑,不 ...

在厘米克秒制里面,磁场强度倒是有专门名称 “奥斯特”,那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30年确定的。转换至国际单位制,1奥斯特等于1000/4π(≈79.5774715)安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