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8801S市面上LVDS/RGB转EDP性价比最高的视频转换芯片

楼主:
NCS8801S是新港海岸旗下一款针对点EDP屏的低功耗芯片,目前市面上直接输出EDP信号的主控较少,很多平台还是需要用到视频桥接芯片,这个芯片目前调通的平台有全志,RK,MSTAR,兼容几乎所有市面上的EDP屏,正常工作功耗在87mW。

产品特征:

输入:Single/Dual link  LVDS/RGB

输出:EDP

EDP接口:

1/2/4-lane eDP @ 1.62/2.7Gbps per lane

FHD to WQXGA (2560*1600) supported

RGB Input

18/24bit RGB Interface

Pixel clock up to 270MHz

Pin order reversal supported

LVDS Input

Single/Dual-channel 6/8bit LVDS (Sync) interface

400Mbps to 1Gbps per data pair

Channel and polarity swap supported

参考时钟

参考时钟19-100MHz(通常使用24M),晶体和单端输入都可以。

通信:IIC/SPI(推荐使用IIC)

电源:Power

1.2V core supply

2.5V or 3.3V IO supply

RGB IO can go down to 1.8V

Power consumption ~ 70mW@ 2048*1536*24bit*60Hz, LVDS mode

Deep-sleep mode power <1mW

封装:QFN-56 (7mm x 7mm)

3.1.3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显示器、小电视、车载电视等

3.1.4   应用平台:RK、全志、M-star、炬力等

3.1.5   确认事项:

A、确认使用屏的分辨率,最常用的是1366x768@60Hz和1920x1080@60Hz。

B、确认信号源,此芯片只支持Single/Dual LVDS和RGB666/888输入,如果信号源是RGB565也可以,按照RGB666的接法来接,把R0和B0接地。

C、此芯片转换是bypass,不支持信号的缩放,点什么分辨率的屏就要输入相应分辨率的信号,一般LVDS IN1366x768使用单路LVDS;1920x1080使用双路LVDS。

D、此芯片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通过IIC或者SPI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一般使用客户CPU进行,这样方便控制时序也节省成本,如果不使用客户CPU进行初始化就要另外加MCU进行配置。

E、此芯片本身是可以支持到4K的分辨率,但是由于信号源输入的限制,实际应用分辨率可以达到1080P左右,但是达不到2K@60Hz。

3.1.6   设计注意事项:

A、NCS8801S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输入输出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VDS信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D、设计的时候复位脚最好由客户CPU的GPIO口进行控制,以便控制整个方案的时序,避免后面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