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引入50HZ工频干扰如何滤除

楼主:
需要放大1mV左右的一个正弦波信号采集他的频率,用AD620+有源带通滤波+OP07放大进行信号采集,目前来看在第二级有源滤波后输出波形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输出20ms周期的方波,这个应该不是运放自激,是被工频信号干扰了吗?那请问电路要则么修改呢?电源是用12V输入转7805,ICL7660生成-5V电压,两个都是ldo电源。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了从左到右3处箭头处的波形,按顺序分别接到1 2 3通道,就最后带通滤波结束后的波形有产生50HZ异常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了从左到右3处箭头处的波形,按顺序分别接到1 2 3通道,就最后带通滤波结束后的波形有产生 ...

先不说是否工频干扰,说说这个电路设计。

你的输入信号是单端信号(AD620反相输入端接地),所以不必使用AD620这样的仪表运放,使用普通的运放即可。

带通滤波由低通和高通两级构成,输出到输入没有直流耦合(任何直流信号都被C11隔断),所以也不必使用很低失调的精密运放,使用噪声较低的运放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了从左到右3处箭头处的波形,按顺序分别接到1 2 3通道,就最后带通滤波结束后的波形有产生 ...

再说20ms周期的方波。

此电路共使用了四级运放。各级运放共用同一电源。各级运放之间通过电源所产生的耦合不可忽视。可以试着将R14断开,R5也断开,看看U7输出端是否仍有方波出现。

网友C:
傅里叶啊不都是拆了滤掉再合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傅里叶啊不都是拆了滤掉再合成吗

你那是软件滤波  我想问的是硬件上如何把这个波滤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20ms周期的方波。 此电路共使用了四级运放。各级运放共用同一电源。各级运放之间通过电源所产生的 ...

这是我按照您说的去掉R14 R5后的波形,波形周期约13.5ms,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那这是PCB没画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20ms周期的方波。 此电路共使用了四级运放。各级运放共用同一电源。各级运放之间通过电源所产生的 ...

测得还是之前3个点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20ms周期的方波。 此电路共使用了四级运放。各级运放共用同一电源。各级运放之间通过电源所产生的 ...

测得还是之前3个点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按照您说的去掉R14 R5后的波形,波形周期约13.5ms,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那这是PCB没画好吗? & ...

『波形周期约13.5ms』

如果周期为13.5ms,那么不可能是工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按照您说的去掉R14 R5后的波形,波形周期约13.5ms,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那这是PCB没画好吗? & ...

{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那这是PCB没画好吗?}

13.5ms周期,这是相当低的频率,PCB布局走线对这么低的频率,应该影响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得还是之前3个点的波形

第二节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的接线错了!应该将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到R21与R22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按照您说的去掉R14 R5后的波形,波形周期约13.5ms,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那这是PCB没画好吗? & ...

『这是我按照您说的去掉R14 R5后的波形,波形周期约13.5ms』

这种现像,自激振荡的可能性非常大。产生自激振荡的原因,通过电源的耦合是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节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的接线错了!应该将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到R21与R22两个电阻之间。

您好  更改电路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