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度这个概念,没搞明白,哪位能形象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它跟流入流出的关系

楼主:
邀请:@maychang   @huo_hu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散度这个概念,没搞明白,哪位能形象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它跟流入流出的关系

网友:
散度可不是几个帖子能够说明白的,即使 “形象的解释” 也办不到。因为牵涉到好几个更基本一些的概念,例如矢量、矢量场、通量、高斯面……尤其是工科的普通物理通常只讲静电场和静磁场,却不讲场的梯度、旋度、散度等等。

网友:
要想 “形象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它跟流入流出的关系”,建议先复习普通物理的电磁学部分,例如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二册(其中讲电流包括基尔霍夫定律等等和感生电场的部分可以不看)。仔细阅读这部分内容,搞清楚矢量场的通量之后,倒是可以给你讲讲散度,甚至讲讲梯度和旋度的物理图像。

网友:
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二册,讲了静电场和静磁场,也讲了电磁感应,但没有讲梯度散度旋度,直接就讲到了麦克斯韦方程。所以,麦克斯韦方程在该书中并不要求学生充分理解,知道就行了。

网友A:
某个电子网站上曾有过一篇帖子,说旋度是 “弯弯绕” 的场。有位HWM先生,立即给出了一个全是直线的场,但并未说明。我对这个全是直线的场从物理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全是直线的场也可以有非零的旋度,也说明了旋度是矢量场。不过,不知道原帖主人明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电子网站上曾有过一篇帖子,说旋度是 “弯弯绕” 的场。有位HWM先生,立即给出了一个全是直 ...

非常感谢。正在抱着一本

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