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哪位大神能简单讲一下照明设计中的均匀度啊

楼主:
    最近在看光学相关的知识点,目前还是门外汉。

    匀光板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一种纳米导光材料
匀光板也叫纳米导光板,不需要专业设计,随便切割随便放置用

以前导光板需要专门的设计软件,如Gtools LGP 进行光学网点设计才能导光均匀
用软件设计出来的导光板,使用放置时有方向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纳米导光材料 匀光板也叫纳米导光板,不需要专业设计,随便切割随便放置用 以前导光板需要专门的设 ...

小弟是想问:

纳米导光板的原理,里面是能够光路仿真的吗?会有干涉和衍射的。

光源LED的布阵和波长的设计改怎么考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想问: 纳米导光板的原理,里面是能够光路仿真的吗?会有干涉和衍射的。 光源LED的布阵和波 ...

光路仿真是仿真整个光路系统,考虑匀光板的导光率就行了

网友:
光源LED的布阵要看自己的设计的光通量考虑

波长范围,即便组合LED光也是在480到680范围内

网友:
来光学专场技术论坛交流交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9761-1-1.html 哈哈

网友C:
这是导光板吧,均匀度要看光强不同区域的值吧。跟导光板的光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导光板吧,均匀度要看光强不同区域的值吧。跟导光板的光路有关。

导光板的光路如何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