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 测试

楼主:
现在智能手机基本都支持快充了,身边有不少限制的充电器。十分适合用来制造一个方便的电源,用于日常电子实验,我在实验中经常会用到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运放一般需要大电压供电,常见7.5V,12V,15V,18V等。

先复习下这款芯片的介绍:
 CH224 单芯片集成 USB PD 等多种快充协议
,支持 PD3.0/2.0,BC1.2 等升压快充协议,自动检测 VCONN 及模拟 E-Mark 芯片,最高支持 100W 功率,内置 PD 通讯模块,集成度高,外围精简。集成输出电 压检测功能,并且提供过温、过压保护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拓展高功率输入如无线充电器、电动牙刷、充电剃须刀、锂电池电动工具等各类应用场合。

功能特点

●支持 4V 至 22V 输入电压

●支持 PD3.0/2.0,BC1.2 等快充协议

●支持 USB Type-C PD,支持正反插检测与自动切换

●支持 E-Mark 模拟,自动检测 VCONN,支持 100W 功率的 PD 请求

●请求电压可通过多种方法动态调整

●单芯片集成度高,外围精简,成本低

●内置过压保护模块 OVA、超温保护模块 OTA

支持快充的充电器

默认输出12V

网友A:
默认不是20V输出吗

网友B:
等大佬弄好,我也去弄块来,把PD充电器弄成可以充华为的,就不用带这么多充电器出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默认不是20V输出吗

我的这个不知道为啥是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大佬弄好,我也去弄块来,把PD充电器弄成可以充华为的,就不用带这么多充电器出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不知道为啥是12

是不是焊接了配置电阻?

网友D:
这个能支持iphone的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接了配置电阻?

没有焊接,就是官方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支持iphone的协议吗?

快充的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不知道为啥是12

说明你充电器最大只能支持12V啊!CH224K会自动降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支持iphone的协议吗?

是想问能否诱骗IPHONE充电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想问能否诱骗IPHONE充电器的吗?

是呀,我就想问问iphone能不能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