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2)---米管快速节奏灯

楼主: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12)---米管快速节奏灯

捡到的报废灯管,准备利用一下,做个一米二的快速节奏灯

网友:
两个头都锯掉,抽出里面的LED灯片

网友:
花盆底盘找了二个,当灯管座

网友:
使用多级扩孔钻头

网友A:
这个项目做起来有效果哦。动手能力,那是真的强呀!

网友:
灯管地座三秒扩孔28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做起来有效果哦。动手能力,那是真的强呀!

谢谢斑竹鼓励,是个比较简单的小项目

网友:
开发板使用合宙CORE ESP32-C3

主要特色
(1)功能强,应用广
合宙ESP32-C3开发板高集成化设计,板载 Wi-Fi/BLE天线、4MB Flash,支持UART、GPIO、SPI、I2C、ADC、PWM等接口,满足大多数应用;板载CH343P芯片实现更高速率的USB转串口,固件下载更快更稳。
(2)用料足,信号好
合宙ESP32-C3开发板采用4层PCB,板载2.4G天线,经过调试达到了比较好的使用效果。实测2.38到2.48GHz范围内的驻波比(VSWR)值比较好,能够有效的将发射功率辐射到无线空间。
(3)多样化开发更便捷
合宙ESP32-C3开发板目前支持:LuatOS/乐鑫IDF/Arduino/MicroPython等多样化开发方式,使用更便捷。LuatOS固件在社区大神梦程的努力下现已支持以下功能,其他内容正在不断更新。

网友:
ESP32-C3核心板 IO引脚图

1路SPI FLASH,板载4MB,支持最高 16MB
2路UART接口,UART0~UART1,其中下载口为UART0
6 路 12 比特 ADC,最高采样率 100KSPS
1路低速SPI接口,支持主模式
1路IIC控制器
4路PWM接口
GPIO外部管脚15路,可复用
2路贴片LED指示灯
1路复位按键+1路BOOT按键
1路USB转TTL下载调试口
2.4G PCB板载天线

网友:
声音模块使用MAX9814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网友:
彩灯使用WS2812B

其主要特点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主要应用领域
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
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

网友:
WS2812B灯带选用的是每米60灯黑底裸板

网友:
WS2812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
WS2812B是集控制电路和发光电路于一体的LED光源元件,其控制IC为WS2812B,发光元件是5050RGBLED,电压为5V,每个单位的峰值电流为60ma,灯带为三线制,VCC GND DIN分别为电源+、电源-、信号,当使用外部电源时,外部电源-需要与单片机的GND相连。

网友:
把灯带放入灯管之中(这里我剪了70颗灯珠)

网友:
灯管底座配重,后来采取了大理石方案,零费用高性价比

网友:
项目使用Arduino IDE烧录程序

网友:
开发板详细配置如图

网友:
安装相关驱动库

网友: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音乐可视化(12)--米管快速节奏灯
  相关程序:MegunoLink音乐反应式LED灯带
  模块接线:WS2812B接D9
  MAX9814   ESP32_C3
  VCC          5V
  GND         GND
  OUT       D4(ADC4)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音乐可视化(12)--米管快速节奏灯
  • 相关程序:MegunoLink音乐反应式LED灯带
  • 模块接线:WS2812B接D9
  • MAX9814 ESP32_C3
  • VCC 5V
  • GND GND
  • OUT D4(ADC4)
  • */
  • #include<FastLED.h>
  • #include<MegunoLink.h>
  • #include<Filter.h>
  • #define N_PIXELS 70
  • #define MIC_PIN 4
  • #define LED_PIN 9
  • #define NOISE 150
  • #define TOP (N_PIXELS+2)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BRIGHTNESS 18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CRGB leds[N_PIXELS];
  • int lvl = 0, minLvl = 0, maxLvl = 100;
  • ExponentialFilter<long> ADCFilter(5,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FastLED.addLeds<LED_TYPE,LED_PIN,COLOR_ORDER>(leds,N_PIXEL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 void loop() {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1023 - n);
  • n = (n <= NOISE) ? 0 : abs(n - NOISE);
  • ADCFilter.Filter(n);
  • lvl = ADCFilter.Current();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 / (long)(maxLvl - minLvl);
  • if(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for(uint8_t i = 0; i < N_PIXELS; i++) {
  • if(i >= height) leds[i] = CRGB(0,0,0);
  • // otherwise, turn them on!
  • else leds[i] = Wheel( map( i, 0, N_PIXELS-1, 30, 150 ) );
  • }
  • FastLED.show();
  • }
  • CRGB Wheel(byte WheelPos) {
  • if(WheelPos < 85)
  • return CRGB(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else if(WheelPos < 170) {
  • WheelPos -= 85;
  • return CRGB(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 else {
  • WheelPos -= 170;
  • return CRGB(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ODE4NTY0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OTMxMTUy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OTMxMTk3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B:
这要是对着喊,是不是也能显示进度?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OTMxMTcx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对着喊,是不是也能显示进度?

是的,有声音模块来检测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声音模块来检测声音

周末刚去了趟解压馆,里面就有个声音测试设备 ,看到后想起来的 哈

网友: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音乐可视化(12)--米管快速节奏灯

  相关程序之二:SoftwareSerial米管音乐频谱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9814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音乐可视化(12)--米管快速节奏灯
  • 相关程序之二:SoftwareSerial米管音乐频谱灯
  •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 MAX9814 UNO
  • VCC 5V
  • GND GND
  • OUT A0
  • */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include <FastLED.h>
  • #include <math.h>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 #define N_PIXELS 70
  • #define N_PIXELS_HALF (N_PIXELS/2)
  • #define MIC_PIN A0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SAMPLE_WINDOW 10
  • #define PEAK_HANG 24
  • #define PEAK_FALL 20
  • #define PEAK_FALL2 8
  • #define INPUT_FLOOR 10
  • #define INPUT_CEILING 300
  • #define DC_OFFSET 0
  • #define NOISE 10
  • #define SAMPLES 60
  • #define TOP (N_PIXELS + 2)
  • #define SPEED .20
  • #define TOP2 (N_PIXELS + 1)
  • #define LAST_PIXEL_OFFSET N_PIXELS-1
  • #define PEAK_FALL_MILLIS 10
  • #define POT_PIN 4
  • #define BG 0
  • #define LAST_PIXEL_OFFSET N_PIXELS-1
  • #if FASTLED_VERSION < 3001000
  • #error "Requires FastLED 3.1 or later; check github for latest code."
  • #endif
  • #define BRIGHTNESS 255
  • #define LED_TYPE WS2812B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COLOR_MIN 0
  • #define COLOR_MAX 255
  • #define DRAW_MAX 100
  • #define SEGMENTS 4
  • #define COLOR_WAIT_CYCLES 10
  • #define qsubd(x, b) ((x>b)?b:0)
  • #define qsuba(x, b) ((x>b)?x-b:0)
  • #define ARRAY_SIZE(A) (sizeof(A) / sizeof((A)[0]))
  • struct CRGB leds[N_PIXELS];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N_PIXELS,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static uint16_t dist;
  • uint16_t scale = 30;
  • uint8_t maxChanges = 48;
  • CRGBPalette16 currentPalette(OceanColors_p);
  • CRGBPalette16 targetPalette(CloudColors_p);
  • uint8_t timeval = 20;
  • uint16_t loops = 0;
  • bool samplepeak = 0;
  • uint16_t oldsample = 0;
  • bool thisdir = 0;
  • enum
  • {
  • } MODE;
  • bool reverse = true;
  • int BRIGHTNESS_MAX = 80;
  • int brightness = 20;
  • byte
  • // peak = 0,
  • // dotCount = 0,
  • volCount = 0;
  • int
  • reading,
  • vol[SAMPLES],
  • lvl = 10,
  • minLvlAvg = 0,
  • maxLvlAvg = 512;
  • float
  • greenOffset = 30,
  • blueOffset = 150;
  • int CYCLE_MIN_MILLIS = 2;
  • int CYCLE_MAX_MILLIS = 1000;
  • int cycleMillis = 20;
  • bool paused = false;
  • long lastTime = 0;
  • bool boring = true;
  • bool gReverseDirection = false;
  • int myhue = 0;
  • uint8_t colour;
  • uint8_t myfade = 255;
  • #define maxsteps 16
  • int peakspersec = 0;
  • int peakcount = 0;
  • uint8_t bgcol = 0;
  • int thisdelay = 20;
  • uint8_t max_bright = 255;
  • unsigned int sample;
  • #define NSAMPLES 64
  • unsigned int samplearray[NSAMPLES];
  • unsigned long samplesum = 0;
  • unsigned int sampleavg = 0;
  • int samplecount = 0;
  • //unsigned int sample = 0;
  • unsigned long oldtime = 0;
  • unsigned long newtime = 0;
  • int color;
  • int center = 0;
  • int step = -1;
  • int maxSteps = 16;
  • float fadeRate = 0.80;
  • int diff;
  • int
  • origin = 0,
  • color_wait_count = 0,
  • scroll_color = COLOR_MIN,
  • last_intensity = 0,
  • intensity_max = 0,
  • origin_at_flip = 0;
  • uint32_t
  • draw[DRAW_MAX];
  • boolean
  • growing = false,
  • fall_from_left = true;
  • uint32_t currentBg = random(256);
  • uint32_t nextBg = currentBg;
  • TBlendType currentBlending;
  • const int buttonPin = 0;
  • int buttonPushCounter = 0;
  • int buttonState = 0;
  • int lastButtonState = 0;
  • byte peak = 16;
  • byte dotCount = 0;
  • byte dotHangCount = 0;
  • void setup() {
  • analogReference(EXTERNAL);
  • pinMode(buttonPin, INPUT);
  • digitalWrite(buttonPin, HIGH);
  • // Serial.begin(9600);
  • strip.begin();
  • strip.show(); // all pixels to 'off'
  • Serial.begin(57600);
  • delay(3000);
  • LEDS.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_PIXEL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LEDS.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dist = random16(12345);
  • }
  • float fscale( float originalMin, float originalMax, float newBegin, float newEnd, float inputValue, float curve) {
  • float OriginalRange = 0;
  • float NewRange = 0;
  • float zeroRefCurVal = 0;
  • float normalizedCurVal = 0;
  • float rangedValue = 0;
  • boolean invFlag = 0;
  • if (curve > 10) curve = 10;
  • if (curve < -10) curve = -10;
  • curve = (curve * -.1) ;
  • curve = pow(10, curve);
  • if (inputValue < originalMin) {
  • inputValue = originalMin;
  • }
  • if (inputValue > originalMax) {
  • inputValue = originalMax;
  • }
  • OriginalRange = originalMax - originalMin;
  • if (newEnd > newBegin) {
  • NewRange = newEnd - newBegin;
  • }
  • else
  • {
  • NewRange = newBegin - newEnd;
  • invFlag = 1;
  • }
  • zeroRefCurVal = inputValue - originalMin;
  • normalizedCurVal = zeroRefCurVal / OriginalRange;
  • if (originalMin > originalMax ) {
  • return 0;
  • }
  • if (invFlag == 0) {
  • rangedValue = (pow(normalizedCurVal, curve) * NewRange) + newBegin;
  • }
  • else
  • {
  • rangedValue = newBegin - (pow(normalizedCurVal, curve) * NewRange);
  • }
  • return rangedValue;
  • }
  • void loop()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Pin);
  • if (buttonState != lastButtonState) {
  • if (buttonState == HIGH) {
  • buttonPushCounter++;
  • Serial.println("on");
  • Serial.print("number of button pushes: ");
  • Serial.println(buttonPushCounter);
  • if (buttonPushCounter == 16) {
  • buttonPushCounter = 1;
  • }
  • }
  • else {
  • Serial.println("off");
  • }
  • }
  • last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switch (buttonPushCounter) {
  • case 1:
  • buttonPushCounter == 1; {
  • All2();
  • break;
  • }
  • case 2:
  • buttonPushCounter == 2; {
  • vu();
  • break;
  • }
  • case 3:
  • buttonPushCounter == 3; {
  • vu1();
  • break;
  • }
  • case 4:
  • buttonPushCounter == 4; {
  • vu2();
  • break;
  • }
  • case 5:
  • buttonPushCounter == 5; {
  • Vu3();
  • break;
  • }
  • case 6:
  • buttonPushCounter == 6; {
  • Vu4();
  • break;
  • }
  • case 7:
  • buttonPushCounter == 7; {
  • Vu5();
  • break;
  • }
  • case 8:
  • buttonPushCounter == 8; {
  • Vu6();
  • break;
  • }
  • case 9:
  • buttonPushCounter == 9; {
  • vu7();
  • break;
  • }
  • case 10:
  • buttonPushCounter == 10; {
  • vu8();
  • break;
  • }
  • case 11:
  • buttonPushCounter == 11; {
  • vu9();
  • break;
  • }
  • case 12:
  • buttonPushCounter == 12; {
  • vu10();
  • break;
  • }
  • case 13:
  • buttonPushCounter == 13; {
  • vu11();
  • break;
  • }
  • case 14:
  • buttonPushCounter == 14; {
  • vu12();
  • break;
  • }
  • case 15:
  • buttonPushCounter == 15; {
  • vu13();
  • break;
  • }
  • case 16:
  • buttonPushCounter == 16; {
  • colorWipe(strip.Color(0, 0, 0), 10);
  • break;
  • }
  • }
  • }
  •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strip.setPixelColor(i, c);
  • strip.show();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 != lastButtonState)
  • return;
  • delay(wait);
  • }
  • }
  • void vu()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for (i = 0; i < N_PIXELS; i++) {
  • if (i >= height) strip.setPixelColor(i, 0, 0, 0);
  • else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map(i,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
  • if (peak > 0 && peak <= N_PIXELS - 1) strip.setPixelColor(peak, Wheel(map(peak,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strip.show();
  • if (++dotCount >= PEAK_FALL) {
  • if (peak > 0) peak--;
  • dotCount = 0;
  • }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 maxLvl = minLvl + TOP;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 if (WheelPos < 85) {
  •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 else {
  • WheelPos -= 170;
  •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 }
  • void vu1()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for (i = 0; i < N_PIXELS_HALF; i++) {
  • if (i >= height)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 1, 0, 0, 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0, 0, 0);
  • }
  • else {
  • uint32_t color = Wheel(map(i, 0, N_PIXELS_HALF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 1, color);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color);
  • }
  • }
  • if (peak > 0 && peak <= N_PIXELS_HALF - 1) {
  • uint32_t color = Wheel(map(peak, 0, N_PIXELS_HALF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peak - 1, color);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peak, color);
  • }
  • strip.show();
  • if (++dotCount >= PEAK_FALL) { //fall rate
  • if (peak > 0) peak--;
  • dotCount = 0;
  • }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 maxLvl = minLvl + TOP;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2()
  • {
  • unsigned long startMillis = millis();
  • float peakToPeak = 0;
  • unsigned int signalMax = 0;
  • unsigned int signalMin = 1023;
  • unsigned int c, y;
  • while (millis() - startMillis < SAMPLE_WINDOW)
  • {
  • sample = analogRead(MIC_PIN);
  • if (sample < 1024)
  • {
  • if (sample > signalMax)
  • {
  • signalMax = sample;
  • }
  • else if (sample < signalMin)
  • {
  • signalMin = sample;
  • }
  • }
  • }
  • peakToPeak = signalMax - signalMin;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_HALF - 1; i++) {
  • uint32_t color = Wheel(map(i, 0, N_PIXELS_HALF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i, color);
  • strip.setPixelColor(0 + i, color);
  • }
  • c = fscale(INPUT_FLOOR, INPUT_CEILING, N_PIXELS_HALF, 0, peakToPeak, 2);
  • if (c < peak) {
  • peak = c;
  • dotHangCount = 0;
  • }
  • if (c <= strip.numPixels()) {
  • drawLine(N_PIXELS_HALF, N_PIXELS_HALF - c, strip.Color(0, 0, 0));
  • drawLine(N_PIXELS_HALF, N_PIXELS_HALF + c, strip.Color(0, 0, 0));
  • }
  • y = N_PIXELS_HALF - peak;
  • uint32_t color1 = Wheel(map(y, 0, N_PIXELS_HALF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y - 1, color1);
  • y = N_PIXELS_HALF + peak;
  • strip.setPixelColor(y, color1);
  • strip.show();
  • if (dotHangCount > PEAK_HANG) {
  • if (++dotCount >= PEAK_FALL2) {
  • peak++;
  • dotCount = 0;
  • }
  • }
  • else {
  • dotHangCount++;
  • }
  • }
  • void Vu3()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greenOffset += SPEED;
  • blueOffset += SPEED;
  • if (greenOffset >= 255) greenOffset = 0;
  • if (blueOffset >= 255) blueOffset = 0;
  • for (i = 0; i < N_PIXELS; i++) {
  • if (i >= height) {
  • strip.setPixelColor(i, 0, 0, 0);
  • } else {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
  • map(i, 0, strip.numPixels() - 1, (int)greenOffset, (int)blueOffset)
  • ));
  • }
  • }
  • if (peak > 0 && peak <= N_PIXELS - 1) strip.setPixelColor(peak, Wheel(map(peak,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strip.show();
  • if (++dotCount >= PEAK_FALL) {
  • if (peak > 0) peak--;
  • dotCount = 0;
  • }
  • strip.show();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
  • volCount = 0;
  • }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if (vol[i] < minLvl) {
  • minLvl = vol[i];
  • } else if (vol[i] > maxLvl) {
  • maxLvl = vol[i];
  • }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 {
  • maxLvl = minLvl + TOP;
  • }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4()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greenOffset += SPEED;
  • blueOffset += SPEED;
  • if (greenOffset >= 255) greenOffset = 0;
  • if (blueOffset >= 255) blueOffset = 0;
  • for (i = 0; i < N_PIXELS_HALF; i++) {
  • if (i >= height)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 1, 0, 0, 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0, 0, 0);
  • }
  • else {
  • uint32_t color = Wheel(map(i, 0, N_PIXELS_HALF - 1, (int)greenOffset, (int)blueOffset));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 1, color);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i, color);
  • }
  • }
  • // Draw peak dot
  • if (peak > 0 && peak <= N_PIXELS_HALF - 1) {
  • uint32_t color = Wheel(map(peak, 0, N_PIXELS_HALF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peak - 1, color);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_HALF + peak, color);
  •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 // Every few frames, make the peak pixel drop by 1:
  • if (++dotCount >= PEAK_FALL) { //fall rate
  • if (peak > 0) peak--;
  • dotCount = 0;
  • }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 maxLvl = minLvl + TOP;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5()
  •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2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2) height = TOP2;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ifdef CENTERED
  • for (i = 0; i < (N_PIXELS / 2); i++) {
  • if (((N_PIXELS / 2) + i) >= height)
  •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i), 0, 0, 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i), 0, 0, 0);
  • }
  • else
  •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i), Wheel(map(((N_PIXELS / 2) + i),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i), Wheel(map(((N_PIXELS / 2) - i),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
  • }
  • if (peak > 0 && peak <= LAST_PIXEL_OFFSET)
  •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peak), 255, 255, 255);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peak), 255, 255, 255);
  • }
  • #else
  • for (i = 0; i < N_PIXELS; i++)
  • {
  • if (i >= height)
  • {
  • strip.setPixelColor(i, 0, 0, 0);
  • }
  • else
  • {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map(i, 0, strip.numPixels() - 1, 30, 150)));
  • }
  • }
  • if (peak > 0 && peak <= LAST_PIXEL_OFFSET)
  • {
  • strip.setPixelColor(peak, 255, 255, 255);
  • }
  • #endif
  • if (millis() - lastTime >= PEAK_FALL_MILLIS)
  • {
  • lastTime = millis();
  • strip.show();
  • if (peak > 0) peak--;
  • }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2) maxLvl = minLvl + TOP2;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6()
  • {
  • uint8_t i;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n - 512 - DC_OFFSET);
  • n = (n <= NOISE) ? 0 : (n - NOISE);
  • lvl = ((lvl * 7) + n) >> 3;
  • height = TOP2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2) height = TOP2;
  • if (height > peak) peak = height;
  • #ifdef CENTERED
  • if (peak > 0 && peak <= LAST_PIXEL_OFFSET)
  • {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peak), 255, 255, 255);
  • strip.setPixelColor(((N_PIXELS / 2) - peak), 255, 255, 255);
  • }
  • #else
  • // Color pixels based on rainbow gradient
  • for (i = 0; i < N_PIXELS; i++)
  • {
  • if (i >= height)
  • {
  • strip.setPixelColor(i, 0, 0, 0);
  • }
  • else
  • {
  • }
  • }
  • // Draw peak dot
  • if (peak > 0 && peak <= LAST_PIXEL_OFFSET)
  • {
  • strip.setPixelColor(peak, 0, 0, 255);
  • }
  • #endif
  • // Every few frames, make the peak pixel drop by 1:
  • if (millis() - lastTime >= PEAK_FALL_MILLIS)
  • {
  • lastTime = millis();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 //fall rate
  • if (peak > 0) peak--;
  • }
  • vol[volCount] = n;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i = 1; i < SAMPLES; i++)
  •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TOP2) maxLvl = minLvl + TOP2;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7()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0) {
  • peakspersec = peakcount;
  • peakcount = 0;
  • }
  • soundmems();
  • EVERY_N_MILLISECONDS(20) {
  • ripple3();
  • }
  • show_at_max_brightness_for_power();
  • }
  • void soundmems() {
  • newtime = millis();
  • int tmp = analogRead(MIC_PIN) - 512;
  • sample = abs(tmp);
  • int potin = map(analogRead(POT_PIN), 0, 1023, 0, 60);
  • samplesum = samplesum + sample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avg = samplesum / NSAMPLES;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
  • samplecount = (samplecount + 1) % NSAMPLES;
  • if (newtime > (oldtime + 200)) digitalWrite(13, LOW);
  • if ((sample > (sampleavg + potin)) && (newtime > (oldtime + 60)) ) {
  • step = -1;
  • peakcount++;
  • digitalWrite(13, HIGH);
  • oldtime = newtime;
  • }
  • }
  • void ripple3() {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i++) leds[i] = CHSV(bgcol, 255, sampleavg * 2);
  • switch (step) {
  • case -1:
  • center = random(N_PIXELS);
  • colour = (peakspersec * 10) % 255;
  • step = 0;
  • bgcol = bgcol + 8;
  • break;
  • case 0:
  • leds[center] = CHSV(colour, 255, 255);
  • step ++;
  • break;
  • case maxsteps:
  • break;
  • default: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step ++;
  • break;
  • }
  • }
  • void vu8() {
  • int intensity = calculateIntensity();
  • updateOrigin(intensity);
  • assignDrawValues(intensity);
  • writeSegmented();
  • updateGlobals();
  • }
  • int calculateIntensity() {
  • int intensity;
  • reading = analogRead(MIC_PIN);
  • reading = abs(reading - 512 - DC_OFFSET);
  • reading = (reading <= NOISE) ? 0 : (reading - NOISE);
  • lvl = ((lvl * 7) + reading) >> 3;
  • intensity = DRAW_MAX * (lvl - minLvlAvg) / (long)(maxLvlAvg - minLvlAvg);
  • return constrain(intensity, 0, DRAW_MAX - 1);
  • }
  • void updateOrigin(int intensity) {
  • if (growing && intensity < last_intensity) {
  • growing = false;
  • intensity_max = last_intensity;
  • fall_from_left = !fall_from_left;
  • origin_at_flip = origin;
  • } else if (intensity > last_intensity) {
  • growing = true;
  • origin_at_flip = origin;
  • }
  • last_intensity = intensity;
  • if (!growing) {
  • if (fall_from_left) {
  • origin = origin_at_flip + ((intensity_max - intensity) / 2);
  • } else {
  • origin = origin_at_flip - ((intensity_max - intensity) / 2);
  • }
  • if (origin < 0) {
  • origin = DRAW_MAX - abs(origin);
  • } else if (origin > DRAW_MAX - 1) {
  • origin = origin - DRAW_MAX - 1;
  • }
  • }
  • }
  • void assignDrawValues(int intensity) {
  • int min_lit = origin - (intensity / 2);
  • int max_lit = origin + (intensity / 2);
  • if (min_lit < 0) {
  • min_lit = min_lit + DRAW_MAX;
  • }
  • if (max_lit >= DRAW_MAX) {
  • max_lit = max_lit - DRAW_MAX;
  • }
  • for (int i = 0; i < DRAW_MAX; i++) {
  • if (
  • (min_lit < max_lit && min_lit < i && i < max_lit)
  • || (min_lit > max_lit && (i > min_lit || i < max_lit))
  • ) {
  • draw[i] = Wheel(scroll_color);
  • } else {
  • draw[i] = 0;
  • }
  • }
  • }
  • void writeSegmented() {
  • int seg_len = N_PIXELS / SEGMENTS;
  • for (int s = 0; s < SEGMENTS; s++) {
  • for (int i = 0; i < seg_len; i++) {
  • strip.setPixelColor(i + (s * seg_len), draw[map(i, 0, seg_len, 0, DRAW_MAX)]);
  • }
  • }
  • strip.show();
  • }
  • uint32_t * segmentAndResize(uint32_t* draw) {
  • int seg_len = N_PIXELS / SEGMENTS;
  • uint32_t segmented[N_PIXELS];
  • for (int s = 0; s < SEGMENTS; s++) {
  • for (int i = 0; i < seg_len; i++) {
  • segmented[i + (s * seg_len) ] = draw[map(i, 0, seg_len, 0, DRAW_MAX)];
  • }
  • }
  • return segmented;
  • }
  • void writeToStrip(uint32_t* draw) {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i++) {
  • strip.setPixelColor(i, draw[i]);
  • }
  • strip.show();
  • }
  • void updateGlobals() {
  • uint16_t minLvl, maxLvl;
  • color_wait_count++;
  • if (color_wait_count > COLOR_WAIT_CYCLES) {
  • color_wait_count = 0;
  • scroll_color++;
  • if (scroll_color > COLOR_MAX) {
  • scroll_color = COLOR_MIN;
  • }
  • }
  • vol[volCount] = reading;
  • if (++volCount >= SAMPLES) volCount = 0;
  • minLvl = maxLvl = vol[0];
  • for (uint8_t i = 1; i < SAMPLES; i++) {
  • if (vol[i] < minLvl) minLvl = vol[i];
  • else if (vol[i] > maxLvl) maxLvl = vol[i];
  • }
  • if ((maxLvl - minLvl) < N_PIXELS) maxLvl = minLvl + N_PIXELS;
  • minLvlAvg = (minLvlAvg * 63 + minLvl) >> 6;
  • maxLvlAvg = (maxLvlAvg * 63 + maxLvl) >> 6;
  • }
  • void vu9() {
  • currentPalette = Ocean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EVERY_N_SECONDS(5) {
  • for (int i = 0; i < 16; i++) {
  • targetPalette[i] = CHSV(random8(), 255, 255);
  • }
  •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 {
  • uint8_t maxChanges = 24;
  • nblendPaletteTowardPalette(currentPalette, targetPalette, maxChanges);
  • }
  • EVERY_N_MILLIS_I(thistimer, 20) {
  • uint8_t timeval = beatsin8(10, 20, 50);
  • thistimer.setPeriod(timeval);
  • fadeToBlackBy(leds, N_PIXELS, 16);
  • sndwave();
  • soundble();
  • }
  • FastLED.setBrightness(max_bright);
  • FastLED.show();
  • }
  • void soundble() {
  • int tmp = analogRead(MIC_PIN) - 512 - DC_OFFSET;
  • sample = abs(tmp);
  • }
  • void sndwave() {
  • leds[N_PIXELS / 2] = ColorFromPalette(currentPalette, sample, sample * 2, currentBlending);
  • for (int i = N_PIXELS - 1; i > N_PIXELS / 2; i--) {
  • leds[i] = leds[i - 1];
  • }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 2; i++) {
  • leds[i] = leds[i + 1];
  • }
  • addGlitter(sampleavg);
  • }
  • void vu10() {
  • EVERY_N_SECONDS(5) {
  • static uint8_t baseC = random8();
  • for (int i = 0; i < 16; i++) {
  • targetPalette[i] = CHSV(random8(), 255, 255);
  • }
  •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 {
  • uint8_t maxChanges = 24;
  • nblendPaletteTowardPalette(currentPalette, targetPalette, maxChanges);
  • }
  • EVERY_N_MILLISECONDS(thisdelay) {
  • soundtun();
  • FastLED.setBrightness(max_bright);
  • FastLED.show();
  • }
  • }
  • void soundtun() {
  • int n;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qsuba(abs(n - 512), 10);
  • CRGB newcolour = ColorFromPalette(currentPalette, constrain(n, 0, 255), constrain(n, 0, 255), currentBlending);
  • nblend(leds[0], newcolour, 128);
  • for (int i = N_PIXELS - 1; i > 0; i--) {
  • leds[i] = leds[i - 1];
  • }
  • }
  • void vu11()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0) {
  • peakspersec = peakcount;
  • peakcount = 0;
  • }
  • soundrip();
  • EVERY_N_MILLISECONDS(20) {
  • rippled();
  • }
  • FastLED.show();
  • }
  • void soundrip() {
  • newtime = millis();
  • int tmp = analogRead(MIC_PIN) - 512;
  • sample = abs(tmp);
  • int potin = map(analogRead(POT_PIN), 0, 1023, 0, 60);
  • samplesum = samplesum + sample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avg = samplesum / NSAMPLES;
  • Serial.println(sampleavg);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
  • samplecount = (samplecount + 1) % NSAMPLES;
  • if (newtime > (oldtime + 200)) digitalWrite(13, LOW);
  • if ((sample > (sampleavg + potin)) && (newtime > (oldtime + 60)) ) {
  • step = -1;
  • peakcount++;
  • oldtime = newtime;
  • }
  • }
  • void rippled() {
  • fadeToBlackBy(leds, N_PIXELS, 64);
  • switch (step) {
  • case -1:
  • center = random(N_PIXELS);
  • colour = (peakspersec * 10) % 255;
  • step = 0;
  • break;
  • case 0:
  • leds[center] = CHSV(colour, 255, 255);
  • step ++;
  • break;
  • case maxsteps:
  • break;
  • default: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step ++;
  • break;
  • }
  • }
  • void drawLine(uint8_t from, uint8_t to, uint32_t c) {
  • uint8_t fromTemp;
  • if (from > to) {
  • fromTemp = from;
  • from = to;
  • to = fromTemp;
  • }
  • for (int i = from; i <= to; i++) {
  • strip.setPixelColor(i, c);
  • }
  • }
  • void setPixel(int Pixel, 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
  • strip.setPixelColor(Pixel,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 }
  • void setAll(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i++ ) {
  • setPixel(i, red, green, blue);
  • }
  • strip.show();
  • }
  • void vu12()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0) {
  • peakspersec = peakcount;
  • peakcount = 0;
  • }
  • soundripped();
  • EVERY_N_MILLISECONDS(20) {
  • rippvu();
  • }
  • FastLED.show();
  • }
  • void soundripped() {
  • newtime = millis();
  • int tmp = analogRead(MIC_PIN) - 512;
  • sample = abs(tmp);
  • int potin = map(analogRead(POT_PIN), 0, 1023, 0, 60);
  • samplesum = samplesum + sample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avg = samplesum / NSAMPLES;
  • Serial.println(sampleavg);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
  • samplecount = (samplecount + 1) % NSAMPLES;
  • if (newtime > (oldtime + 200)) digitalWrite(13, LOW);
  • if ((sample > (sampleavg + potin)) && (newtime > (oldtime + 60)) ) {
  • step = -1;
  • peakcount++;
  • oldtime = newtime;
  • }
  • }
  • void rippvu() {
  • fadeToBlackBy(leds, N_PIXELS, 64);
  • switch (step) {
  • case -1:
  • center = random(N_PIXELS);
  • colour = (peakspersec * 10) % 255;
  • step = 0;
  • break;
  • case 0:
  • leds[center] = CHSV(colour, 255, 255);
  • step ++;
  • break;
  • case maxsteps:
  • break;
  • default: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leds[(center - step + N_PIXELS) % N_PIXELS] += CHSV(colour, 255, myfade / step * 2);
  • step ++;
  • break;
  • }
  • addGlitter(sampleavg);
  • }
  • void vu13()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00) {
  • peakspersec = peakcount;
  • peakcount = 0;
  • }
  • soundripper();
  • EVERY_N_MILLISECONDS(20) {
  • jugglep();
  • }
  • FastLED.show();
  • }
  • void soundripper() {
  • newtime = millis();
  • int tmp = analogRead(MIC_PIN) - 512;
  • sample = abs(tmp);
  • int potin = map(analogRead(POT_PIN), 0, 1023, 0, 60);
  • samplesum = samplesum + sample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avg = samplesum / NSAMPLES;
  • Serial.println(sampleavg);
  • samplearray[samplecount] = sample;
  • samplecount = (samplecount + 1) % NSAMPLES;
  • if (newtime > (oldtime + 200)) digitalWrite(13, LOW);
  • if ((sample > (sampleavg + potin)) && (newtime > (oldtime + 60)) ) {
  • step = -1;
  • peakcount++;
  • oldtime = newtime;
  • jugglep();
  • }
  • }
  • void jugglep() {
  • static uint8_t thishue = 0;
  • timeval = 40;
  • leds[0] = ColorFromPalette(currentPalette, thishue++, sampleavg, LINEARBLEND);
  • for (int i = N_PIXELS - 1; i > 0 ; i-- ) leds[i] = leds[i - 1];
  • addGlitter(sampleavg / 2);
  •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float opacity) {
  • if (WheelPos < 85) {
  •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 opacity, (255 - WheelPos * 3) * opacity, 0);
  • }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 opacity, 0, (WheelPos * 3) * opacity);
  • }
  • else {
  • WheelPos -= 170;
  •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 opacity, (255 - WheelPos * 3) * opacity);
  • }
  • }
  • void addGlitter( fract8 chanceOfGlitter) {
  • if ( random8() < chanceOfGlitter) {
  • leds[random16(N_PIXELS)] += CRGB::White;
  • }
  • }
  • typedef void (*SimplePatternList[])();
  • SimplePatternList qPatterns = {vu, vu1, vu2, Vu3, Vu4, Vu5, Vu6, vu7, vu8, vu9, vu10, vu11, vu12, vu13};
  • uint8_t qCurrentPatternNumber = 0;
  • void nextPattern2()
  • {
  • qCurrentPatternNumber = (qCurrentPatternNumber + 1) % ARRAY_SIZE( qPatterns);
  • }
  • void All2()
  • {
  • qPatterns[qCurrentPatternNumber]();
  • EVERY_N_SECONDS( 30 ) {
  • nextPattern2();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周末刚去了趟解压馆,里面就有个声音测试设备 ,看到后想起来的 哈

老师工作太辛苦了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3分37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OTUzNzQ1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工作太辛苦了

就是带娃去玩,不辛苦。您也辛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娃去玩,不辛苦。您也辛苦啦。

早上好

网友D:
666,有创意!哈哈。看见炮弹壳了,应该是炮弹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66,有创意!哈哈。看见炮弹壳了,应该是炮弹壳。

谢谢鼓励,是军舰泡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鼓励,是军舰泡蛋

你当过兵?还是军事爱好?

网友E:
我妈问我为何跪着逛论坛?

网友E:
徐霞客大神呀~ 话说以后开迪厅是不得找花雕大神设计灯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当过兵?还是军事爱好?

刚看到,当过四年海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妈问我为何跪着逛论坛?

早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徐霞客大神呀~ 话说以后开迪厅是不得找花雕大神设计灯光呢?

谢谢老师的许多鼓励,我也是在学习中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当过四年海军

厉害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向你学习!

谢谢老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