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比较器LM393输出接同相输入端这种接法的作用

楼主:
网友分享了这张图,我看了一下觉得有点困惑

问题如下:

1.LM393是放大器,按理来说应该是输出上拉,但是图中却接回同相端,而且用的是两个电阻。

   比较器这种接法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

2.为什么要用2个电阻?

问题抛出来了,那我先试着自己分析一下,尽管可能思路不对,但至少要有自己思考的过程:

我的思路:

1.看图同相端应该是电压采样,反相端接431提供2.5V参考电位。

2.比较器输出一般是开漏,需要接上拉电阻,但图中没有,而是接到了同相端。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当+端比-端高时,比较器输出+端电压,

    也就是采集电压比2.5V高,就把该电压输出到后级电路(类似电压跟随的作用)。

    如果采集电压比2.5V低,那就输出0V。

3.虽然是胡思乱想的,但是这么想好像也挺有道理,但是为啥要接两电阻呢,

    接一个甚至不接不行吗?

到这里,我已经说服不了自己,还请论坛各位大佬指点,感谢!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1.LM393是放大器,按理来说应该是输出上拉,但是图中却接回同相端,而且用的是两个电阻。

   比较器这种接法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

2.为什么要用2个电阻?

网友A:
 附上一张比较完整的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张比较完整的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此图LM393的用法显然不正确。

LM393输出端接电阻到同相输入端,是为了施加一个正反馈,即施密特电路。

但U35-B的7角经R52接到同相输入端,同时接到U35-A的输出端,这个正反馈就没有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张比较完整的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如你所说,LM393输出应该上拉。图中两个LM393输出都没有上拉,不能输出高电平。这是另一个错误。

网友:
『2.为什么要用2个电阻?』

既然此图错误,那就不必追究为什么用两个电阻了。

网友:
这能不能理解成一个选择性放大电路

别考虑lm393输出高低电平的问题,其实lm393是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

当输入条件让lm393输出0v时,后端的运放输出应该也是0

当输入条件让lm393输出高阻时,实际上lm393相当于从这个电路中断开了,lm393输出到同相端之间的2个电阻相当于串进了后级运放的电路里

没仔细看,但是让我猜一下,可能是要为后端的运放输出做限幅

当输入信号过大时直接输出0,输入信号在合理区间时才把信号放行给运放输入做缩放处理

当然,我猜的,说错勿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说,LM393输出应该上拉。图中两个LM393输出都没有上拉,不能输出高电平。这是另一个错误。 &nbs ...

感谢老师回复!

我做了下仿真,结果和我想得差不多。

这样接法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输出上拉到输入电平,

也就是2.5v以上的原样输出,2.5v以下的输出0v。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回复! 我做了下仿真,结果和我想得差不多。 这样接法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输出上拉到输入电平 ...

此电路确实是这样工作的:“输出上拉到输入电平”。

但这样的电路,带载能力也太弱了。即使是数十千欧的负载也带不动,也就是说,输出电流连0.1mA都没有。而且,比较器的高电平很不确定,完全依赖输入信号的幅度。

网友:
输入为0时,显然两个比较器输出亦为0,但电路输出处叠加了二极管的结压降。输入电压逐渐提高,当分压点高过431阳极处的电压时(按图中接法为2.5V),U35A反转。此时因LM393的输出级为OC型且无外置上拉电阻,故U35A输出为高阻态,等效电路可将其去掉,只剩输入分压电阻和两个正反馈电阻。U35B的状态需要分析此时输入分压值与比较门限的关系,这里因无偏置电压参数故无法计算,至少可以肯定在输入高到某个时候U35B也会反转。U35B则是存在输出上拉的(上面那个二极管处的上拉电阻),但同样没有相关参数无法进一步分析,而此时下面那个二极管右侧的电压还得看未给出的右侧电路情况了。

网友:
关于楼主的问题,没有输出上拉时,按图中接法算是跟随,但注意阻抗很高,既有前级分压,还有后级电阻串联。至于为什么用两个电阻,应该是为了凑门限,即输入电压降低到何种程度输出立刻反转到0的门限,这里是有个施密特窗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