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老师们好,下面这个电路是个什么电路,前面一个555,后面7512,实现什么功能?求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要7812正常工作(输出12V电压),输入电压至少是14.5V,输入12V是无法输出12V的。

555在此是个多谐振荡器,3脚为其输出端。这个振荡器与电容E1二极管D3二极管D2电容E3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如果你愿意,叫电荷泵也可以),使E5两端电压超过14.5V,以使7812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此电路NE555能够输出的电流不大,7812的输出电流也很小,至多一、二十mA。

网友A:
电路怎么分析,应该先去看看555和7812的器件手册。查阅器件手册可知,555工作于多谐振荡器态。后面的电路为倍压整流,这样可以得到高于12V的电压,进而通过7812得到稳定的12V电压。由此可以推知,555的12V要么电压不足12V,要么电压不稳,而想通过7812获得稳定的12V只能先提高电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楼主帖电路为1980s的老古董,现在有开关电源,还有LDO,不会再用那个效率很差的电路了。

网友:
4楼chunyang说得是,此电路是个老古董电路,效率不高。现在有那么多种类的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这种效率不高的老电路只剩学习价值,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7812的压差至少大于1.5V,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防止输入的12V电源不够稳定,用555产生的正弦波形通过二极管和电容倍压,使7812的输入端电压远高于7812的压差,这样就能保证7812的输出是稳定的12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怎么分析,应该先去看看555和7812的器件手册。查阅器件手册可知,555工作于多谐振荡器态。后面的电路为 ...

所说的二极管和电容倍压,最终到7812的Vin具体值能算出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说的二极管和电容倍压,最终到7812的Vin具体值能算出是多少V

无法直接计算,参数不足。想计算先得弄清楚555输出的频率、幅值、占空比以及负载电流等参数。此电路也无需计算,想精确知道的话,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