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受力着火的问题,有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我所理解的电池,就是通过充电,改变电池中的化学元素,放电的时候也是通过化学变化来得到电。那电池受到外力后着火,是像电路中正负极短接,然后产生火花那样吗?电池其实是不是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物体。以前有看到,手机自燃,电动车自燃,只要是锂电的设备发生自燃情况就比较多见。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

最近准备搞个折叠电动车放车里,这样是否安全?该如何防止电动车自燃?同时想问下哪个牌子的折叠电动车质量好?

网友A:
关键点是——锂的化学性质活泼,所以才具有危险性。鉴于锂的化学本质,任何技术手段都不能彻底消除风险,所以只能减小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不能完全避免。想彻底避免,那就别用锂电池,可以改用铅酸电池或镍氢电池。但显然,鉴于能量密度,折叠车用铅酸电池或镍氢电池,那同等体积或重量下的续航能力将大打折扣,自己权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点是——锂的化学性质活泼,所以才具有危险性。鉴于锂的化学本质,任何技术手段都不能彻底消 ...

那确实很难办。安全比较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很难办。安全比较重要。

折叠车本来就讲究体积小,既然安全第一,那就别考虑什么折叠车了。夏季烈日下,小车后备箱内的局部温度超70度都完全可能。

网友:
活性材料本来就不稳定,外力过大有可能发生意外

网友C:
只谈受力着火

可以归咎为机械手里过猛,受挤压,电池内的隔膜被压穿,正负极板直接连造成内部短路

网友D:
以楼主的技术水平,自己组装电池最安全:保护板、平衡块、温度监测、温度保险、在线监测测等等。那不是随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叠车本来就讲究体积小,既然安全第一,那就别考虑什么折叠车了。夏季烈日下,小车后备箱内的局部温度超 ...

是啊,我得斟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楼主的技术水平,自己组装电池最安全:保护板、平衡块、温度监测、温度保险、在线监测测等等。那不是随便 ...

我可没那个能耐,电池厂商说不定还对电池有投保,个人的更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谈受力着火 可以归咎为机械手里过猛,受挤压,电池内的隔膜被压穿,正负极板直接连造成内部短路

那些不受外力的自燃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没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不受外力的自燃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没在充电。

比如,工作温度过高就是一种典型实例,会导致自燃

内部质量或电池外部保护板短路,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网友C:
某年,不记得哪一年了,波音787起火,当时不知道是否定义为自燃,

后来分析原因是由于过度充电致使电池过热,导致电池内液体溢出,引发事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某年,不记得哪一年了,波音787起火,当时不知道是否定义为自燃, 后来分析原因是由于过度充电致使电池 ...

所以电池保护芯片很重要,不能让电池过充。

不过即使设计的再好,在后期不当的使用可能也会导致电池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电池保护芯片很重要,不能让电池过充。 不过即使设计的再好,在后期不当的使用可能也会导致电池自 ...

除了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有电池管理更加是显得重要。

网友E:
车里最好不要放任何带锂电池的东西,铅酸的比较安全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里最好不要放任何带锂电池的东西,铅酸的比较安全可以玩。

嗯嗯,为了安全已经不考虑放锂电池的东西了!

网友F:
是的,为了安全,车还是少用锂电池,高温下化学材质更活跃,容易出现问题。我知道的丰田混动车,就是用的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为了安全,车还是少用锂电池,高温下化学材质更活跃,容易出现问题。我知道的丰田混动车,就是用的镍 ...

所以锂电池性能好,带来的弊端就是安全性差。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看如何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