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开发笔记】机智云智能浇花器实战(3)-自动生成代码移植

楼主:
第一篇内容:总体设计/系统功能介绍/机智云自助开发平台-开发利器GAgent等等
点击下载:【Io开发笔记】机智云智能浇花器实战(1)-基础Demo实现

第二篇内容:
继电器实现/功能测试/DHT11驱动代码实现/OLED屏幕显示传感器数据/中文字模制作等等
点击下载:机智云智能浇花器实战(2)-基础Demo实现

一,BH1750光照传感器原理图

二,BH1750传感器代码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uint8_t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int         mcy;     //进位标志

/**开始信号**/
void BH1750_Start()
{
  BH1750_SDA_H;                                               //拉高数据线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 BH1750_SDA_PIN);                    //产生下降沿
  Delay_nus(5);                                         //延时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 BH1750_SCL_PIN);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top()
{
    BH1750_SDA_L;                                             //拉低数据线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GPIO_SetBits(BH1750_PORT, BH1750_SDA_PIN);                    //产生上升沿
    Delay_nus(5);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int 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BH1750_SDA_PIN;
  GPIO_Init(BH1750_PORT, &GPIO_InitStruct);

        if(ack == 1)   //写应答信号
                BH1750_SDA_H;
        else if(ack == 0)
                BH1750_SDA_L;
        else
                return;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BH1750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int BH1750_Recv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BH1750_SDA_PIN;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if(GPIO_ReadInputDataBit(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1)//读应答信号
    mcy = 1 ;
  else
    mcy = 0 ;
  BH1750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return m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 0X80 & dat )
      GPIO_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else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dat <<= 1;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BH1750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uint8_t BH1750_RecvByte()
{
  uint8_t i;
  uint8_t dat = 0;
  uint8_t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BH1750_SDA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BH1750_SCL_H;               //拉高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if(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读数据
                BH1750_SCL_L;                //拉低时钟线
    Delay_nus(5);            //延时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H1750_PORT, &GPIO_InitStruct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int8_t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BH1750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开启GPIOB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BH1750_SDA_PIN | BH1750_SCL_PIN ;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void mread(void)
{
  uint8_t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nms(5);
}

float Read_BH1750(void)
{
  int dis_data;                       //变量
        float temp1;
        float temp2;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read();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合成数据
        temp1=dis_data/1.2;
        temp2=10*dis_data/1.2;
        temp2=(int)temp2%10;
        return temp1;
}

#ifndef __BH1750_H__
#define __BH1750_H__

#include "STM32f10x.h"

/*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   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define BH1750_PORT      GPIOB
#define BH1750_SCL_PIN   GPIO_Pin_1
#define BH1750_SDA_PIN   GPIO_Pin_0

#define BH1750_SCL_H     GPIO_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CL_PIN)
#define BH1750_SCL_L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CL_PIN)

#define BH1750_SDA_H     GPIO_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define BH1750_SDA_L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BH1750_SDA_PIN)

extern uint8_t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extern int        dis_data;                       //变量
extern int        mcy;                            //表示进位标志位

void BH1750_Init(void);
void conversion(uint32_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int8_t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int8_t Single_Read_BH1750(uint8_t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read(void);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float Read_BH1750(void);

#endif

BH1750传感器代码说明

核心板单独测试程序在PB0PB1管脚是完全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板的PB2上接了什么暂时还未排查出来问题,如果你是用开发板或者是自己设计的项目板的话,那么程序是直接可以使用的程序依然按照PB0PB1保留。

三,机智云自助开发平台数据点创建
机智云官方网站:https://www.gizwits.com/
步骤1,创建产品

创建好后就会有基本信息

步骤2,填写机智云产品ProductKey

这两个信息比较重要最好是保存下来

Product Key :9c8a5a8e38344fb4af14b6db0f5b1df7

Product Secret :45c86d8c6a2a4b1dac7d68df54f6e4f0

步骤3,定义自己的数据点

只读:就是只允许赋值数据传感器赋值给平台平台只能读取
可写:就是数据可以被修改继电器的开关状态平台可以修改

四,MCU开发

mcu开发注意事项平台选Common其实就是STM32F103x平台

1,生成代码包

2,下载自动生成的代码包

3,机智云Gizwits协议移植

这两个文件夹要添加到自己的工程

这是添加的文件夹以及文件的目录

4,修改gizwits_produc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usart3.h"

static uint32_t timerMsCount;
uint8_t aRxBuffer;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
uint8_t wifi_flag;

//存放事件处理API接口函数
int8_t gizwitsEventProcess(eventInfo_t *info, uint8_t *gizdata, uint32_t len)
{
  uint8_t i = 0;
  dataPoint_t *dataPointPtr = (dataPoint_t *)gizdata;
  moduleStatusInfo_t *wifiData = (moduleStatusInfo_t *)gizdata;
  protocolTime_t *ptime = (protocolTime_t *)gizdata;

#if MODULE_TYPE
  gprsInfo_t *gprsInfoData = (gprsInfo_t *)gizdata;
#else
  moduleInfo_t *ptModuleInfo = (moduleInfo_t *)gizdata;
#endif

  if((NULL == info) || (NULL == gizdata))
  {
    return -1;
  }

  for(i=0; i<info->num; i++)
  {
    switch(info->event)
    {
      case EVENT_Relay_1: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 dataPointPtr->valueRelay_1;
        GIZWITS_LOG("Evt: EVENT_Relay_1 %d \n",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if(0x01 ==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 1;

        }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 0;

        }
        break;
      case WIFI_SOFTAP:
        break;
      case WIFI_AIRLINK:
        break;
      case WIFI_STATION:
        break;
      case WIFI_CON_ROUTER:

        break;
      case WIFI_DISCON_ROUTER:

        break;
      case WIFI_CON_M2M:
               wifi_flag = 1; //WiFi连接标志
        break;
      case WIFI_DISCON_M2M:
               wifi_flag = 0; //WiFi断开标志
        break;
      case WIFI_RSSI:
        GIZWITS_LOG("RSSI %d\n", wifiData->rssi);
        break;
      case TRANSPARENT_DATA:
        GIZWITS_LOG("TRANSPARENT_DATA \n");
        //user handle , Fetch data from [data] , size is [len]
        break;
      case WIFI_NTP:
        GIZWITS_LOG("WIFI_NTP : [%d-%d-%d %02d:%02d:%02d][%d] \n",ptime->year,ptime->month,ptime->day,ptime->hour,ptime->minute,ptime->second,ptime->ntp);
        break;
      case MODULE_INFO:
            GIZWITS_LOG("MODULE INFO ...\n");
      #if MODULE_TYPE
            GIZWITS_LOG("GPRS MODULE ...\n");
            //Format By gprsInfo_t
      #else
            GIZWITS_LOG("WIF MODULE ...\n");
            //Format By moduleInfo_t
            GIZWITS_LOG("moduleType : [%d] \n",ptModuleInfo->moduleType);
      #endif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

void userHandle(void)
{
/*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i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currentDataPoint.valueLight_Intensity =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
void userInit(void)
{
    memset((uint8_t*)¤tDataPoint, 0, sizeof(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valueRelay_1         = 0;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            = 0;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i            = 0;
                currentDataPoint.valueLight_Intensity = 0;
}

void gizTimerMs(void)
{
    timerMsCount++;
}

uint32_t gizGetTimerCount(void)
{
    return timerMsCount;
}

void mcuRestart(void)
{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

void TIMER_IRQ_FUN(void)
{
  gizTimerMs();
}

void UART_IRQ_FUN(void)
{
  uint8_t value = 0;
  gizPutData(&value, 1);
}

int32_t uartWrit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 0;

    if(NULL == buf)
    {
        return -1;
    }

    for(i=0; i<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3,bu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if(i >=2 && buf == 0xFF)
        {
            USART_SendData(USART3, 0x55);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
    return len;
}

5,修改

#ifndef _GIZWITS_PRODUCT_H
#define _GIZWITS_PRODUC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gizwits_protocol.h"

/**
* MCU software version
*/
#define SOFTWARE_VERSION "03030000"
/**
* MCU hardware version
*/
#define HARDWARE_VERSION "03010100"

/**
* Communication module model
*/
#define MODULE_TYPE 0 //0,WIFI ;1,GPRS

/**@name TIM3 related macro definition
* @{
*/
#define TIMER                                             TIM3
#define TIMER_IRQ                                   TIM3_IRQn
#define TIMER_RCC                                   RCC_APB1Periph_TIM3
#define TIMER_IRQ_FUN                         TIM3_IRQHandler
/**@} */

/**@name USART related macro definition
* @{
*/
#define UART_BAUDRATE                         9600
#define UART_PORT                             2
#define UART                                  USART2
#define UART_IRQ                              USART2_IRQn
#define UART_IRQ_FUN                          USART2_IRQHandler

#if (UART_PORT == 1)
#define UART_GP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ART_AF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AFIO_CLK          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UART_CLK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UAR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_RxPin             GPIO_Pin_10
#define UART_TxPin             GPIO_Pin_9
#endif

#if (UART_PORT == 2)
#define UART_GP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ART_AF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AFIO_CLK          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UART_CLK_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UAR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_RxPin             GPIO_Pin_3
#define UART_TxPin             GPIO_Pin_2
#endif

#if (UART_PORT == 3)

#define UART_GP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UART_AFIO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AFIO_CLK          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UART_CLK_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UART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ART_RxPin             GPIO_Pin_11
#define UART_TxPin             GPIO_Pin_10

#endif
/**@} */

/** User area the current device state structure*/
extern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

void gizTimerMs(void);
uint32_t gizGetTimerCount(void);
void timerInit(void);
void uartInit(void);

void userInit(void);
void userHandle(void);
void mcuRestart(void);

int32_t uartWrit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int8_t gizwitsEventProcess(eventInfo_t *info, 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5,修改gizwits_product.h
Listitem
Listitem
Listitem
Listitem
Listitem

/**
***************************
* @File          gizwits_protocol.c
* @brief         Corresponding gizwits_product.c header file (including product hardware and software version definition)
* @author        Gizwits
* @date          2017-07-19
* @version       V03030000
* @copyright    Gizwits
*
* @note         机智云.只为智能硬件而生
*               Gizwits Smart Cloud  for Smart Products
*               链接|增值ֵ|开放|中立|安全|自有|自由|生态
*               www.gizwits.com
*
***************************/
//#include "ringBuffer.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dataPointTools.h"
#include "delay.h"
/** Protocol global variables **/
//gizwitsProtocol_t gizwitsProtocol;
//extern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
//extern uint8_t wifi_flag;

/**@name The serial port receives the ring buffer implementation
* @{
*/
rb_t pRb;                                               ///< Ring buffer structure variable
static uint8_t rbBuf[RB_MAX_LEN];                       ///< Ring buffer data cache buffer

/**@} */

/**
* @brief Write data to the ring buffer
* @param [in] buf        : buf adress
* @param [in] len        : byte length
* @return   correct : Returns the length of the written data
            failure : -1
*/
int32_t gizPutData(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int32_t count = 0;

    if(NULL == buf)
    {
        GIZWITS_LOG("ERR: gizPutData buf is empty \n");
        return -1;
    }

    count = rbWrite(&pRb, buf, len);
    if(count != len)
    {
        GIZWITS_LOG("ERR: Failed to rbWrite \n");
        return -1;
    }

    return count;
}

/**
* @brief Protocol header initialization
*
* @param [out] head         : Protocol header pointer
*
* @return 0, success; other, failur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head)
{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ERR: gizProtocolHeadInit head is empty \n");
        return -1;
    }

    memset((uint8_t *)head, 0, sizeof(protocolHead_t));
    head->head[0] = 0xFF;
    head->head[1] = 0xFF;

    return 0;
}

/**
* @brief Protocol ACK check processing function
*
* @param [in] data            : data adress
* @param [in] len             : data length
*
* @return 0, suceess; other, failur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gizdata, uint32_t len)
{
    if(NULL == gizdata)
    {
        GIZWITS_LOG("ERR: data is empty \n");
        return -1;
    }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waitAck, 0, sizeof(protocolWaitAck_t));
    memcpy((uint8_t *)gizwitsProtocol.waitAck.buf, gizdata, len);
    gizwitsProtocol.waitAck.dataLen = (uint16_t)len;

    gizwitsProtocol.waitAck.flag = 1;
    gizwitsProtocol.waitAck.sendTime = gizGetTimerCount();

    return 0;
}
/**
* @brief generates "controlled events" according to protocol

* @param [in] issuedData: Controlled data
* @param [out] info: event queue
* @param [out] dataPoints: data point data
* @return 0,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cess, non-0, failed
*/
static int8_t ICACHE_FLASH_ATTR gizDataPoint2Event(gizwitsIssued_t *issuedData, eventInfo_t *info, dataPoint_t *dataPoints)
{
    if((NULL == issuedData) || (NULL == info) ||(NULL == dataPoints))
    {
        GIZWITS_LOG("gizDataPoint2Event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 Greater than 1 byte to do bit conversion **/
    if(sizeof(issuedData->attrFlags) > 1)
    {
        if(-1 == gizByteOrderExchange((uint8_t *)&issuedData->attrFlags,sizeof(attrFlags_t)))
        {
            GIZWITS_LOG("gizByteOrderExchange Error\n");
            return -1;
        }
    }

    if(0x01 == issuedData->attrFlags.flagRelay_1)
    {
        info->event[info->num] = EVENT_Relay_1;
        info->num++;
        dataPoints->valueRelay_1 = gizStandardDecompressionValue(Relay_1_BYTEOFFSET,Relay_1_BITOFFSET,Relay_1_LEN,(uint8_t *)&issuedData->attrVals.wBitBuf,sizeof(issuedData->attrVals.wBitBuf));
    }

    return 0;
}

/**
* @brief contrasts the current data with the last data
*
* @param [in] cur: current data point data
* @param [in] last: last data point data
*
* @return: 0, no change in data; 1, data changes
*/
static int8_t ICACHE_FLASH_ATTR gizCheckReport(dataPoint_t *cur, dataPoint_t *last)
{
    int8_t ret = 0;
    static uint32_t lastReportTime = 0;
    uint32_t currentTime = 0;

    if((NULL == cur) || (NULL == last))
    {
        GIZWITS_LOG("gizCheckReport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currentTime = gizGetTimerCount();
    if(last->valueRelay_1 != cur->valueRelay_1)
    {
        GIZWITS_LOG("valueRelay_1 Changed\n");
        ret = 1;
    }

    if(last->valueTemp != cur->valueTemp)
    {
        if(currentTime - lastReportTime >= REPORT_TIME_MAX)
        {
            GIZWITS_LOG("valueTemp Changed\n");
            ret = 1;
        }
    }
    if(last->valueHumi != cur->valueHumi)
    {
        if(currentTime - lastReportTime >= REPORT_TIME_MAX)
        {
            GIZWITS_LOG("valueHumi Changed\n");
            ret = 1;
        }
    }
    if(last->valueLight_Intensity != cur->valueLight_Intensity)
    {
        if(currentTime - lastReportTime >= REPORT_TIME_MAX)
        {
            GIZWITS_LOG("valueLight_Intensity Changed\n");
            ret = 1;
        }
    }

    if(1 == ret)
    {
        lastReportTime = gizGetTimerCount();
    }
    return ret;
}

/**
* @brief User data point data is converted to wit the cloud to report data point data
*
* @param [in] dataPoints: user data point data address
* @param [out] devStatusPtr: wit the cloud data point data address
*
* @return 0, the correct return; -1, the error returned
*/
static int8_t ICACHE_FLASH_ATTR gizDataPoints2ReportData(dataPoint_t *dataPoints , devStatus_t *devStatusPtr)
{
    if((NULL == dataPoints) || (NULL == devStatusPtr))
    {
        GIZWITS_LOG("gizDataPoints2ReportData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gizMemset((uint8_t *)devStatusPtr->wBitBuf,0,sizeof(devStatusPtr->wBitBuf));

    gizStandardCompressValue(Relay_1_BYTEOFFSET,Relay_1_BITOFFSET,Relay_1_LEN,(uint8_t *)devStatusPtr,dataPoints->valueRelay_1);
    gizByteOrderExchange((uint8_t *)devStatusPtr->wBitBuf,sizeof(devStatusPtr->wBitBuf));

    devStatusPtr->valueTemp = gizY2X(Temp_RATIO,  Temp_ADDITION, dataPoints->valueTemp);
    devStatusPtr->valueHumi = gizY2X(Humi_RATIO,  Humi_ADDITION, dataPoints->valueHumi);
    devStatusPtr->valueLight_Intensity = gizY2X(Light_Intensity_RATIO,  Light_Intensity_ADDITION, dataPoints->valueLight_Intensity);

    return 0;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GAgent module to receive the relevant protocol data from the cloud or APP
* @param [in] inData The protocol data entered
* @param [in] inLen Enter the length of the data
* @param [out] outData The output of the protocol data
* @param [out] outLen The length of the output data
* @return 0,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cess, non-0, failed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IssuedProcess(char *did, uint8_t *inData, uint32_t inLen, uint8_t *outData, uint32_t *outLen)
{
    uint8_t issuedAction = inData[0];

    if((NULL == inData)||(NULL == outData)||(NULL == outLen))
    {
        GIZWITS_LOG("gizProtocolIssuedProcess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if(NULL == did)
    {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 0, sizeof(eventInfo_t));
        switch(issuedAction)
        {
            case ACTION_CONTROL_DEVICE:
                gizDataPoint2Event((gizwitsIssued_t *)&inData[1], &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gizwitsProtocol.gizCurrentDataPoint);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ACTION_CONTROL_TYPE;
                outData = NULL;
                *outLen = 0;
                break;

            case ACTION_READ_DEV_STATUS:
                if(0 == gizDataPoints2ReportData(&gizwitsProtocol.gizLastDataPoint,&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
                    memcpy(outData+1, (uint8_t *)&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sizeof(gizwitsReport_t));
                    outData[0] = ACTION_READ_DEV_STATUS_ACK;
                    *outLen = sizeof(gizwitsReport_t)+1;
                }
                else
                {
                    return -1;
                }
                break;
            case ACTION_W2D_TRANSPARENT_DATA:
                memcpy(gizwitsProtocol.transparentBuff, &inData[1], inLen-1);
                gizwitsProtocol.transparentLen = inLen - 1;

                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num] = TRANSPARENT_DATA;
                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num++;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ACTION_W2D_TRANSPARENT_TYPE;
                outData = NULL;
                *outLen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
/**
* @brief The protocol sends data back , P0 ACK
*
* @param [in] head                  : Protocol head pointer
* @param [in] data                  : Payload data
* @param [in] len                   : Payload data length
* @param [in] proFlag               : DID flag ,1 for Virtual sub device did ,0 for single product or gateway
*
* @return : 0,Ack success;
*           -1,Input Param Illegal
*           -2,Serial send faild
*/
static int32_t gizProtocolIssuedDataAck(protocolHead_t *head, uint8_t *gizdata, uint32_t len, uint8_t proFlag)
{
    int32_t ret = 0;
    uint8_t tx_buf[RB_MAX_LEN];
    uint32_t offset = 0;
    uint8_t sDidLen = 0;
    uint16_t data_len = 0;
        uint8_t *pTxBuf = tx_buf;
    if(NULL == gizdata)
    {
        GIZWITS_LOG("[ERR]  data Is Null \n");
        return -1;
    }

    if(0x1 == proFlag)
    {
        sDidLen = *((uint8_t *)head + sizeof(protocolHead_t));
        data_len = 5 + 1 + sDidLen + len;
    }
    else
    {
        data_len = 5 + len;
    }
    GIZWITS_LOG("len = %d , sDidLen = %d ,data_len = %d\n", len,sDidLen,data_len);
    *pTxBuf ++= 0xFF;
    *pTxBuf ++= 0xFF;
    *pTxBuf ++= (uint8_t)(data_len>>8);
    *pTxBuf ++= (uint8_t)(data_len);
    *pTxBuf ++= head->cmd + 1;
    *pTxBuf ++= head->sn;
    *pTxBuf ++= 0x00;
    *pTxBuf ++= proFlag;
    offset = 8;
    if(0x1 == proFlag)
    {
        *pTxBuf ++= sDidLen;
        offset += 1;
        memcpy(&tx_buf[offset],(uint8_t *)head+sizeof(protocolHead_t)+1,sDidLen);
        offset += sDidLen;
        pTxBuf += sDidLen;

    }
    if(0 != len)
    {
        memcpy(&tx_buf[offset],gizdata,len);
    }
    tx_buf[data_len + 4 - 1 ] = gizProtocolSum( tx_buf , (data_len+4));

    ret = uartWrite(tx_buf, data_len+4);
    if(ret < 0)
    {
        GIZWITS_LOG("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return -2;
    }

    return 0;
}

/**
* @brief Report data interface
*
* @param [in] action            : PO action
* @param [in] data              : Payload data
* @param [in] len               : Payload data length
*
* @return : 0,Ack success;
*           -1,Input Param Illegal
*           -2,Serial send faild
*/
static int32_t gizReportData(uint8_t action, uint8_t *gizdata, uint32_t len)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Report_t protocolReport;

    if(NULL == gizdata)
    {
        GIZWITS_LOG("gizReportData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protocolReport);
    protocolReport.head.cmd = CMD_REPORT_P0;
    protocolReport.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protocolReport.action = action;
    protocolReport.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Report_t)-4);
    memcpy((gizwitsReport_t *)&protocolReport.reportData, (gizwitsReport_t *)gizdata,len);
    protocolReport.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protocolReport, sizeof(protocolReport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protocolReport, sizeof(protocolReport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return -2;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protocolReport, sizeof(protocolReport_t));

    return ret;
}/**
* @brief Datapoints reporting mechanism
*
* 1. Changes are reported immediately

* 2. Data timing report , 600000 Millisecond
*
*@param [in] currentData       : Current datapoints value
* @return : NULL
*/
static void gizDevReportPolicy(dataPoint_t *currentData)
{
    static uint32_t lastRepTime = 0;
    uint32_t timeNow = gizGetTimerCount();

    if((1 == gizCheckReport(currentData, (dataPoint_t *)&gizwitsProtocol.gizLastDataPoint)))
    {
        GIZWITS_LOG("changed, report data\n");
        if(0 == gizDataPoints2ReportData(currentData,&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
            gizReportData(ACTION_REPORT_DEV_STATUS, (uint8_t *)&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sizeof(devStatus_t));        }
        memcpy((uint8_t *)&gizwitsProtocol.gizLastDataPoint, (uint8_t *)currentData, sizeof(dataPoint_t));
    }

    if((0 == (timeNow % (600000))) && (lastRepTime != timeNow))
    {
        GIZWITS_LOG("Info: 600S report data\n");
        if(0 == gizDataPoints2ReportData(currentData,&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
            gizReportData(ACTION_REPORT_DEV_STATUS, (uint8_t *)&gizwitsProtocol.reportData.devStatus, sizeof(devStatus_t));
        }
        memcpy((uint8_t *)&gizwitsProtocol.gizLastDataPoint, (uint8_t *)currentData, sizeof(dataPoint_t));

        lastRepTime = timeNow;
    }
}

/**
* @brief Get a packet of data from the ring buffer
*
* @param [in]  rb                  : Input data address
* @param [out] data                : Output data address
* @param [out] len                 : Output data length
*
* @return : 0,Return correct ;-1,Return failure;-2,Data check failur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GetOnePacket(rb_t *rb, uint8_t *gizdata, uint16_t *len)
{
    int32_t ret = 0;
    uint8_t sum = 0;
    int32_t i = 0;
    uint8_t tmpData;
    uint8_t tmpLen = 0;
    uint16_t tmpCount = 0;
    static uint8_t protocolFlag = 0;
    static uint16_t protocolCount = 0;
    static uint8_t lastData = 0;
    static uint8_t debugCount = 0;
    uint8_t *protocolBuff = gizdata;
    protocolHead_t *head = NULL;

    if((NULL == rb) || (NULL == gizdata) ||(NULL == len))
    {
        GIZWITS_LOG("gizProtocolGetOnePacket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tmpLen = rbCanRead(rb);
    if(0 == tmpLen)
    {
        return -1;
    }

    for(i=0; i<tmpLen; i++)
    {
        ret = rbRead(rb, &tmpData, 1);
        if(0 != ret)
        {
            if((0xFF == lastData) && (0xFF == tmpData))
            {
                if(0 == protocolFlag)
                {
                    protocolBuff[0] = 0xFF;
                    protocolBuff[1] = 0xFF;
                    protocolCount = 2;
                    protocolFlag = 1;
                }
                else
                {
                    if((protocolCount > 4) && (protocolCount != tmpCount))
                    {
                        protocolBuff[0] = 0xFF;
                        protocolBuff[1] = 0xFF;
                        protocolCount = 2;
                    }
                }
            }
            else if((0xFF == lastData) && (0x55 == tmpData))
            {
            }
            else
            {
                if(1 == protocolFlag)
                {
                    protocolBuff[protocolCount] = tmpData;
                    protocolCount++;

                    if(protocolCount > 4)
                    {
                        head = (protocolHead_t *)protocolBuff;
                        tmpCount = exchangeBytes(head->len)+4;
                        if(protocolCount == tmpCount)
                        {
                            break;
                        }
                    }
                }
            }

            lastData = tmpData;
            debugCount++;
        }
    }

    if((protocolCount > 4) && (protocolCount == tmpCount))
    {
        sum = gizProtocolSum(protocolBuff, protocolCount);

        if(protocolBuff[protocolCount-1] == sum)
        {
            memcpy(gizdata, protocolBuff, tmpCount);
            *len = tmpCount;
            protocolFlag = 0;

            protocolCount = 0;
            debugCount = 0;
            lastData = 0;

            return 0;
        }
        else
        {
            return -2;
        }
    }

    return 1;
}

/**
* @brief Protocol data resend

* The protocol data resend when check timeout and meet the resend limiting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izProtocolResendData(void)
{
    int32_t ret = 0;

    if(0 == gizwitsProtocol.waitAck.flag)
    {
        return;
    }

    GIZWITS_LOG("Warning: timeout, resend data \n");

    ret = uartWrite(gizwitsProtocol.waitAck.buf, gizwitsProtocol.waitAck.dataLen);
    if(ret != gizwitsProtocol.waitAck.dataLen)
    {
        GIZWITS_LOG("ERR: resend data error\n");
    }

    gizwitsProtocol.waitAck.sendTime = gizGetTimerCount();
}

/**
* @brief Clear the ACK protocol message
*
* @param [in] head : Protocol header address
*
* @return 0, success; other, failur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WaitAckCheck(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Head_t *waitAckHead = (protocolHead_t *)gizwitsProtocol.waitAck.buf;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ERR: data is empty \n");
        return -1;
    }

    if(waitAckHead->cmd+1 == head->cmd)
    {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waitAck, 0, sizeof(protocolWaitAck_t));
    }

    return 0;
}

/**
* @brief Send general protocol message data
*
* @param [in] head              : Protocol header address
*
* @return : Return effective data length;-1,return failure
*/
static int32_t gizProtocolCommonAck(protocolHead_t *head)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Common_t ack;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ERR: gizProtocolCommonAck data is empty \n");
        return -1;
    }
    memcpy((uint8_t *)&ack, (uint8_t *)head, sizeof(protocolHead_t));
    ack.head.cmd = ack.head.cmd+1;
    ack.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ack.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ack,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ack,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return ret;
}

/**
* @brief ACK processing function

* Time-out 200ms no ACK resend,resend two times at most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izProtocolAckHandle(void)
{
    if(1 == gizwitsProtocol.waitAck.flag)
    {
        if(SEND_MAX_NUM > gizwitsProtocol.waitAck.num)
        {
            // Time-out no ACK resend
            if(SEND_MAX_TIME < (gizGetTimerCount() - gizwitsProtocol.waitAck.sendTime))
            {
                GIZWITS_LOG("Warning:gizProtocolResendData %d %d %d\n", gizGetTimerCount(), gizwitsProtocol.waitAck.sendTime, gizwitsProtocol.waitAck.num);
                gizProtocolResendData();
                gizwitsProtocol.waitAck.num++;
            }
        }
        else
        {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waitAck, 0, sizeof(protocolWaitAck_t));
        }
    }
}

/**
* @brief Protocol 4.1 WiFi module requests device information
*
* @param[in] head : Protocol header address
*
* @return Return effective data length;-1,return failure
*/
static int32_t gizProtocolGetDeviceInfo(protocolHead_t * head)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DeviceInfo_t deviceInfo;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gizProtocolGetDeviceInfo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deviceInfo);
    deviceInfo.head.cmd = ACK_GET_DEVICE_INFO;
    deviceInfo.head.sn = head->sn;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protocolVer, protocol_VERSION, 8);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p0Ver, P0_VERSION, 8);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softVer, SOFTWARE_VERSION, 8);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hardVer, HARDWARE_VERSION, 8);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productKey, PRODUCT_KEY, strlen(PRODUCT_KEY));
    memcpy((uint8_t *)deviceInfo.productSecret, PRODUCT_SECRET, strlen(PRODUCT_SECRET));
    memset((uint8_t *)deviceInfo.devAttr, 0, 8);
    deviceInfo.devAttr[7] |= DEV_IS_GATEWAY<<0;
    deviceInfo.devAttr[7] |= (0x01<<1);
    deviceInfo.ninableTime = exchangeBytes(NINABLETIME);
    deviceInfo.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DeviceInfo_t)-4);
    deviceInfo.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deviceInfo, sizeof(protocolDeviceInfo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deviceInfo, sizeof(protocolDeviceInfo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return ret;
}

/**
* @brief Protocol 4.7 Handling of illegal message notification

* @param[in] head  : Protocol header address
* @param[in] errno : Illegal message notification type
* @return 0, success; other, failure
*/
static int32_t gizProtocolErrorCmd(protocolHead_t *head,errorPacketsType_t errno)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ErrorType_t errorType;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gizProtocolErrorCmd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errorType);
    errorType.head.cmd = ACK_ERROR_PACKAGE;
    errorType.head.sn = head->sn;

    errorType.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ErrorType_t)-4);
    errorType.error = errno;
    errorType.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errorType, sizeof(protocolErrorType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errorType, sizeof(protocolErrorType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return ret;
}

/**
* @brief Protocol 4.13 Get and process network time
*
* @param [in] head : Protocol header address
*
* @return 0, success; other, failur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NTP(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UTT_t *UTTInfo = (protocolUTT_t *)head;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ERR: NTP is empty \n");
        return -1;
    }

    memcpy((uint8_t *)&gizwitsProtocol.TimeNTP,(uint8_t *)UTTInfo->time, (7 + 4));
    gizwitsProtocol.TimeNTP.year = exchangeBytes(gizwitsProtocol.TimeNTP.year);
    gizwitsProtocol.TimeNTP.ntp =exchangeWord(gizwitsProtocol.TimeNTP.ntp);

    gizwitsProtocol.NTP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NTPEvent.num] = WIFI_NTP;
    gizwitsProtocol.NTPEvent.num++;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GET_NTP_TYPE;

    return 0;
}

/**
* @brief Protocol 4.4 Device MCU restarts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izProtocolReboot(void)
{
    uint32_t timeDelay = gizGetTimerCount();

    /*Wait 600ms*/
    while((gizGetTimerCount() - timeDelay) <= 600);
    mcuRestart();
}

/**
* @brief Protocol 4.5 :The WiFi module informs the device MCU of working status about the WiFi module

* @param[in] status WiFi module working status
* @return none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ModuleStatus(protocolWifiStatus_t *status)
{
    static wifiStatus_t lastStatus;

    if(NULL == status)
    {
        GIZWITS_LOG("gizProtocolModuleStatus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status->ststus.value = exchangeBytes(status->ststus.value);

    //OnBoarding mode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onboarding != status->ststus.types.onboarding)
    {
        if(1 == status->ststus.types.onboarding)
        {
            if(1 == status->ststus.types.softap)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SOFTAP;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OnBoarding: SoftAP or Web mode\n");
            }

            if(1 == status->ststus.types.station)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AIRLINK;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OnBoarding: AirLink mode\n");
            }
        }
        else
        {
            if(1 == status->ststus.types.softap)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SOFTAP;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OnBoarding: SoftAP or Web mode\n");
            }

            if(1 == status->ststus.types.station)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STATION;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OnBoarding: Station mode\n");
            }
        }
    }

    //binding mode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binding != status->ststus.types.binding)
    {
        lastStatus.types.binding = status->ststus.types.binding;
        if(1 == status->ststus.types.binding)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OPEN_BINDING;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in binding mode\n");
        }
        els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CLOSE_BINDING;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out binding mode\n");
        }
    }

    //router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con_route != status->ststus.types.con_route)
    {
        lastStatus.types.con_route = status->ststus.types.con_route;
        if(1 == status->ststus.types.con_rout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CON_ROUTER;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connected router\n");
        }
        els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DISCON_ROUTER;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disconnected router\n");
        }
    }

    //M2M server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con_m2m != status->ststus.types.con_m2m)
    {
        lastStatus.types.con_m2m = status->ststus.types.con_m2m;
        if(1 == status->ststus.types.con_m2m)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CON_M2M;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connected m2m\n");
        }
        els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DISCON_M2M;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disconnected m2m\n");
        }
    }

    //APP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app != status->ststus.types.app)
    {
        lastStatus.types.app = status->ststus.types.app;
        if(1 == status->ststus.types.app)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CON_APP;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app connect\n");
        }
        els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DISCON_APP;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no app connect\n");
        }
    }

    //test mode status
    if(lastStatus.types.test != status->ststus.types.test)
    {
        lastStatus.types.test = status->ststus.types.test;
        if(1 == status->ststus.types.test)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OPEN_TESTMODE;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in test mode\n");
        }
        else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CLOSE_TESTMODE;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_LOG("WiFi status: out test mode\n");
        }
    }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 WIFI_RSSI;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num++;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Data.rssi = status->ststus.types.rssi;
    GIZWITS_LOG("RSSI is %d \n",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Data.rssi);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WIFI_STATUS_TYPE;

    return 0;
}

/**@name Gizwits User API interface
* @{
*/

/**
* @brief gizwits Protocol initialization interface

* Protocol-related timer, serial port initialization

* Datapoint initializati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gizwitsInit(void)
{
    pRb.rbCapacity = RB_MAX_LEN;
    pRb.rbBuff = rbBuf;
    if(0 == rbCreate(&pRb))
        {
                GIZWITS_LOG("rbCreate Success \n");
        }
        else
        {
                GIZWITS_LOG("rbCreate Faild \n");
        }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 0, sizeof(gizwitsProtocol_t));
}

/**
* @brief WiFi configure interface

* Set the WiFi module into the corresponding configuration mode or reset the module

* @param[in] mode :0x0, reset the module ;0x01, SoftAp mode ;0x02, AirLink mode ;0x03, Production test mode; 0x04:allow users to bind devices

* @return Error command code
*/
int32_t gizwitsSetMode(uint8_t mode)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CfgMode_t cfgMode;
    protocolCommon_t setDefault;

    switch(mode)
    {
        case WIFI_RESET_MODE: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setDefault);
            setDefault.head.cmd = CMD_SET_DEFAULT;
            setDefault.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setDefault.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setDefault.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break;
        case WIFI_SOFTAP_MODE: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cfgMode);
            cfgMode.head.cmd = CMD_WIFI_CONFIG;
            cfgMode.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cfgMode.cfgMode = mode;
            cfgMode.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fgMode_t)-4);
            cfgMode.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break;
        case WIFI_AIRLINK_MODE: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cfgMode);
            cfgMode.head.cmd = CMD_WIFI_CONFIG;
            cfgMode.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cfgMode.cfgMode = mode;
            cfgMode.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fgMode_t)-4);
            cfgMode.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cfgMode, sizeof(protocolCfgMode_t));
            break;
        case WIFI_PRODUCTION_TEST: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setDefault);
            setDefault.head.cmd = CMD_PRODUCTION_TEST;
            setDefault.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setDefault.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setDefault.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break;
        case WIFI_NINABLE_MODE: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setDefault);
            setDefault.head.cmd = CMD_NINABLE_MODE;
            setDefault.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setDefault.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setDefault.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break;
        case WIFI_REBOOT_MODE: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setDefault);
            setDefault.head.cmd = CMD_REBOOT_MODULE;
            setDefault.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setDefault.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setDefault.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setDefault, sizeof(protocolCommon_t));
            break;
        default:
            GIZWITS_LOG("ERR: CfgMode error!\n");
            break;
    }

    return ret;
}

/**
* @brief Get the the network time

* Protocol 4.13:"Device MCU send" of "the MCU requests access to the network time"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gizwitsGetNTP(void)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Common_t getNTP;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getNTP);
    getNTP.head.cmd = CMD_GET_NTP;
    getNTP.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getNTP.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Common_t)-4);
    getNTP.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getNTP, sizeof(protocolCommon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getNTP, sizeof(protocolCommon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NTP]: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getNTP, sizeof(protocolCommon_t));
}

/**
* @brief Get Module Info

*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gizwitsGetModuleInfo(void)
{
    int32_t ret = 0;
    protocolGetModuleInfo_t getModuleInfo;

    gizProtocolHeadInit((protocolHead_t *)&getModuleInfo);
    getModuleInfo.head.cmd = CMD_ASK_MODULE_INFO;
    getModuleInfo.head.sn = gizwitsProtocol.sn++;
    getModuleInfo.type = 0x0;
    getModuleInfo.head.len = exchangeBytes(sizeof(protocolGetModuleInfo_t)-4);
    getModuleInfo.sum = gizProtocolSum((uint8_t *)&getModuleInfo, sizeof(protocolGetModuleInfo_t));
    ret = uartWrite((uint8_t *)&getModuleInfo, sizeof(protocolGetModuleInfo_t));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NTP]: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uint8_t *)&getModuleInfo, sizeof(protocolGetModuleInfo_t));
}

/**
* @brief Module Info Analyse
*
* @param [in] head :
*
* @return 0, Success, , other,Faild
*/
static int8_t gizProtocolModuleInfoHandle(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ModuleInfo_t *moduleInfo = (protocolModuleInfo_t *)head;

    if(NULL == head)
    {
        GIZWITS_LOG("NTP is empty \n");
        return -1;
    }

    memcpy((uint8_t *)&gizwitsProtocol.wifiModuleNews,(uint8_t *)&moduleInfo->wifiModuleInfo, sizeof(moduleInfo_t));

    gizwitsProtocol.moduleInfoEvent.event[gizwitsProtocol.moduleInfoEvent.num] = MODULE_INFO;
    gizwitsProtocol.moduleInfoEvent.num++;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GET_MODULEINFO_TYPE;

    return 0;
}

/**
* @brief Protocol handling function

*

* @param [in] currentData :The protocol data pointer
* @return none
*/
int32_t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currentData)
{
    int8_t ret = 0;
#ifdef PROTOCOL_DEBUG
    uint16_t i = 0;
#endif
    uint8_t ackData[RB_MAX_LEN];
    uint16_t protocolLen = 0;
    uint32_t ackLen = 0;
    protocolHead_t *recvHead = NULL;
    char *didPtr = NULL;
    uint16_t offset = 0;

    if(NULL == currentData)
    {
        GIZWITS_LOG("GizwitsHandle Error , Illegal Param\n");
        return -1;
    }

    /*resend strategy*/
    gizProtocolAckHandle();
    ret = gizProtocolGetOnePacket(&pRb, gizwitsProtocol.protocolBuf, &protocolLen);

    if(0 == ret)
    {
        GIZWITS_LOG("Get One Packet!\n");

#ifdef PROTOCOL_DEBUG
        GIZWITS_LOG("WiFi2MCU[%4d:%4d]: ", gizGetTimerCount(), protocolLen);
        for(i=0; i<protocolLen;i++)
        {
            GIZWITS_LOG("%02x ", gizwitsProtocol.protocolBuf);
        }
        GIZWITS_LOG("\n");
#endif

        recvHead = (protocolHead_t *)gizwitsProtocol.protocolBuf;
        switch (recvHead->cmd)
        {
            case CMD_GET_DEVICE_INTO:
                gizProtocolGetDeviceInfo(recvHead);
                break;
            case CMD_ISSUED_P0:
                GIZWITS_LOG("flag %x %x \n", recvHead->flags[0], recvHead->flags[1]);
                //offset = 1;

                if(0 == gizProtocolIssuedProcess(didPtr, gizwitsProtocol.protocolBuf+sizeof(protocolHead_t)+offset, protocolLen-(sizeof(protocolHead_t)+offset+1), ackData, &ackLen))
                {
                    gizProtocolIssuedDataAck(recvHead, ackData, ackLen,recvHead->flags[1]);
                    GIZWITS_LOG("AckData : \n");
                }
                break;
            case CMD_HEARTBEAT:
                gizProtocolCommonAck(recvHead);
                break;
            case CMD_WIFISTATUS:
                gizProtocolCommonAck(recvHead);
                gizProtocolModuleStatus((protocolWifiStatus_t *)recvHead);
                break;
            case ACK_REPORT_P0:
            case ACK_WIFI_CONFIG:
            case ACK_SET_DEFAULT:
            case ACK_NINABLE_MODE:
            case ACK_REBOOT_MODULE:
                gizProtocolWaitAckCheck(recvHead);
                break;
            case CMD_MCU_REBOOT:
                gizProtocolCommonAck(recvHead);
                GIZWITS_LOG("report:MCU reboot!\n");

                gizProtocolReboot();
                break;
            case CMD_ERROR_PACKAGE:
                break;
            case ACK_PRODUCTION_TEST:
                gizProtocolWaitAckCheck(recvHead);
                GIZWITS_LOG("Ack PRODUCTION_MODE success \n");
                break;
            case ACK_GET_NTP:
                gizProtocolWaitAckCheck(recvHead);
                gizProtocolNTP(recvHead);
                GIZWITS_LOG("Ack GET_UTT success \n");
                break;
            case ACK_ASK_MODULE_INFO:
                gizProtocolWaitAckCheck(recvHead);
                gizProtocolModuleInfoHandle(recvHead);
                GIZWITS_LOG("Ack GET_Module success \n");
            break;

            default:
                gizProtocolErrorCmd(recvHead,ERROR_CMD);
                GIZWITS_LOG("ERR: cmd code error!\n");
                break;
        }
    }
    else if(-2 == ret)
    {
        //Check failed, report exception
        recvHead = (protocolHead_t *)gizwitsProtocol.protocolBuf;
        gizProtocolErrorCmd(recvHead,ERROR_ACK_SUM);
        GIZWITS_LOG("ERR: check sum error!\n");
        return -2;
    }

    switch(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case ACTION_CONTROL_TYPE: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STATELESS_TYPE;
            gizwitsEventProcess(&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gizCurrentDataPoint, sizeof(dataPoint_t));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0x0,sizeof(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
            break;
        case WIFI_STATUS_TYPE: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STATELESS_TYPE;
            gizwitsEventProcess(&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Data, sizeof(moduleStatusInfo_t));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0x0,sizeof(gizwitsProtocol.wifiStatusEvent));
            break;
        case ACTION_W2D_TRANSPARENT_TYPE: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STATELESS_TYPE;
            gizwitsEventProcess(&gizwitsProtocol.issuedProcessEven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transparentBuff, gizwitsProtocol.transparentLen);
            break;
        case GET_NTP_TYPE: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STATELESS_TYPE;
            gizwitsEventProcess(&gizwitsProtocol.NTPEven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TimeNTP, sizeof(protocolTime_t));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NTPEvent,0x0,sizeof(gizwitsProtocol.NTPEvent));
            break;
        case GET_MODULEINFO_TYPE:
            gizwitsProtocol.issuedFlag = STATELESS_TYPE;
            gizwitsEventProcess(&gizwitsProtocol.moduleInfoEvent, (uint8_t *)&gizwitsProtocol.wifiModuleNews, sizeof(moduleInfo_t));
            memset((uint8_t *)&gizwitsProtocol.moduleInfoEvent,0x0,sizeof(moduleInfo_t));
            break;
        default:
            break;
    }

    gizDevReportPolicy(currentData);

    return 0;
}

/**
* @brief gizwits report transparent data interface

* The user can call the interface to complete the reporting of private protocol data

* @param [in] data :Private protocol data
* @param [in] len  :Private protocol data length
* @return 0,success ;other,failure
*/
int32_t gizwitsPassthroughData(uint8_t * gizdata, uint32_t len)
{
        int32_t ret = 0;
        uint8_t tx_buf[MAX_PACKAGE_LEN];
        uint8_t *pTxBuf = tx_buf;
        uint16_t data_len = 6+len;
    if(NULL == gizdata)
    {
        GIZWITS_LOG("[ERR] gizwitsPassthroughData Error \n");
        return (-1);
    }

        *pTxBuf ++= 0xFF;
        *pTxBuf ++= 0xFF;
        *pTxBuf ++= (uint8_t)(data_len>>8);//len
        *pTxBuf ++= (uint8_t)(data_len);
        *pTxBuf ++= CMD_REPORT_P0;//0x1b cmd
        *pTxBuf ++= gizwitsProtocol.sn++;//sn
        *pTxBuf ++= 0x00;//flag
        *pTxBuf ++= 0x00;//flag
        *pTxBuf ++= ACTION_D2W_TRANSPARENT_DATA;//P0_Cmd

    memcpy(&tx_buf[9],gizdata,len);
    tx_buf[data_len + 4 - 1 ] = gizProtocolSum( tx_buf , (data_len+4));

        ret = uartWrite(tx_buf, data_len+4);
    if(ret < 0)
    {
        GIZWITS_LOG("ERR: uart write error %d \n", ret);
    }

    gizProtocolWaitAck(tx_buf, data_len+4);

    return 0;
}

void gziwits_Task(dataPoint_t * currentDataPoint)
{
        static uint32_t Timer=0;
        if(SoftTimer(Timer,5000))
        {
                gizwitsHandle(currentDataPoint);
                Timer=GetSoftTimer();
        }
}

/**@} */

修改gizwits_protocol.h

#ifndef _GIZWITS_PROTOCOL_H
#define _GIZWITS_PROTOCOL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mmon.h"

#define SEND_MAX_TIME       200                     ///< 200ms resend
#define SEND_MAX_NUM        2                       ///< resend times

#define protocol_VERSION    "00000004"              ///< protocol version
#define P0_VERSION          "00000002"              ///< P0 protocol version

/**@name Product Key
* @{
*/
#define PRODUCT_KEY "9c8a5a8e38344fb4af14b6db0f5b1df7"
/**@} */
/**@name Product Secret
* @{
*/
#define PRODUCT_SECRET "45c86d8c6a2a4b1dac7d68df54f6e4f0"

/**@name Device status data reporting interval
* @{
*/
#define REPORT_TIME_MAX 6000 //6S
/**@} */

#define CELLNUMMAX 7

/**@name Whether the device is in the control class, 0 means no, 1 means yes
* @{
*/
#define DEV_IS_GATEWAY   0
/**@} */

/**@name Binding time
* @{
*/
#define NINABLETIME  0
/**@} */

#define MAX_PACKAGE_LEN    (sizeof(devStatus_t)+sizeof(attrFlags_t)+20)                 ///< Data buffer maximum length
#define RB_MAX_LEN          (MAX_PACKAGE_LEN*2)     ///< Maximum length of ring buffer

/**@name Data point related definition
* @{
*/
#define Relay_1_BYTEOFFSET                    0
#define Relay_1_BITOFFSET                     0
#define Relay_1_LEN                           1

#define Temp_RATIO                         1
#define Temp_ADDITION                      0
#define Temp_MIN                           0
#define Temp_MAX                           100
#define Humi_RATIO                         1
#define Humi_ADDITION                      0
#define Humi_MIN                           0
#define Humi_MAX                           100
#define Light_Intensity_RATIO                         1
#define Light_Intensity_ADDITION                      0
#define Light_Intensity_MIN                           0
#define Light_Intensity_MAX                           100
/**@} */

/** Writable data points Boolean and enumerated variables occupy byte size */
#define COUNT_W_BIT 1

/** Event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
  WIFI_SOFTAP = 0x00,                               ///< WiFi SOFTAP configuration event
  WIFI_AIRLINK,                                     ///< WiFi module AIRLINK configuration event
  WIFI_STATION,                                     ///< WiFi module STATION configuration event
  WIFI_OPEN_BINDING,                                ///< The WiFi module opens the binding event
  WIFI_CLOSE_BINDING,                               ///< The WiFi module closes the binding event
  WIFI_CON_ROUTER,                                  ///< The WiFi module is connected to a routing event
  WIFI_DISCON_ROUTER,                               ///< The WiFi module has been disconnected from the routing event
  WIFI_CON_M2M,                                     ///< The WiFi module has a server M2M event
  WIFI_DISCON_M2M,                                  ///< The WiFi module has been disconnected from the server M2M event
  WIFI_OPEN_TESTMODE,                               ///< The WiFi module turns on the test mode event
  WIFI_CLOSE_TESTMODE,                              ///< The WiFi module turns off the test mode event
  WIFI_CON_APP,                                     ///< The WiFi module connects to the APP event
  WIFI_DISCON_APP,                                  ///< The WiFi module disconnects the APP event
  WIFI_RSSI,                                        ///< WiFi module RSSI event
  WIFI_NTP,                                         ///< Network time event
  MODULE_INFO,                                      ///< Module information event
  TRANSPARENT_DATA,                                 ///< Transparency events
  EVENT_Relay_1,
  EVENT_TYPE_MAX                                    ///< Enumerate the number of members to calculate (user accidentally deleted)
} EVENT_TYPE_T;

/** P0 Command code */
typedef enum
{
    ACTION_CONTROL_DEVICE       = 0x01,             ///< Protocol 4.10 WiFi Module Control Device WiFi Module Send
    ACTION_READ_DEV_STATUS      = 0x02,             ///< Protocol 4.8 WiFi Module Read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evice WiFi module sent
    ACTION_READ_DEV_STATUS_ACK  = 0x03,             ///< Protocol 4.8 WiFi Module Read Device Current Status Device MCU Reply
    ACTION_REPORT_DEV_STATUS    = 0x04,             ///< Protocol 4.9 device MCU to the WiFi module to actively report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evice to send the MCU
    ACTION_W2D_TRANSPARENT_DATA = 0x05,             ///< WiFi to device MCU transparent
    ACTION_D2W_TRANSPARENT_DATA = 0x06,             ///< Device MCU to WiFi
} actionType_t;

/** Protocol network time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uint32_t ntp;
}protocolTime_t;

/** WiFi Modul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typedef enum
{
  WIFI_RESET_MODE = 0x00,                           ///< WIFI module reset
  WIFI_SOFTAP_MODE,                                 ///< WIFI module softAP modeF
  WIFI_AIRLINK_MODE,                                ///< WIFI module AirLink mode
  WIFI_PRODUCTION_TEST,                             ///< MCU request WiFi module into production test mode
  WIFI_NINABLE_MODE,                                ///< MCU request module to enter binding mode
  WIFI_REBOOT_MODE,                                 ///< MCU request module reboot
}WIFI_MODE_TYPE_T;

/** The protocol event type*/
typedef enum
{
  STATELESS_TYPE = 0x00,                            ///< Stateless type
  ACTION_CONTROL_TYPE,                              ///< Protocol 4.10 :WiFi module control device event
  WIFI_STATUS_TYPE,                                 ///< Protocol 4.5 :WiFi module inform the device MCU of the change event of the WiFi module status
  ACTION_W2D_TRANSPARENT_TYPE,                      ///< Protocol WiFi to device MCU transparent event
  GET_NTP_TYPE,                                     ///< Protocol 4.13 :The MCU requests access to the network time event
  GET_MODULEINFO_TYPE,                              ///< Protocol 4.9 :The MCU get module information event
  PROTOCOL_EVENT_TYPE_MAX                           ///< Count enumerated member (User donot delete)
} PROTOCOL_EVENT_TYPE_T;

/** Protocol command code */
typedef enum
{
    CMD_GET_DEVICE_INTO             = 0x01,         ///< Protocol:3.1
    ACK_GET_DEVICE_INFO             = 0x02,         ///< Protocol:3.1

    CMD_ISSUED_P0                   = 0x03,         ///< Protocol:3.2 3.3
    ACK_ISSUED_P0                   = 0x04,         ///< Protocol:3.2 3.3

    CMD_REPORT_P0                   = 0x05,         ///< Protocol:3.4
    ACK_REPORT_P0                   = 0x06,         ///< Protocol:3.4

    CMD_HEARTBEAT                   = 0x07,         ///< Protocol:3.5
    ACK_HEARTBEAT                   = 0x08,         ///< Protocol:3.5

    CMD_WIFI_CONFIG                 = 0x09,         ///< Protocol:3.6
    ACK_WIFI_CONFIG                 = 0x0A,         ///< Protocol:3.6

    CMD_SET_DEFAULT                 = 0x0B,         ///< Protocol:3.7
    ACK_SET_DEFAULT                 = 0x0C,         ///< Protocol:3.7

    CMD_WIFISTATUS                  = 0x0D,         ///< Protocol:3.8
    ACK_WIFISTATUS                  = 0x0E,         ///< Protocol:3.8

    CMD_MCU_REBOOT                  = 0x0F,         ///< Protocol:4.1
    ACK_MCU_REBOOT                  = 0x10,         ///< Protocol:4.1

    CMD_ERROR_PACKAGE               = 0x11,         ///< Protocol:3.9
    ACK_ERROR_PACKAGE               = 0x12,         ///< Protocol:3.9

    CMD_PRODUCTION_TEST             = 0x13,         ///< Protocol:
    ACK_PRODUCTION_TEST             = 0x14,         ///< Protocol:

    CMD_NINABLE_MODE                = 0x15,         ///< Protocol:3.10
    ACK_NINABLE_MODE                = 0x16,         ///< Protocol:3.10

    CMD_GET_NTP                     = 0x17,         ///< Protocol:4.3
    ACK_GET_NTP                     = 0x18,         ///< Protocol:4.3

    CMD_ASK_BIGDATA                 = 0x19,         ///< Protocol:4.4
    ACK_ASK_BIGDATA                 = 0x1A,         ///< Protocol:4.4

    CMD_BIGDATA_READY               = 0x1B,         ///< Protocol:4.5
    ACK_BIGDATA_READY               = 0x1C,         ///< Protocol:4.5

    CMD_BIGDATA_SEND                = 0x1D,         ///< Protocol:4.6
    ACK_BIGDATA_SEND                = 0x1E,         ///< Protocol:4.6

    CMD_S_STOP_BIGDATA_SEND         = 0x1F,         ///< Protocol:4.7
    ACK_S_STOP_BIGDATA_SEND         = 0x20,         ///< Protocol:4.7

    CMD_D_STOP_BIGDATA_SEND         = 0x27,         ///< Protocol:4.8
    ACK_D_STOP_BIGDATA_SEND         = 0x28,         ///< Protocol:4.8

    CMD_ASK_MODULE_INFO             = 0x21,         ///< Protocol:4.9
    ACK_ASK_MODULE_INFO             = 0x22,         ///< Protocol:4.9

    CMD_ASK_AFFAIR_HANDLE           = 0x23,         ///< Protocol:4.10
    ACK_ASK_AFFAIR_HANDLE           = 0x24,         ///< Protocol:4.10

    CMD_AFFAIR_RESULT               = 0x25,         ///< Protocol:4.10
    ACK_AFFAIR_RESULT               = 0x26,         ///< Protocol:4.10

    CMD_REBOOT_MODULE               = 0x29,         ///< Protocol:3.11
    ACK_REBOOT_MODULE               = 0x2A,         ///< Protocol:3.11

    CMD_CONNECT_M2M                 = 0x2D,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CONNECT_M2M                 = 0x2E,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CONNECT_M2M_BACK            = 0x2F,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CONNECT_M2M_BACK            = 0x30,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UPLOAD_DATA                 = 0x31,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UPLOAD_DATA                 = 0x32,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UPLOAD_DATA_BACK            = 0x33,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UPLOAD_DATA_BACK            = 0x34,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DISCONNECT_M2M              = 0x35,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DISCONNECT_M2M              = 0x36,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DISCONNECT_M2M_BACK         = 0x37,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DISCONNECT_M2M_BACK         = 0x38,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RESET_SIMULATOR             = 0x39,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RESET_SIMULATOR             = 0x3A,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CMD_RESET_SIMULATOR_BACK        = 0x3B,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ACK_RESET_SIMULATOR_BACK        = 0x3C,         ///< Protocol:for Virtualization
} PROTOCOL_CMDTYPE;

/** Illegal message type*/
typedef enum
{
    ERROR_ACK_SUM = 0x01,                           ///< check error
    ERROR_CMD     = 0x02,                           ///< Command code error
    ERROR_OTHER   = 0x03,                           ///< other
} errorPacketsType_t;

typedef enum
{
    EXE_SUCESS                      = 0x00,
    EXE_FAILE                       = 0x01,
} execute_result;

#pragma pack(1)

/** User Area Device State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bool valueRelay_1;
  uint32_t valueTemp;
  uint32_t valueHumi;
  uint32_t valueLight_Intensity;
} dataPoint_t;

/**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tocol "4.10 WiFi module control device" in the flag " attr_flags"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flagRelay_1:1;
} attrFlags_t;

/** Corresponding protocol "4.10 WiFi module control device" in the data value "attr_vals"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wBitBuf[COUNT_W_BIT];
} attrVals_t;

/** The flag "attr_flags (1B)" + data value "P0 protocol area" in the corresponding protocol "4.10 WiFi module control device"attr_vals(6B)" */
typedef struct {
    attrFlags_t attrFlags;
    attrVals_t  attrVals;
}gizwitsIssued_t;

/** Corresponding protocol "4.9 Device MCU to the WiFi module to actively report the current state" in the device status "dev_status(11B)"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wBitBuf[COUNT_W_BIT];
  uint8_t valueTemp;
  uint8_t valueHumi;
  uint8_t valueLight_Intensity;
} devStatus_t;

/** Event queue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um;                                    ///< Number of queue member
    uint8_t event[EVENT_TYPE_MAX];                  ///< Queue member event content
}eventInfo_t;

/** wifiSignal strength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ssi;                                   ///< WIFI signal strength
}moduleStatusInfo_t;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ead[2];                ///< The head is 0xFFFF
    uint16_t                len;                    ///< From cmd to the end of the entire packet occupied by the number of bytes
    uint8_t                 cmd;                    ///< command
    uint8_t                 sn;                     ///<
    uint8_t                 flags[2];               ///< flag,default is 0
} protocolHead_t;

/** 4.1 WiFi module requests the device information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protocolVer[8];         ///< Protocol version
    uint8_t                 p0Ver[8];               ///< p0 Protocol version
    uint8_t                 hardVer[8];             ///< Hardware version
    uint8_t                 softVer[8];             ///< Software version
    uint8_t                 productKey[32];         ///< Product key
    uint16_t                ninableTime;            ///< Binding time(second)
    uint8_t                 devAttr[8];             ///< Device attribute
    uint8_t                 productSecret[32];      ///< Product secret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DeviceInfo_t;

/** Protocol common data frame(4.2、4.4、4.6、4.9、4.10)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Common_t;

/** 4.3 The device MCU informs the WiFi module of the configuration mode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cfgMode;                ///<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CfgMode_t;

/** 4.13 The MCU requests the network time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time[7];                ///< Hardware version
    uint8_t                 ntp_time[4];            ///< Software version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UTT_t;

/** WiFi module working status*/
typedef union
{
    uint16_t                value;
    struct
    {
        uint16_t            softap:1;
        uint16_t            station:1;
        uint16_t            onboarding:1;
        uint16_t            binding:1;
        uint16_t            con_route:1;
        uint16_t            con_m2m:1;
        uint16_t            reserve1:2;
        uint16_t            rssi:3;
        uint16_t            app:1;
        uint16_t            test:1;
        uint16_t            reserve2:3;
    }types;

} wifiStatus_t;

/** WiFi status type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wifiStatus_t            ststus;                 ///< WIFI status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WifiStatus_t;

/** Protocol common data frame(4.9)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type;                   ///< Information Type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GetModuleInfo_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oduleType;             ///< Information Type
    uint8_t                 serialVer[8];           ///< Serial port protocol version
    uint8_t                 hardVer[8];             ///< Hardware version
    uint8_t                 softVer[8];             ///< Software version
    uint8_t                 mac[16];                ///< mac
    uint8_t                 ip[16];                 ///< ip
    uint8_t                 devAttr[8];             ///< Device attribute
} moduleInfo_t;

/** Protocol common data frame(4.9) :protoc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moduleInfo_t            wifiModuleInfo;         ///< WIFI module information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ModuleInfo_t;

/** GPRS information of base station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LAC_ID;             ///<LAC area ID
    uint16_t                    CellID;             ///<Base station ID
    uint8_t                     RSSI;               ///<Signal strength of base station
} gprsCellInfo_t;

/** 3.19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ype;//2G/3g/4g
    uint8_t                 Pro_ver[8];//Universal serial port protocol version
    uint8_t                 Hard_ver[8];//Hardware version
    uint8_t                 Soft_ver[8];//Software version
    uint8_t                 Device_attribute[8];//Device attribute
    uint8_t                 IMEI[16];//string
    uint8_t                 IMSI[16];//string
    uint8_t                 MCC[8];//Mobile country code
    uint8_t                 MNC[8];//Mobile network code
    uint8_t                 CellNum;//Number of base station
    uint8_t                 CellInfoLen;//Information length of base station
    gprsCellInfo_t          GPRS_CellINFO[CELLNUMMAX];
}gprsInfo_t;

/** 4.7 Illegal message notification :protocol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error;                  ///< error value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ErrorType_t;

/** P0 message header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standard header structure
    uint8_t                 action;                 ///< p0 command
} protocolP0Head_t;

/** protocol “4.9 The device MCU reports the current status to the WiFi module” device status "dev_status(11B)"  */
typedef struct {

    devStatus_t devStatus;                          ///< Stores the device status data
}gizwitsReport_t;

/** resend strategy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um;                    ///< resend times
    uint8_t                 flag;                   ///< 1,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wait for the ACK;0,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wait for the ACK
    uint8_t                 buf[MAX_PACKAGE_LEN];   ///< resend data buffer
    uint16_t                dataLen;                ///< resend data length
    uint32_t                sendTime;               ///< resend time
} protocolWaitAck_t;

/** 4.8 WiFi read device datapoint value , device ack use this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protocolHead_t          head;                   ///< Protocol head
    uint8_t                 action;                 ///< p0 action
    gizwitsReport_t         reportData;             ///< p0 data
    uint8_t                 sum;                    ///< Checksum
} protocolReport_t;

/** Protocol main and very important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ssuedFlag;                             ///< P0 action type
    uint8_t protocolBuf[MAX_PACKAGE_LEN];           ///< Protocol data handle buffer
    uint8_t transparentBuff[MAX_PACKAGE_LEN];       ///< Transparent data storage area
    uint32_t transparentLen;                        ///< Transmission data length

    uint32_t sn;                                    ///< Message SN
    uint32_t timerMsCount;                          ///< Timer Count
    protocolWaitAck_t waitAck;                      ///< Protocol wait ACK data structure

    eventInfo_t issuedProcessEvent;                 ///< Control events
    eventInfo_t wifiStatusEvent;                    ///< WIFI Status events
    eventInfo_t NTPEvent;                           ///< NTP events
    eventInfo_t moduleInfoEvent;                    ///< Module Info events

        gizwitsReport_t reportData;                     ///< The protocol reports data for standard product
    dataPoint_t gizCurrentDataPoint;                ///< Current device datapoints status
    dataPoint_t gizLastDataPoint;                   ///< Last device datapoints status
    moduleStatusInfo_t wifiStatusData;              ///< WIFI signal intensity
    protocolTime_t TimeNTP;                         ///< Network time information
#if MODULE_TYPE
    gprsInfo_t   gprsInfoNews;
#else
    moduleInfo_t  wifiModuleNews;                   ///< WIFI module Info
#endif

}gizwitsProtocol_t;

#pragma pack()

/**@name Gizwits user API interface
* @{
*/

extern uint32_t gizGetTimerCount(void);

void gizwitsInit(void);
int32_t gizwitsSetMode(uint8_t mode);
void gizwitsGetNTP(void);
int32_t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currentData);
int32_t gizwitsPassthroughData(uint8_t * gizdata, uint32_t len);
void gizwitsGetModuleInfo(void);
int32_t gizPutData(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添加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void gziwits_Task(dataPoint_t * currentDataPoint);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6,Utils直接移植无需修改

7,添加TIM3定时器代码驱动

#include "tim3.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void TIM3_Config(uint16_t psc,uint16_t arr)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
/*用户实现的定时器接口*/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gizTimerMs();
        }
}
/*******************/
//void TIMER_IRQ_FUN(void)
//{
//  gizTimerMs();
//}
/*******************/

## 添加UART3串口通信代码驱动

```c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void USART3_Init(uint32_t BaudRat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串口3时钟使能

         USART_DeInit(USART3);  //复位串口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USART3_TX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USART3_RX          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波特率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用户实现的中断服务函数接口*/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cv_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Recv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gizPutData(&Recv_Data, 1);
        }
}
/*********************/
//void UART_IRQ_FUN(void)
//{
//  uint8_t value = 0;
//  gizPutData(&value, 1);
//}
/*********************/

8,修改关键函数的函数体,封装各模块的初始化

五,机智云初始化函数封装
成功联网

设备上线显示

效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