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92S封闭的3引脚 直插元件,引脚间距只有0.45mm,焊接后偶尔会出现两引脚间短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TO92S封闭的3引脚 直插元件,引脚间距只有0.45mm,焊接后偶尔会出现两引脚间短路,请问有什么技巧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具体尺寸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脚间距只有0.45mm』

不对吧?引脚间距指两引脚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你那图中标注了是1.27mm(0.05 inch)。

网友:
『引脚间距只有0.45mm』

两引脚边缘距离也不是0.45mm,应该至少有0.8mm。

网友:
『引脚间距只有0.45mm』

你指的0.45mm可能是焊盘边缘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间距只有0.45mm』 你指的0.45mm可能是焊盘边缘距离。

看错了,引脚宽度是0.45mm, 引脚中心间距是1.27mm

网友:
可以尝试把焊盘改成椭圆形,这样可以增加焊盘到焊盘的间距

网友:
这种封装很常规且古老,发生焊盘间搭焊短路,说明焊盘尺寸没选对,且焊接工艺不良。用尺寸适当的椭圆焊盘可降低对焊接工艺的要求。

网友:
主要还是焊功问题,主要还得看地引脚好不好焊接了

网友:
这距离已经够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