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7月21日ADI开关/多路复用器系列产品的典型应用

楼主:
直播时间:7 月 21 日(周四)上午 10:00-11:30
直播主题: ADI开关/多路复用器系列产品的典型应用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ppt下载:点击下载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ADI开关/多路复用器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供电;2.导通电阻和导通电阻的平坦度;3. 内部寄生电容参数。。。。
ADI开关/多路复用器速度和损耗有数据吗 损耗,指的是insertion loss吗?这个指标,并不是所有的器件都有,想RF的ADGM1001有该指标。
ADI的多路复用器系列产品有哪些优势特点? 1. 导通电阻和电阻平坦度较好;
ADI的多路复用器系列产品有哪些优势特点? 2. 可靠性高
ADI的多路复用器系列产品有哪些优势特点? 产品一致性好
这个产品是采用双电源供电,还是采用单电源供电。在绘制PCB板时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哪个产品,请标明型号!
我看产品目录里,开关和多路复用器的子分类里,模拟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和高可靠性开关和多路复用器这两类有什么区别? 高可靠性,意外着带过压保护等保证系统更可靠的特性。像型号中带F的器件。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覆盖了哪些信号范围? 如果您指的是频率,那么可以到34GHz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可以应用几个通道? 最多是16:1. 当然您可以用多个16:1,并联后扩展到更多的通道:1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提供哪些封装形式? 主要是TSSOP和LFCSP
复用器以电子开关构成?与其他结构比较有哪些长处?设计中应用中有哪些注意点? 复用器只是实现一对多,这个是根据应用的需求来定的。
复用器以电子开关构成?与其他结构比较有哪些长处?设计中应用中有哪些注意点? 设计中主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来判断哪个参数需要特别注意,如果用于切换量程,那么导通电阻和其平坦度就很关键
复用器以电子开关构成?与其他结构比较有哪些长处?设计中应用中有哪些注意点? 如果考虑到在结合运放中应用的的带宽和稳定性,那么开关在输入和输出端的等效电容 则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个产品多路复用最多能复用多少路口信号?对信号带宽,信号信噪比有些什么要求?谢谢。 你是指哪个系列的产品?
这个产品采用什么方法来区别输入信号? 哪个产品?
复用开关可以是通过电容器静态去切换吗? 恐怕不行,因为需要有持续的电流驱动能力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单电源可以用吗? 单电源可用。需要注意不同器件的最低电源,是不同的。详情请参考数据手册。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如果是双电源应用,电压范围是多少? 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category/analog-switches-multiplexers.html
目前有没有40MHz以上、2-32以上的切换器?当切换路数很多以后,与加一片CPLD相比有无优势? 我们最多是16:1,模拟开关,关注的是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像是Ron。这是CPLD无法比拟的。
会介绍MEMS开关吗? 有的。ADGM1xxx
开关的驱动电流需要多大? nA级别
支持最高多大高速信号通过? ADGM1001是34GHz
高可靠性开关的可靠性靠什么保证的? 靠设计和工艺。ADG54XXF,了解一下
有没有替代光电MOS继电器的高压(一两百伏)的电子开关 未来会有,敬请期待
多路复用器与模拟开关有何区别 复用器一般是4:1,8:1,16:1
供货资源可以保证吧? https://www.analog.com/en/parametricsearch/10624#/ 登录链接后,第一列是器件型号,第二列是inventory
这个多路复用开关可以用来进行不同放大倍数的放大电路切换吗。 可用的。这是开关的一种典型应用。
多路复用器可以用在视频领域吗? 有一类crosspoint
使用模拟开关,通路会增加阻抗吗,AD采集偏差会不会增大了 需要选择低Ron的开关,避免该问题。
静态功耗最低能控制到多少? ADG431为200nA
模拟开关,可以用在模拟量采集,多路切换吗? 这是开关的主要应用场景。
单个芯片最多有几路通道? 开关的话,有8通道SPST, 多路复用器最多16:1
模拟开关,在电源上电之前,信号输入端就有信号了,会不会损坏 有可能。这时可以选择带过压保护的开关。
有带隔离的模拟开关吗? 没有。
有典型的应用电路参考吗?方便我们设计? 有的,可以参考我们相关的应用笔记。
ADG431内置几个独立可选的开关? 4个SPST
ADI开关/多路复用器支持的通讯带宽? 模拟信号可以,数字信号肯定也行;但是必须要考虑幅度和带宽。你需要关注你的数字信号的上升沿确定你的带宽,然后在选择相应带宽的开关。
请问MEMS开关技术都应用在哪些领域? ► ATE load and probe boards ► DC and high speed loop back testing ► Relay replacements
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和传统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电子开关是coms
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和传统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电子开关是cmos
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和传统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本质是mos管,而继电器是机械开关,有寿命。
ADI公司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如果是单电源应用,电压范围是多少? 最高可到44V
ADI公司双电源模拟开关和多路复用器的导通电阻和导通电阻平坦度表现如何? 可以看相关的型号,一般精密类的开关会比较好,可以重点关注ADG14xx
控制信号与开关通道的隔离度一般是多少?控制信号与通道间是共地系统吗? 这个影响可以忽略。控制信号的参考地和开关通道的信号地,是一个地。
目前MeMs开关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 ► ATE load and probe boards ► DC and high speed loop back testing ► Relay replacements
ADI公司双电源模拟开关和多路复用器的快速开关速度有多快? mems开关最高可到34G,精密类开关可到几百兆
复用器系列产品在流量计的应用是情况如何?耐受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 需要结合实际电路,一般会跟放大器结合做通道选择和增益控制选择,我们有高温产品,但一般工业级的可到125°
MAX14778增强型ESD保护电压值是多少? 人体模型,6k
MAX14778支持全速USB 1.1信号吗? 支持
MEMS中的开关是机械还是固态开关?从介绍上看应该是机械开关吧,只是机械尺寸极小吗? 对的
多路开关在导通时的功耗大还是在开路时的功耗大? 导通时的功耗大
ADI有多路开关最小供电电压是多少? ADG8XX,最低供电1.65V
电子开关与机械开关相比有两大不足:一是噪声系数大,二是控制系统与信号通道之间有电气联系,ADI的电子开关相对于一般的电子开关有哪些改进?有哪些特色?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关于AD7124的测试结果,噪声差别比不大。我们的开关在Ron
电子开关与机械开关相比有两大不足:一是噪声系数大,二是控制系统与信号通道之间有电气联系,ADI的电子开关相对于一般的电子开关有哪些改进?有哪些特色? 的平坦度具有优势
电子开关与机械开关相比有两大不足:一是噪声系数大,二是控制系统与信号通道之间有电气联系,ADI的电子开关相对于一般的电子开关有哪些改进?有哪些特色? 另外就是高可靠性,尤其体现在批量生产中具备巨大优势
2.4G多个天线的切换可以使用吗? 可以选择MEMS
多路开关在信号传输时是否会发热? 关键看流过这个开关的电流大小,I^2*Ron
供货状态怎么样? 如下链接,第二列,可看到供货情况。
请问使用菊花链结构对芯片性能是否有影响? 不会,你可以在slides中看到,spi控制模块独立于开关的模块集成在芯片中
模拟开关会有附加噪声吗,一般为多少? 选择精密类低噪声的开关ADG14xx系列对噪声的影响会很小
应用模拟开关需要关注哪些参数? 看MT-088,里面讲的比我好
ADI MUX对控制信号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电平,频率 datasheet中有详细说明
mems系列应该是说适用于mems设备,是不是? 看带宽和幅度
那就是说如果传输的电流过大,开关还是会发热,是吗? 肯定啊,
那么它允许的最大是多少呢? 一般不会超过ma级别,另外如果芯片发热,会导致很多参数变大,尤其是噪声
目前ADG8XX最小的封装尺寸是多少? 6-lead sc70
MEMS开关技术推荐用于哪些应用? ► ATE load and probe boards ► DC and high speed loop back testing ► Relay replacements
多路开关能用于模拟信号传输吗? sure
开关速度可以达到多少M呢? 精密类的几百兆,高速MEMS可到34G
MAX的产品线都并入ADI了吗? 是的。
从哪些方面评估鲁棒性能? 防栓锁和防过压保 护
故障保护开关系列,在单电源供电时,也能保护负压过压么 当然
为啥要用+-双电源供电啊 信号是正负的。
请问ADGS系列开关的静态电流是多大 1u
如何防止输入过压对开关造成损坏? 选择我们的F系列开关,如果没有,加漏电流小和结电容小的二极管,比如BAV199
官方有开关的评估版吗? 有的,具体看型号。
两个SPST并联和一个SPDT在使用上会有区别吗?各有哪些优势? 输入端的结电容会不一样,spst并联,会导致输入等效电容相加
有14G宽带吗?老师说的太快了 ADGM1003wei
有14G宽带吗?老师说的太快了 ADGM1003为DC到16GHz
信号是正负的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把,偏置电压设置好就行把? 你只要保证开关的输入信号范围在电源范围之内就可以,当然MAX
信号是正负的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把,偏置电压设置好就行把? maxim的brt开关例外
开关的输出信号电平和芯片供电有关,还是和输入信号有关? 都有关。肯定不能高于电源,电源高于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等于输入
有一个应用需要电子开关的速度是缓通/缓关,从导通-关断或关断-导通,其通道电阻有个缓变过程,可以通过控制信号的缓慢变化来实现吗? 不可能,因为达到阈值,开关就会导通
请问ADG1412L的最大带宽是多大 170MHz
多路开关的导通电阻RON大小对自动数据采集的信号传输精度影响很大吗? 看你放在什么位置,如果放在串联增益电阻的位置,影响巨大,但如果放在运放输出端切换通道,影响不大
有没有4路同时切换的模拟开关,16路输入,4路同时切换输出的? 你需要16*spst
多路开关能并联使用来扩展导通电流吗? 不可,很难均流,大电流最好用mosfet或继电器
电流信号可以切换吗?4-20ma的 选择低Ron的试一试吧,但20mA确实有点大,你需要计算他的功耗
影响芯片噪声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等效电阻的热噪声,1/f噪声和散粒噪声
使用一个USB口,想切换很多的USB口出来有啥好的方案,同时只使用一个USB口 MAX的BRT是你完美的选择
内部去偶电容的效果会与外加电容一样吗? 一样,甚至更好,因为距离退耦的电源引脚更近
ADI开关产品有哪些优势? 精密,可靠和一致性
多路开关能不能用于多路太阳能充电系统? 我觉得需要看电路,很难走大电流信号,精密信号没有问题
请问ADG1412L的最小漏电流是多少 看datasheet
请问高速的MEMS的开关速度最高能够达到多少 34G
模拟数字可通用这个模拟开关吗? 皆可
ADI多路开关的平均传输延迟时间大致在什么范畴内?如何可以提高开关速度? 输入的结电容会影响传输速度,这个恐怕很难改变
请问MEMS提到的开关是机械的还是固态的?对寿命有没有影响 类似于机械,2亿次
内部的去偶电容有没有搞电源尖峰电压的能力? 电源尖峰需要用钳位电路而不是退耦电容解决的,你需要在你的电源上加保护
请问MAX14778是否支持全速的USB 你可以查一查datasheet
请问MAX14778是否支持全速的USB 应该是可以的
我的太阳能充电电流最大只有30MA,是否可以呢?
模拟开关会有哪些因素导致其损坏? 过压和过流
多路开关会向继电器一样有衰减期吗? 没有
开关切换的时候会有干扰信号产生吗? 会有小的突变
请问ADI的开关出厂是否会进行老化测试? 这是我们的设计和工艺保证的,我们只做性能测试
问个大点的问题,开关多路复用器产品及技术在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工程师如何跟随潮流,哈哈哈 选择ADI就可以,我们一直都在潮头
我外加的电容是有一定的抗尖峰电压的能力哟。 因为你有一个等效串联电阻呗,比如钽电容,这个是开关内部不具备的。但你可以在集中供电的位置加一个大点的铝电解
请问ADI的模拟开关后续是否可以在市场上完全替代继电器? 不可能,不同的应用,我们的开关更多的适用于精密和高速的小信号,大功率信号不适合
ADI会研发出大电流的多路开关吗? 我也不知道啊
请问如何布局SPI开关配置如何能提高通道密度? slides
请问如何布局SPI开关配置如何能提高通道密度? slides中有
这个能用在射频开关上面不 mems
请问ADI的多路复用器最大带宽能够达到多少 精密的几百兆,mens可达34g
多路开关是用于信号传输多还是用于I/O口扩展多? 切换模拟信号多
能不能用于I/O口扩展? 当然可以,模拟信号可以,数字信号更可以,但需要考虑带宽是否足够
开关的阻抗多少?会影响AD转换结果吗? 一般不会
ADI有没有汽车级的多路复用器?
请问ADI多路复用器开关如何有针对的选型? kansldies
开关时间与建立时间的区别是什么? 芯片资料中,一般会有Test
开关时间与建立时间的区别是什么? TEST CIRCUIT的介绍,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典型的参数是如何测试的
多路开关的输入与输出能不能对换? 可以的哇
输入/输出反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本身就是cmos对管,一样的
输入/输出反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看mt-088
模拟开关采用的是什么架构? MT-088
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最高到44V
供电电压对导通电阻有没有影响?如何影响? 供电有很大影响。一般地,电源越高,RON越低。具体可参考芯片资料中的相关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