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米线长信号经运放输出存在不规则跳动

楼主:
    目前是通过AD623一级放大信号后带通滤波再OP07满幅放大,用1米长的线接传感器,能够采集到频率信号,平时不去测试也是低电平。示波器上1、2、3通道采集到的分别是R14左端、R5左端、R24右端的输出信号。

但是模拟现场环境接上200米长的信号线用示波器看OP07的输出信号就存在这种不规则跳动,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200米的距离已经不短,应该改用差分传输。环境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在信号频率不高时可改用电流环传输。用屏蔽线可能能改善,但成本反而较高且效果有限。

网友:
从楼主贴描述来看,原始信号应该是微小的慢变信号,符合适用电流环的典型特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米的距离已经不短,应该改用差分传输。环境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在信号频率不高时可改用电流环传输。用 ...

传感器是振弦传感器 ,可以看成一个电感线圈,只能单端传输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振弦传感器 ,可以看成一个电感线圈,只能单端传输到设备

没有什么“只能”,你先差分远距传输后再在近端转成单端就是。

网友:
振弦传感器的话,需要考察最高输出频率,看电流环能否满足。

网友C:
这种干扰频率和信号频率一样吗?传感器那端是不能增加电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干扰频率和信号频率一样吗?传感器那端是不能增加电路了吗?

干扰信号和频率是不一样的,传感器是买的别人的 不能加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干扰频率和信号频率一样吗?传感器那端是不能增加电路了吗?

传感器一端接在最左边CH+,另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