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92S封装的两引脚之间距离为0.8mm,发现有短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TO92S封装的一霍尔器件,两引脚之间距离为0.8mm,透明胶灌封,两引脚之间电压直流3v ,开始的时候,都正常,整个设备静态功耗,10uA,3V锂电池持续供电,但是放置了半个月后,发现有很少的一部分(约几百分之一),出现电池电量用完的情况,测试发现那个霍尔器件两引脚间电阻变成10欧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胶有问题吗?胶如果有问题,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 两引脚之间0.8mm ,焊盘上锡后,可能两引脚之间的距离远小于0.8mm,此种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多少mm?

如下图所示,两个焊点之间现在电阻为10欧

网友:
『焊盘上锡后,可能两引脚之间的距离远小于0.8mm,此种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多少mm?』

3V电压,无论两导体之间距离为多少,都不会有 “安全距离” 问题。

网友:
霍尔器件电压不大,所以焊盘距离也不是问题

应该是胶的问题

网友A:
『但是放置了半个月后,发现有很少的一部分(约几百分之一),出现电池电量用完的情况,测试发现那个霍尔器件两引脚间电阻变成10欧姆』

一定是该霍尔器件的问题吗?

该两导体之间还联接了什么元件?据我所知,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放置了半个月后,发现有很少的一部分(约几百分之一),出现电池电量用完的情况,测试发现那个霍尔器 ...

非常感谢。

两引脚之间没有其他物件了,一引脚是接电,另一引脚是接mcu用来测此引脚的电平高低。

网友:
低质的灌封胶,有可能是混胶过程中带入了气泡,会有这种情况,或没有按胶的要求混合

除非是非常低劣的胶,一般灌封后短路的几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放置了半个月后,发现有很少的一部分(约几百分之一),出现电池电量用完的情况,测试发现那个霍尔器 ...

谢谢。请问为什么【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为什么【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为什么【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遇到过。过一段时间后发生短路的,是多层的陶瓷电容,以前称为 “独石电容”。

网友:
焊点间的电阻怎么测的?带着板载元件测无意义,那可不是电阻。

应该测试问题板的工作及待机电流,测“电阻”的话,对比不同板的测量结果有一定参考性,但意义很有限。怀疑胶的问题,应该对比问题板除胶前后的差别,即可判明是否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为什么【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应力导致的机械损坏,而应力的产生是由于焊接工艺不良或PCB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为什么【陶瓷电容往往出现过一段时间后两端短路的故障】?

据陈永真教授《电容器手册》一书说,是因为电容器密封不好,产生了银离子迁移。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处理:

遇到短路,就要一个一个分析:

每个元件单独来分析。看看是哪个元件出现问题。

如果元件都没有问题,那看是不是其他问题:比如胶有没有问题。

电路板焊接是否有毛刺导致短路。

还有电路板制作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你就清楚什么问题了。

你到网上来问大家,也都只能说说经验。具体的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没你那些板子。

只有具备了具体分析的能力,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不用问大家自己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