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 电路设计

楼主:
CH224使用实在是太简单了(这一点真值得夸奖),做了初步测试后,就感觉没啥可以测试的,就直接开始画电路了。这次是计划将 CH224 用于另外一个可编程仪表的 DIY 上,用于从 USB 获取更大功率。因为需要使用到 USB 接口的数据功能,因此使用了不占用数据接口的 CH221K,它通过 CC1/CC2 实现 PD 功能。

基本的电路如图:

通过拨码开关选择不同的电压。

网友A:
该芯片能否以PD规范的最小步进电压连续调节?支持连续调节的话,应用会广泛得多,至少能配合手机电源适配器实现一台简易的单路低功率实验电源,对电子工程师更有实用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能否以PD规范的最小步进电压连续调节?支持连续调节的话,应用会广泛得多,至少能配合手机电源适配器 ...

不能连续调,只支持5V/9V/12V/15V/20V这几档。如果需要连续可调,可以关注一下我正在做的一个DIY: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便携式可编程仪表创意介绍

网友:
电压支持不能随意调节,是有固定数值的几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