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 3.硬件I2C驱动OLED

楼主:
上篇[N32L43X评测] 2.模拟I2C驱动OLED介绍了使用GPIO模拟I2C来驱动OLED显示屏,

此篇介绍使用N32L43x硬件I2C1轮询模式来实现驱动OLED显示屏。

硬件连接

GND  ——  GND

VCC  ——  3.3V

SCL  ——  PB8

SDA  ——  PB9

软件代码

I2C1配置参考官方例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2c master init
 *
 *
 */
void i2c_master_init(void)
{
    I2C_InitType i2c1_master;
    GPIO_InitType i2c1_gpio;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I2C1,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PB8 -- SCL; PB9 -- SDA*/
    GPIO_InitStruct(&i2c1_gpio);
    i2c1_gpio.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i2c1_gpio.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i2c1_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i2c1_gpio.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i2c1_gpio.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i2c1_gpio);

    I2C_DeInit(I2C1);
    i2c1_master.BusMode     = I2C_BUSMODE_I2C;
    i2c1_master.FmDutyCycle = I2C_FMDUTYCYCLE_2;
    i2c1_master.OwnAddr1    = I2C_MASTER_ADDR;
    i2c1_master.AckEnable   = I2C_ACKEN;
    i2c1_master.AddrMode    = I2C_ADDR_MODE_7BIT;
    i2c1_master.ClkSpeed    = 400000; //400K 100000 100K

    I2C_Init(I2C1, &i2c1_master);
    I2C_Enable(I2C1, ENABLE);
}

void i2c_master_send(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
{
    unsigned char* sendBufferPtr = data;

    while (I2C_GetFlag(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 // EV5

    I2C_SendAddr7bit(I2C1, I2C_SLAVE_ADDR, I2C_DIRECTION_SEND);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TXMODE_FLAG)); // EV6

    // send data
    while (len-- > 0)
    {
        I2C_SendData(I2C1, *sendBufferPt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ING)); // EV8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 EV8-2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OLED代码变更部分:

//向设备写控制命令
static void OLE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ifdef SW_I2C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78);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00);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cmd);
    I2C_Wait_Ack();
    I2C_Stop();
    #endif
    #ifdef HW_I2C
    unsigned char tx_buf[BUF_SIZE] = {0x00, cmd};
    i2c_master_send(tx_buf, BUF_SIZE);
    #endif
}

//向设备写数据
static void OLED_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ifdef SW_I2C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78);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40);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ate);
    I2C_Wait_Ack();
    I2C_Stop();
    #endif
    #ifdef HW_I2C
    unsigned char tx_buf[BUF_SIZE] = {0x40, date};
    i2c_master_send(tx_buf, BUF_SIZE);
    #endif
}

运行测试

100Kbps模式

HW_I2C_OLED_100k

400Kbps模式

HW_I2C_OLED_400k

测试代码

网友A:
这个灌篮的“视频”占多大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灌篮的“视频”占多大空间?

占了29KB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占了29KB大小

还挺小的,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挺小的,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可以用GIF Movie Gear、ZHS9、Img2Lcd这3个软件制作,GIF Movie Gear 可以调整GIF图片的大小和帧数,ZHS9 将GIF图片转换成一帧一帧的bmp格式图片,Img2Lcd用来图片取模转换成数组

网友C:
有没有试过1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1M模式?

后面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