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 5.硬件SPI驱动OLED

楼主:
前面[N32L43X评测] 2.模拟I2C驱动OLED  [N32L43X评测] 3.硬件I2C驱动OLED [N32L43X评测] 4.模拟SPI驱动OLED介绍了模拟I2C、硬件I2C、模拟SPI来驱动OLED显示屏,

此篇介绍使用N32L43x硬件SPI2轮询模式来实现驱动OLED显示屏。

硬件连接

GND ——  GND

VCC ——  3.3V

DO  ——  PB13
DI  ——  PB15
RES ——  PC7
DC  ——  PC6
CS  ——  PB12

软件代码

SPI2配置参考官方例程:

配置时需注意驱动OLED,SPI模式需配置为模式3,

即空闲时SCK时钟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采样时刻为偶数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数据传输设置为MSB最高有效位先行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如果SPI SCK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可设置时钟频率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256;(如果时钟频率仍过高,可设置APB2总线频率RCC_ConfigPclk2(RCC_HCLK_DIV4);)

  • #ifdef HW_SPI
  • //SPI初始化
  • void SPI_Initial(void)
  • {
  •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 PCLK2 = HCLK/2 */
  • RCC_ConfigPclk2(RCC_HCLK_DIV4);
  • /* Enable GPIO clock for SPI_MASTER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SPI_MASTER_GPIO_CLK | 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SPI_CS, ENABLE);
  • /* Enable SPI_MASTER Periph clock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SPI_MASTER_CLK, ENABL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CS初始化设置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PIN_SPI_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4m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Peripheral(PORT_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CS_DISABLE;
  •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SCK and MOSI ---------------------------------*/
  • /* Configure SCK and MOSI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ASTER_PIN_SCK | SPI_MASTER_PIN_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SPI2;
  • GPIO_InitPeripheral(SPI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MISO pin as Input Floating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ASTER_PIN_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 GPIO_InitPeripheral(SPI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256;
  •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 SPI_Init(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 /* Enable SPI_MASTER */
  • SPI_Enable(SPI_MASTER, ENABLE);
  • }
  • #endif

OLED代码变更部分:

  • //向设备写控制命令
  • static void OLE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
  • #ifdef SW_I2C
  • I2C_Start();
  • I2C_Send_Byte(0x78);
  • I2C_Wait_Ack();
  • I2C_Send_Byte(0x00);
  • I2C_Wait_Ack();
  • I2C_Send_Byte(cmd);
  • I2C_Wait_Ack();
  • I2C_Stop();
  • #endif
  • #ifdef HW_I2C
  • unsigned char tx_buf[BUF_SIZE] = {0x00, cmd};
  • i2c_master_send(tx_buf, BUF_SIZE);
  • #endif
  • #ifdef SW_SPI
  • OLED_CS_LOW;
  • OLED_DC_LOW;
  • SPI_WriteByte(cmd);
  • OLED_CS_HIGH;
  • #endif
  • #ifdef HW_SPI
  • OLED_CS_LOW;
  • OLED_DC_LOW;
  • while (SPI_I2S_GetStatus(SPI_MASTER, SPI_I2S_TE_FLAG) == RESET);
  • SPI_I2S_TransmitData(SPI_MASTER, cmd);
  • while (SPI_I2S_GetStatus(SPI_MASTER, SPI_I2S_RNE_FLAG) == RESE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_MASTER);
  • OLED_CS_HIGH;
  • #endif
  • }
  • //向设备写数据
  • static void OLED_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
  • #ifdef SW_I2C
  • I2C_Start();
  • I2C_Send_Byte(0x78);
  • I2C_Wait_Ack();
  • I2C_Send_Byte(0x40);
  • I2C_Wait_Ack();
  • I2C_Send_Byte(date);
  • I2C_Wait_Ack();
  • I2C_Stop();
  • #endif
  • #ifdef HW_I2C
  • unsigned char tx_buf[BUF_SIZE] = {0x40, date};
  • i2c_master_send(tx_buf, BUF_SIZE);
  • #endif
  • #ifdef SW_SPI
  • OLED_CS_LOW;
  • OLED_DC_HIGH;
  • SPI_WriteByte(date);
  • OLED_CS_HIGH;
  • #endif
  • #ifdef HW_SPI
  • OLED_CS_LOW;
  • OLED_DC_HIGH;
  • while (SPI_I2S_GetStatus(SPI_MASTER, SPI_I2S_TE_FLAG) == RESET);
  • SPI_I2S_TransmitData(SPI_MASTER, date);
  • while (SPI_I2S_GetStatus(SPI_MASTER, SPI_I2S_RNE_FLAG) == RESE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_MASTER);
  • OLED_CS_HIGH;
  • #endif
  • }

运行测试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HW_SPI_OLED

测试代码

网友:
看来刷新率还是挺好的。

网友A:
N32L43X的主频是多少?我和国民科技无缘,总是擦肩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32L43X的主频是多少?我和国民科技无缘,总是擦肩而过

最高工作主频可达108MHz,很奶思的一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工作主频可达108MHz,很奶思的一款芯片

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有USB的话基本上用96M比较方便

网友:
请问,那个OS_SYSTEM.c,是自己写的任务调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