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降压芯片,静态电流比较低的?

楼主:
用的电池供电,满电4.2V,电路板用电是2.6V~3.3V都可以,最大电流100mA,用1117降压,发现静态电流要5~10mA,总共就1节锂电池,静态电流太大了,很浪费电量,有什么降压芯片,静态电流比较低的?

网友A:
XC6206是低功耗的LDO。

如果还想进一步提高效率,那就用低功耗的DCDC降压开关电源芯片,国产圣邦微的DC-DC芯片很不错的。SGM6021等,都是uA级别的静态电流。

网友B:
超低静态功耗,MPS的一颗适合电池供电降压,还可以输出双通道,不介意价格和国外IC的话可以考虑

MPM38111 可在 2.7V 至 6V 输入电压范围内实现低至 0.608V 的输出电压,并具有 45µA 的静态电流,是单节锂离子(Li+)电池供电便携式产品的理想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6206是低功耗的LDO。   如果还想进一步提高效率,那就用低功耗的DCDC降压开关电源芯片,国产 ...

捕捉到一位用过圣邦微芯片的大佬,可以去【听说圣邦的东西最近很火,坛子里网友怎么看】留言分享经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低静态功耗,MPS的一颗适合电池供电降压,还可以输出双通道,不介意价格和国外IC的话可以考虑 MPM3811 ...

谢谢,但是太贵了,几十块钱一片

网友:
用国产DC-DC

网友:
不能只考虑降压芯片,对于低功耗产品必然还是需要开关电路的,不然就是整个系统的静态消耗的,一个MOS还是要比电源芯片低,只考虑电源芯片的话可以看一下70033系列或者SUM2019系列的LDO

网友:
惠海半导体IC/MOS原厂直销, 价格优势明显,品质管控严格; 商务合作灵活,可为客户提供 芯片脚位定制和丝印定制服务。0769-2236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