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之间距离为0.8mm,开始一个月内工作正常,后来发现其短路,如何查其间电流路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TO92S封装的两引脚之间距离为0.8mm,开始一个月内工作正常,后来发现其短路,如何查如何查其间电流的流经路径,如下图所示,两红色箭头所指的两引脚的焊点之间短路,电阻只有10欧姆。

网友A:
芯片拆了,这两个点的电阻只有10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拆了,这两个点的电阻只有10欧姆?

对,把芯片剪掉,也还是10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把芯片剪掉,也还是10欧姆

两点只和芯片相连吗?有可能是其他外围器件问题吗?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点只和芯片相连吗?有可能是其他外围器件问题吗?电阻、电容之类的

现在的状态是,如下图所示 ,这块小线路板跟主板断开了线路板上没件了,没电阻没电容,没元件,只有线路板上的PCB连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状态是,如下图所示 ,这块小线路板跟主板断开了线路板上没件了,没电阻没电容,没元件,只有线路 ...

这种情况下两点测的阻值1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两点测的阻值10欧姆?

网友C:
板材问题吗,这个事情直接找板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材问题吗,这个事情直接找板厂

板材没有问题

网友C:
嗯,可能是宇宙运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可能是宇宙运行出错了

也是,连大象都学会 坐座位了

 ,这宇宙运行是有点

网友D:
拆去元件,注意用不同挡位测,电阻档和二极管档均测。如果此时依然低阻,先检查焊锡残留,看是否焊接问题,再清洗,看是否助焊剂残留。注意此类电路板不能使用焊膏之类的助焊,只能使用松香。

网友:
至于确定短路点,可以用割板法。先观察,确定重点区域,再割板隔离重点区域,然后用二分法快速找到短路点。不过一般不至于如此,观察仔细的话,依据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仅观察分析就应该能解决绝大多数此类问题。

网友E:
建议用有机溶剂清洗两焊盘之间,溶剂挥发后再测量电阻。如仍是很小的电阻,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上两焊盘之间空隙。观察不出异常,再用小刀割电路板上线条,把线条分成几段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去元件,注意用不同挡位测,电阻档和二极管档均测。如果此时依然低阻,先检查焊锡残留,看是否焊接问题, ...

谢谢,请问焊膏类的助焊为什么不行,贴片元件不都是用的焊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有机溶剂清洗两焊盘之间,溶剂挥发后再测量电阻。如仍是很小的电阻,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上两 ...

谢谢,请问高倍放大镜要多大位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有机溶剂清洗两焊盘之间,溶剂挥发后再测量电阻。如仍是很小的电阻,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上两 ...

关键是为什么一开始的几十天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用微安表测的电流只有10uA, 现在测的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高倍放大镜要多大位数的?

『请问高倍放大镜要多大位数的?』

十倍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为什么一开始的几十天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用微安表测的电流只有10uA, 现在测的50mA

正是因为开始几十天正常,其后出现故障,才令人迷惑。而且板子上没有任何元件了,不可能是元件损坏导致,而10欧的电阻值,又不是典型的金属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状态是,如下图所示 ,这块小线路板跟主板断开了线路板上没件了,没电阻没电容,没元件,只有线路 ...

你这样剪板确定线路没跟GND连在一起吗?你还是上原理图和PCB图吧

网友F(2022-07-28):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