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GA280的替代芯片?

楼主:
公司采购说PGA280价格飞涨还买不上,求大家推荐一款无需改电路的替代型号?
具体型号是:PGA280AIPW

网友:
仪表放大器型号很多,可替换性较强,但现在的市场情况不好说,你应该联系厂家或正规的授权代理。TI除PGA系列仪表放大器外,还有INA系列,具体去TI的官网找、另外ADI也有很多,国产圣邦微也可能有。替换原则要根据具体设计来进行,而不是找全兼容,二者的选择余地可大大不同。

网友:
是的,可替换的芯片很多,但不改电路可替换的一直没找到,TI官网也没找到pintopin的,所以才试着来论坛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