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加长WIFI天线

楼主:
Real WiFi Trap DIY _ Free Internet Rifle V 2.0

网友A:
好奇会有多大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会有多大效果

距离拉远能接收到信号

网友:
之前有个太极天线  chunyang老师说他看见个这个DIY的  我分享一下

网友B:
加长的天线会不会影响匹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长的天线会不会影响匹配电阻

不会 前面是引向器

酷似八木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