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课程】pfc电感电流有效值计算疑问

楼主:
不应该是低频有效值的平方吗?视频里是最大值的平方。

本帖所涉及的视频课程:PFC电源设计与电感设计计算

网友:
视频中有讲,连续模式下占空比D的计算是按最大值,然后这个pfc电感电流有效值是推导出来的

网友:
这个就是纯粹的公式推导,前面四个公式推导第五个第六个。最后就是结合右边波形,推导出来的。这个公式不够严谨,没有说明是ccm模式和dcm模式。

网友:
从5.1的第四分钟开始看,可以听到二楼说的【连续模式下占空比D的计算是按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