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关系、线性区

楼主:
线性关系、线性区

关于ADC的INL、DNL、LSB三个概念;三极管截止区、线性区(放大区)、饱和区;传感器的线性度;运
放的输入输出特性

1.ADC的精度INL和分辨率DNL(非线性误差)的区别?传输曲线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其他函数特征,而是阶
梯状,为什么?

2.三极管的放大区也是线性区,这个时候的线性是哪两个值的线性关系?Ib和Ic吗?

3.运放的线性放大区,是不是随着输入信号(U+-U-)*放大倍数,当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满足y=ax
+b的线性函数?其中y为输出信号,x为输入信号,a和b为常数

4.传感器的线性度是否也是一样?当输入信号(可能是压力、速度、形变、声音、光强、色差、浓度、
位移、电化学、热、密度、流速、)增大,输出信号(一般是电压值)满足y=ax+b的线性函数?其中y为
输出信号,x为输入信号,a和b为常数

5.一般,当有两个变量,我们希望x和y满足线性函数,即y=ax+b,如果实际值偏移这个特征直线,用实
际值的落点垂直与特性直线,就可以得到偏移误差?

网友:
传输曲线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其他函数特征,而是阶梯状,为什么?

阶梯状因为要进行ADC量化误差的表达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可以近似看做是线性的

线性区的线性是相对非线性而言的,其实并不线性
 放大区 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