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一个电路中的二极管,需要选多大的功耗?

楼主:
没有指特定电路,只是研究到二极管的参数,发现功耗( Power Dissipation)这个参数,好像都是1W左右,假设一个防反接电路,是10V1A,用的SS14,电流电压参数都没问题,那这个功耗参数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研究到二极管的参数,发现功耗( Power Dissipation)这个参数,好像都是1W左右』

那可不一定。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资料。

【最大功率P 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发热,而使自身温度升高。最大功率P为功率的最大值。具体讲就是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乘以流过的电流。这个极限参数对稳压二极管,可变电阻二极管显得特别重要。】

所以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和压降,小于这个功耗,就没问题。二极管反接更没问题了,只要电压不大于二极管的击穿电压,那就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研究到二极管的参数,发现功耗( Power Dissipation)这个参数,好像都是1W左右』 那可不一定。

我知道,我意思是,我最近常用的SS14系列的,好像都是1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资料。 【最大功率P 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发热,而使自身温度升高。最大功率P为功率的最 ...

压降乘以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降乘以电流吗?

对的

网友C:
那MOS管的功耗是不是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我意思是,我最近常用的SS14系列的,好像都是1W左右

既然是你 “最近常用的SS14系列”,当然最大耗散功率应该差不多,同一个系列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MOS管的功耗是不是同理?

『那MOS管的功耗是不是同理?』

同理。主要是漏极电压乘以漏极电流。

网友:
在电路分析中欧姆定律是永远成立的,W=VI,二极管的压降是固定的,例如SS14好像是0.2V,那么SS14的功耗就是0.2V乘以电路的电流,就是SS14的功耗。

网友D:
当然SS14必须是处在工作状态,如果电路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要看看SS14的伏安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MOS管的功耗是不是同理?』 同理。主要是漏极电压乘以漏极电流。

那问下,是二极管漏电流大,还是MOS管的MOS漏电流大? 刚研究了下,好像MOS管的手册都没有给出偏置二极管的漏电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SS14必须是处在工作状态,如果电路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要看看SS14的伏安曲线了

好的,谢谢,那要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有2mA的漏电流,这个漏电流多大功率怎么算的?反向电压*漏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7-28 16:19 『那MOS管的功耗是不是同理?』 同理。主要是漏极电压乘以漏极电流。 ...

功率MOS管的沟道漏电流和体内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无法从外部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gbat 发表于 2022-7-28 16:34 当然SS14必须是处在工作状态,如果电路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要看看SS14的 ...

这时二极管就是一个超大阻值的‘电阻’,所以电压就是加到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是5V,二极管的反偏电压就是5V。半导体也是‘电阻’只不过是一种可变阻值的‘电阻’,所以被叫做非线性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的沟道漏电流和体内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无法从外部区分。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时二极管就是一个超大阻值的‘电阻’,所以电压就是加到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你的电源电压 ...

懂了,谢谢,哪怎么知道截止状态下,二极管的阻值呢?跟哪个参数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懂了,谢谢,哪怎么知道截止状态下,二极管的阻值呢?跟哪个参数有关?

我的说法只是为了让你理解的方便一点,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也就是它的“阻值”是不固定的,所以不可以说“阻值”。不论是正偏或是反偏都考虑的是它的电流。

网友:
什么非线性元件都只说“伏安特性”,无论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说法只是为了让你理解的方便一点,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也就是它的“阻值”是不固定的,所 ...

好的,谢谢,我知道他不是固定的,我只是以为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