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放大到2500V只需要这个电路就行!电蚊拍内部电路解析~

楼主:
4V放大到2500V只需要这个电路就行!全网最全电蚊拍内部电路解析~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看完视频有个疑问,为什么需要2500V,几百V电不死蚊子吗?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电流具体有多小?1uA?

网友B:
光靠电压能拍死蚊子?

网友:
这个电路的变压器部分就是典型的煤炉点火器电路,灭蚊确实需要几KV的电压。但电流是高压电容放电的电流。

网友:
出现两个I3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视频有个疑问,为什么需要2500V,几百V电不死蚊子吗?

因为蚊子的个头有差异,电网做成的网格距离又不可能变,所以,需要空气电离导电,才能让蚊子身体通电,而空气电离与电压高低有关,实践证明,根据空气湿度的不同,正常情况下,需要4000V左右电压才能将2~4毫米的空气电离。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电流具体有多小?1uA?

瞬间短路电流<1.5mA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靠电压能拍死蚊子?

因为蚊子的电阻小,所以根据欧姆定律,当蚊子被击中的时候会流过大电流,它就被电流击死了 但是因为电蚊拍功率有限,人体电阻大,击中人时通过的电流很小,是死不了的。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蚊子的电阻小,所以根据欧姆定律,当蚊子被击中的时候会流过大电流,它就被电流击死了 但是因为电蚊 ...

是的,反应过来了 谢谢

网友:
好的~感谢您的认可啦~没事儿常来,一起学习交流~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