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RCD电路工作原理中,请问这个积蓄在寄生电感中的能量,这个寄生电感

楼主:
是开关管的寄生电感吗?

然后我看到的PFC电路中有一个类似于RCD功能的电路,这个黑色圈圈中的是RCD电路吗?为什么和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不一样呢

网友A:
『是开关管的寄生电感吗?』

不是。

在前一图中,是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励磁电感。

网友:
『然后我看到的PFC电路中有一个类似于RCD功能的电路,这个黑色圈圈中的是RCD电路吗?为什么和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不一样呢』

因为这个电路不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管的寄生电感吗?』 不是。 在前一图中,是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励磁电感。

那PFC电路中又不像反激式开关电源那样拥有变压器初级电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管的寄生电感吗?』 不是。 在前一图中,是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励磁电感。

大佬,我意思就是在PFC电路中,既然也用到RCD吸收电路,而且确实开关管关断时有很高的尖峰,按照这个理论,感觉也是储蓄在寄生电感中的能量给开关管寄生电容充电,但是PFC这边没有变压器初级绕组,难道是后级连接LLC的变压器原边励磁电感?这么远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PFC电路中又不像反激式开关电源那样拥有变压器初级电感呢

『那PFC电路中又不像反激式开关电源那样拥有变压器初级电感呢』

恕我愚钝,实在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意思就是在PFC电路中,既然也用到RCD吸收电路,而且确实开关管关断时有很高的尖峰,按照这个理论 ...

首帖前一图,不是反激电路,是正激电路。正激电路和反激电路,“积蓄在寄生电感中的能量” 的存储位置并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PFC电路中又不像反激式开关电源那样拥有变压器初级电感呢』 恕我愚钝,实在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 ...

就是想问一下第2张图,这个双向交错并联PFC电路中,Mos管关断时是不是也有某个地方寄生电感积蓄的能量给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充电的情况?不然关断时Vds尖峰怎么来呢。如果有,这个寄生电感是哪里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问一下第2张图,这个双向交错并联PFC电路中,Mos管关断时是不是也有某个地方寄生电感积蓄的能量给 ...

寄生电感往往是在电路中看不到的。

首帖第二幅图,开关管漏极到电感的2脚这条线,就具有一定电感量。最右端那并联的两个电解电容正极到电感的2脚这条线,也具有一定电感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感往往是在电路中看不到的。 首帖第二幅图,开关管漏极到电感的2脚这条线,就具有一定电感量。 ...

第二幅图中电感的2脚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幅图中电感的2脚指哪里?

这里。

网友B:
当时原电路基极这边还有一个电感,这里也会存在积蓄能量的寄生电感,对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充电吗?或者说,开关管关断时Vds波形的尖峰,一般都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原电路基极这边还有一个电感,这里也会存在积蓄能量的寄生电感,对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充电吗?或者说, ...

『当时原电路基极这边还有一个电感』

没听说过这样的设计。也许作者另有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时原电路基极这边还有一个电感,这里也会存在积蓄能量的寄生电感,对开关管的寄生电容充电吗?或者说, ...

『开关管关断时Vds波形的尖峰,一般都是哪里引起的』

无论什么开关,机械开关也好,电子开关也好,关断时产生电压尖峰,一定是电路中有电感,电感中电流迅速减小而产生的。

无论什么开关,开启时产生电流尖峰,一定是电路中有电容,电容两端电压迅速增加而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关断时Vds波形的尖峰,一般都是哪里引起的』 无论什么开关,机械开关也好,电子开关也好,关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