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应该是串联型稳压电路吧

楼主:
这里主要就是两个问题,:

1)R150的2Ω以及R151的300Ω怎么计算得来的?还是经验值?300Ω是不是只是给稳压管BZX84-B13限流使用的?

2)三极管Q150在电路中导通时,处于放大状态还是饱和导通状态?最后输出的12VB是不是就是稳压管电压决定的?R150和R151之间的对地电压是不是就已经是稳压值13V左右了,即三极管的集电极?

3)大概简述一下工作过程:

输出电压升高时,由于稳压管存在,三极管基极电压不变,Ube减小,达不到三极管开通条件后,集电极电流减小,Uce则增加,输入电压不变时,则输出电压降低,是不是这样?

网友:
『请问这个应该是串联型稳压电路吧』

是。

网友:
『1)R150的2Ω以及R151的300Ω怎么计算得来的?还是经验值?300Ω是不是只是给稳压管BZX84-B13限流使用的?』

R150和R151数值当然是计算得来的。

300Ω用途是限制稳压管电流。

网友:
楼主图确实是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

关于R150和R151的阻值选择,当然是计算得出,然后在标准系列阻值中选合适的。想计算,必须先弄清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R150用于分担Q150的发热量,计算方法是根据极限压降来选择最大值,然后在最大值以内选标准系列中较为接近的那个。极限压降就是在输入电压最低时,经R150的压降后,依然能使Q150输出额定电压的那个最大压降。如果超出该压降,后级稳压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实用中得留取适当余量,即R150的选择不能过于接近极限。

R151为调整管和稳压管分别提供基极电流和工作电流,这个要查两个管子的参数,同样计算得到一个高值极限,实际取值需低于该值。计算时除前述两个管子的参数相关外,还要考虑输出电流来逆推出需要的基极电流并留取余量。

网友:
关于问题2,电源调整管当然是处于线性态(一般不用“放大态”来表述),所以这类电源也叫线性电源。该电源的输出电压当然是由稳压管决定,但稳压管的击穿电压要等于输出电压加调整管发射极压降,至于你对调整管集电极的电压描述显然是错误的,自然问题3的描述也是错误的。

网友A:
建议楼主先重新学习一下晶体管的基本电路原理,只有先了解了晶体管的基本应用电路的原理,串联稳压电源的原理才能明白,也才能理解我前帖说的计算方法。

网友:
『2)三极管Q150在电路中导通时,处于放大状态还是饱和导通状态?』

显然是放大状态。

Q150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因为其集电极电位显然高于基极电位,二者之差就是R151两端电压。

网友:
『最后输出的12VB是不是就是稳压管电压决定的?』

输出电压等于稳压管两端电压减去Q150发射结压降。

网友:
『R150和R151之间的对地电压是不是就已经是稳压值13V左右了,即三极管的集电极?』

显然不是。Q150集电极对地电压显然大于基极对地电压。

网友:
『3)大概简述一下工作过程:』

输入电压升高,流过R151电流增加,但Q150基极对地电压变化很小(这样才叫稳压管),所以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
『输入电压不变时,则输出电压降低』

根据什么输出电压要降低?

网友:
『三极管Q150在电路中导通时,处于放大状态还是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Q150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还怎么稳压?须知饱和时双极型三极管发射极集电极之间电压不受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重新学习一下晶体管的基本电路原理,只有先了解了晶体管的基本应用电路的原理,串联稳压电源的原 ...

晶体管的基本电路原理,这个感觉比较宽泛,有这样的资料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基本电路原理,这个感觉比较宽泛,有这样的资料介绍吗

看教科书就好,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基本电路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基本电路原理,这个感觉比较宽泛,有这样的资料介绍吗

说得直白一些:这种电路,Q150就是一个发射极输出器。负载(C151两端,未画出)就是Q150的发射极电阻。因为ZD150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所以输出电压也基本不变。

网友:
输出负载电压升高,意味着输出电流增高,即调整管发射级电流上升,调整管集电极电流也上升,调整管集电集电阻上压降增加,又稳压管压降不变,因此基极偏置电阻R151两端的压降减小,因此导致流向基极的电流减小,导致调整管发射极输出电流降低,因此输出负载电压降低,达到稳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