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修复了一根数据线

楼主:
最近一根5A的线USB口松了,本着电子工程师就要多动手(穷,没钱不舍得扔)的思想修了一波。效果还比较满意还缺最后一步。

最后焊接好了,就差一步用胶水粘接起来,或者套一个热缩管就可以啦

网友A:
有些数据线里带有芯片的,这个没有吗?

网友B:
焊接技术需要提供一下啦,焊点之间毛刺有点多

网友C:
只套热缩管不行 里边要打胶固定

网友D:
这个也能修,算你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技术需要提供一下啦,焊点之间毛刺有点多

是啊~上一次摸电烙铁还是上一次,

有好久没摸电烙铁了。手生的要死。

不过我拿万用表反复测了没短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能修,算你驴

穷鬼就是这样的。没钱没得办法就得想着修修补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套热缩管不行 里边要打胶固定

有推荐的胶吗,我觉得中间空间超级小,是要先挖一点再添加胶吗?

需要指教啊~~~

网友:
一般到这种情况,修复后还是容易坏。还是换一个吧,现在几元包邮的数据线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推荐的胶吗,我觉得中间空间超级小,是要先挖一点再添加胶吗? 需要指教啊~~~

哥俩好AB胶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F:
还要胶或热缩管? 作为一个穷人,不应该拿烙铁把电线上的胶皮焊化了敷上去?

网友:
你知道的真多!知识真丰富!我们大家要向你学习!

网友:
成功是属于最有力量的人。在这里,“力量”是指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

网友:
打点热熔胶好了,不过感觉用不了太久。数据线到寿命了。

网友:
牛得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数据线里带有芯片的,这个没有吗?

高端的有芯片,其实噱头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胶或热缩管? 作为一个穷人,不应该拿烙铁把电线上的胶皮焊化了敷上去?

胶皮化了不好塑型,所以都是平切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点热熔胶好了,不过感觉用不了太久。数据线到寿命了。

感觉还能用很久,5A的 线径可以的

网友:
这个塑料件可以买一下新的,效果会更好看,而且也很便宜

网友:
这个塑料件可以买一下新的,效果会更好看,而且也很便宜

买新的得花钱~不如将就哈哈哈。

网友:
打点热熔胶好了,不过感觉用不了太久。数据线到寿命了。

问题是这线其实没有用多久。 能撑一会是一会吧

网友H:
啊好棒,丢掉太可惜,拿来练手还是很有意思啊,diy感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啊好棒,丢掉太可惜,拿来练手还是很有意思啊,diy感十足

哈哈,主要是穷哈哈

网友I:
这线这么细能过5A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线这么细能过5A电流吗

某为原装上面写着5A的通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穷鬼就是这样的。没钱没得办法就得想着修修补补啊~~~

修好是不错。

不过还是在拼多多多买几条备用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买新的得花钱~不如将就哈哈哈。

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还是张大妈哪里看看那个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还是张大妈哪里看看那个便宜

我闲着挣不来钱啊,

琢磨不行去跑滴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闲着挣不来钱啊, 琢磨不行去跑滴滴吧

可以有,跑滴滴熟悉熟悉上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