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MINI测评】5# HPM6750摄像头使用

楼主:
手里的HPM6750EVKMINI开发套件包括HPM6750EVKMINI和显示屏,正好手里有一个Himax HM01B0摄像头模组,考虑到HPM6750双核,并且每个核都是高性能核,那是不是可以做个系统,一个核用来控制摄像头和显示,另一个核用来做智能计算,比如人脸识别。

一、摄像头

1)摄像头参数

2)摄像头接口

3)HPM6750EVKMINI摄像头接口

两个虽然都是0.5mm 15pin接口,8位并口数据输出,但是引脚定义不一样,所以需要做一个转接板。

二、转接板

转接板很简单,供电没问题,主要是把线捋对了就行。为了能和开发板配合协调,所以参考 HPM6750EVKMINI开发板的PCB源文件,确定板子大小和机械孔位置。

三、代码调试

官方sdk有摄像头显示屏的例程,在目录sdk_env_v0.12.1\hpm_sdk\samples\drivers\cam,因为我这用的是官方例程用的屏幕,所以屏幕驱动不用关心,只需关心摄像头驱动,但看到摄像头初始化函数就懵了,sdk只提供五种格式的摄像头输入,而Himax HM01B0是RAW格式的

查看HPM6750用户手册CAM相关寄存器,确实不支持RAW格式。

暂时没找到如何接收RAW格式摄像头数据,只能后续有新摄像头再试试啦  눈_눈

网友A:
“RAW格式摄像头数据”就是原始格式不压缩的格式数据,上面例程已经给出来了,而且都是不压缩的数据格式,你看看你的摄像头输出的是什么格式。

RGB888 24位格式(32bit),最常见不压缩,也不缩位

RGB565 16位格式,常用格式,不压缩

RGB555 16位格式不,常用格式,不压缩

YUV444 YUV格式,模拟视频常用格式

YCBCR422 索引格式,常用视频格式

这些都是RAW格式,不是压缩格式。压缩格式分: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

网友B:
你这出图很明显跟什么格式没啥关系,就算输出raw,在lcd也能显示个轮廓出来。

你这初始化都有问题。先确定I2C能否读到sensor的ID,然后再copy网上一些初始化代码,arduino有相关库,直接从库代码copy个初始化就行了https://www.arduino.cc/reference/en/libraries/sparkfun-himax-hm01b0-camer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AW格式摄像头数据”就是原始格式不压缩的格式数据,上面例程已经给出来了,而且都是不压缩的 ...

这个摄像头是8bit raw的,黑白的,数据格式和提供的这些都不匹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摄像头是8bit raw的,黑白的,数据格式和提供的这些都不匹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哪有可能不行,这个就要看摄像头协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出图很明显跟什么格式没啥关系,就算输出raw,在lcd也能显示个轮廓出来。 你这初始化都有问题。先确 ...

好的,我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