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

楼主:
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升5v模块用的某宝买的的共地升压。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了NPN三极管放大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e接地后单片机就不运行了呢?这个电路图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升压模块的功率是否足够大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
先测继电器闭合后的电源电压变化情况,若3.3V正常,只是MCU停止运行,则说明是干扰所致,否则是电源功率不足所致。显然二者的应对之策不同。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继电器触点不要接任何其它电路,仅测继电器本身动作前后对MCU的影响。如此时无影响,则说明不是触点火花干扰,而是电源的问题,这时再进一步测试分析是3.3V电源问题还是升压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另外,继电器不要并电阻,而是应该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这继电器中间下方的是什么玩意?画的不像继电器了

网友:
继电器是有个引脚,一个正,一个负,和一个输入控制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继电器中间下方的是什么玩意?画的不像继电器了

那个是接地,继电器是有3个引脚,一个正,一个负,和一个输入控制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模块的功率是否足够大能驱动继电器?

功率够的,现在主要是单片机不运行了

网友C:
你能不能先把原理图画好一些,这个图实在是不好理解,而且继电器线圈就两条线,控制的引脚是不要和MCU主板有关系的,执行的元件不应该和MCU电源使用同一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不能先把原理图画好一些,这个图实在是不好理解,而且继电器线圈就两条线,控制的引脚是不要和MCU主板 ...

我现在就是想用同一个电源供电,我用的干电池不想单独供电,in就是集电极的控制引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是想用同一个电源供电,我用的干电池不想单独供电,in就是集电极的控制引脚

in就是继电器的控制引脚,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三极管连着了in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就是继电器的控制引脚,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三极管连着了in引脚

告诉你把电路图画规范了,要不谁知你是怎么连的线。

 这张图你能弄明白不?

网友:
这孩子到处发贴,全网都是你这一个贴子。

网友:
可以在线调试一下程序,看看是否进入什么硬件错误,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在上电瞬间是否有跌楼显现,一般单片机在一个瞬间的跌落电压会导致复位情况发生,从而出现异常

网友:
看你这个电路图(电路图也很不规范)。继电器有三个端子被使用。其中一个直接接地了。不知道哪个是公共端子。这种解法有可能导致短路。你最好完全理解继电器的端子怎么用。

网友:
你继电器电路图有问题,三极管一直在导通状态,5V在上电的瞬间,通过线圈,有直接短路的可能

网友:
电流够吗?三极管有电流上限的吧。

网友:
要做到信号隔离电源隔离。继电器这么大的工作电流,很大可能把单片机工作电压拉低。

网友:
可以采用排除法,把继电器断开如果单片机正常,那么排查电源问题,是不是3.3V被拉低了,还是就是是否干扰太强影响复位了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