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低功耗系列N32L43x测评】08.软硬件I2C驱动1.5寸16色灰度OLED显示

楼主:
概述

国民N32L43x系列MCU带有2路硬件I2C接口,它提供多主机功能,控制所有I2C总线特定的时序、协议、仲裁和定时。支持多种通信模式(最高支持1MHz),支持DMA操作,同时与SMBus2.0兼容。主要功能描述如下:

多主机功能:该模块既可做主设备也可做从设备;

  • I2C主设备功能;
  • 产生时钟;
  • 产生起始和停止信号;
  • I2C从设备功能
  • 可编程的地址检测;
  • I2C接口支持7位或10位寻址,7位从模式时支持双从地址响应能力;
  • 停止位检测;
  • 产生和检测7位/10位地址和广播呼叫;
  • 支持不同的通讯速度;
  1. 标准速度(高达100 kHz);
  2. 快速(高达400 kHz);
  3. 快速+(高达1MHz);
  • 状态标志:
  1. 发送器/接收器模式标志;
  2. 字节发送结束标志;
  3. I2C总线忙标志;
  • 错误标志:
  1. 主模式时的仲裁丢失;
  2. 地址/数据传输后的应答(ACK)错误;
  3. 检测到错误的起始或停止条件;
  4. 禁止拉长时钟功能时的上溢或下溢;
  • 2个中断向量:
  1. 1个中断用于地址/数据通讯成功;
  2. 1个中断用于错误;
  • 可选的拉长时钟功能
  • 单字节缓冲器的DMA;
  • 可配置的PEC(信息包错误检测)的产生或校验
  • 发送模式中PEC值可以作为最后一个字节传输
  • 用于最后一个接收字节的PEC错误校验
  • 兼容SMBus 2.0
  1. 25 ms时钟低超时延时
  2. 10 ms主设备累积时钟低扩展时间
  3. 25 ms从设备累积时钟低扩展时间
  4. 带ACK控制的硬件PEC产生/校验
  5. 支持地址分辨协议(ARP)
  • 兼容SMBus

16灰OLED

一般OLED都是单色显示的,一个0.96寸128*64像素的OLED,一个像素只需要1位来表示,其显存也就1024字节,能过I2C的400kbps的通讯速率很容易就达到流畅的效果;但对于16灰的OLED来说,一个像素需要有4位来表示,本文中用到的1.5寸16灰OLED其像素达到128*128,这样显存就需要8KB的空间,如果还使用400kbps的速率来刷新显示的话,就会明显感觉到卡顿/不流畅。正好国民N32L43x系列MCU的硬件I2C支持快速+模式,通讯速率可以达到1MHz,完全满足这款OLED的显示刷新需求。

代码实现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OLED_C__

/* Includes ------------------------------------------------------------------*/
#include "OLED.h"

#if ENABLE_OLED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sI2C_SCL_PORT  GPIOB
#define sI2C_SCL_PIN   GPIO_PIN_8

#define sI2C_SDA_PORT  GPIOB
#define sI2C_SDA_PIN   GPIO_PIN_9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param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void sI2C_Delay(uint32_t t)
{
    while(t--);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12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12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12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START(void)
{
    sI2C_SDA_OUT();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SET);    s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SET);    s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RESET);  s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RESET);  sI2C_Delay(10);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STOP(void)
{
    sI2C_SDA_OUT();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RESET);  s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SET);    sI2C_Delay(10);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SET);    sI2C_Delay(10);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uint8_t sI2C_WaitACK(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SET);    /* 释放总线 */

    sI2C_SDA_IN();
    sI2C_Delay(5);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SET);    sI2C_Delay(5);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sI2C_SDA_PORT,sI2C_SDA_PIN))
    {
        if(Timeout++ > 250)
        {
            sI2C_STOP(); return 1;
        }
    }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RESET);  sI2C_Delay(5);

    return 0;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I2C_SendData(uint8_t Data)
{
    sI2C_SDA_OUT();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RESET);

    for(uint8_t i = 0; i < 8; i++)
    {
        if(Data & (0x80 >> i))
        {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 sI2C_SDA_PIN,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sI2C_SDA_PORT,sI2C_SDA_PIN, Bit_RESET);
        }

        sI2C_Delay(5);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SET);    sI2C_Delay(5);
        GPIO_WriteBit(sI2C_SCL_PORT, sI2C_SCL_PIN, Bit_RESET);  sI2C_Delay(5);
    }
}

#define USE_H_I2C   0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InitI2C(void)
{
#if USE_H_I2C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  I2C1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I2C1,  ENABLE);

    I2C_DeInit(I2C1);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PB8 -- SCL; PB9 -- SDA*/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I2C1_InitStructure);
    I2C1_InitStructure.ClkSpeed    = 100000;
    I2C1_InitStructure.BusMode     = I2C_BUSMODE_I2C;
    I2C1_InitStructure.FmDutyCycle = I2C_FMDUTYCYCLE_2;
    I2C1_InitStructure.OwnAddr1    = 0xFF;
    I2C1_InitStructure.AckEnable   = I2C_ACKEN;
    I2C1_InitStructure.AddrMode    = I2C_ADDR_MODE_7BIT;
    I2C_Init(I2C1, &I2C1_InitStructure);

    I2C_Enable(I2C1, ENABLE);
#else
    sI2C_Init();
#endif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WriteCMD(uint8_t Data)
{
#if USE_H_I2C
    while(I2C_GetFlag(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

    I2C_SendAddr7bit(I2C1, 0x78, I2C_DIRECTION_SEND);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TXMODE_FLAG));

    I2C_SendData(I2C1, 0x00);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else
	sI2C_START();

	sI2C_SendData(0x78);
	sI2C_WaitACK();

	sI2C_SendData(0x00);
	sI2C_WaitACK();

	sI2C_SendData(Data);
	sI2C_WaitACK();

	sI2C_STOP();
#endif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WriteDAT(uint8_t Data)
{
#if USE_H_I2C
    while(I2C_GetFlag(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

    I2C_SendAddr7bit(I2C1, 0x78, I2C_DIRECTION_SEND);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TXMODE_FLAG));

    I2C_SendData(I2C1, 0x40);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else
	sI2C_START();

	sI2C_SendData(0x78);
	sI2C_WaitACK();

	sI2C_SendData(0x40);
	sI2C_WaitACK();

	sI2C_SendData(Data);
	sI2C_WaitACK();

	sI2C_STOP();
#endif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WriteBuffer(const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gth)
{
#if USE_H_I2C
    while(I2C_GetFlag(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         // EV5

    I2C_SendAddr7bit(I2C1, 0x78, I2C_DIRECTION_SEND);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TXMODE_FLAG));       // EV6

    I2C_SendData(I2C1, 0x40);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ING));      // EV8

    while(Length--)
    {
        I2C_SendData(I2C1, *Buff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ING));  // EV8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 EV8-2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else
    sI2C_START();

    sI2C_SendData(0x78);
    sI2C_WaitACK();

    sI2C_SendData(0x40);
    sI2C_WaitACK();

    while(Length--)
    {
        sI2C_SendData(*Buffer++);
        sI2C_WaitACK();
    }

    sI2C_STOP();
#endif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InitCFG(void)
{
    OLED_WriteCMD(0xAE);//关闭显示

	OLED_WriteCMD(0x15);//设置列地址
	OLED_WriteCMD(0x00);//起始地址00
	OLED_WriteCMD(0x3F);//结束列地址3F对应127列,每8列一组

	OLED_WriteCMD(0x75);//设置行地址
	OLED_WriteCMD(0x00);	//起始0
	OLED_WriteCMD(0x7F);	//结束127

	OLED_WriteCMD(0x81);//对比度设置
    OLED_WriteCMD(0x80);//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iteCMD(0xA0);//显存映射
	OLED_WriteCMD(0x51);

	OLED_WriteCMD(0xA1);//显示起始行地址
	OLED_WriteCMD(0x00);

	OLED_WriteCMD(0xA2);//显示偏移
	OLED_WriteCMD(0x00);

	OLED_WriteCMD(0xA4);//正常显示模式

	OLED_WriteCMD(0xA8);//设置MUX 比率 16-128
	OLED_WriteCMD(0x7F);

	OLED_WriteCMD(0xB1);// Set phase length
	OLED_WriteCMD(0xF1);

	OLED_WriteCMD(0xB3);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iteCMD(0x00); // 80Hz:0xc1 90Hz:0xe1 100Hz:0x00 110Hz:0x30 // 120Hz:0x50 130Hz:0x70

	OLED_WriteCMD(0xAB);
	OLED_WriteCMD(0x01);// set vdd internal

	OLED_WriteCMD(0xB6); // Set second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iteCMD(0x0F);

	OLED_WriteCMD(0xBE);// set VCOMH
	OLED_WriteCMD(0x0F);

	OLED_WriteCMD(0xBC);// set pre_charge voltage/VCOMH
	OLED_WriteCMD(0x08);

	OLED_WriteCMD(0xD5);// second precharge and VSL
	OLED_WriteCMD(0x62);

	OLED_WriteCMD(0xFD);// Unlock/Lock OLED driver IC MCU interface from entering command
	OLED_WriteCMD(0x12);

	OLED_WriteCMD(0xAF);//开启显示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SetWindow(uint8_t StartX, uint8_t StartY, uint8_t EndX, uint8_t EndY)
{
    OLED_WriteCMD(0x15);
    OLED_WriteCMD(StartX/2);
    OLED_WriteCMD(EndX/2-1);

    OLED_WriteCMD(0x75);
    OLED_WriteCMD(StartY);
    OLED_WriteCMD(EndY-1);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Clear(uint8_t Data)
{
    OLED_SetWindow(0, 0, 128, 128);

    for(uint32_t i = 0; i < OLED_HEIGHT*OLED_WIDTH/2; i++)
    {
        OLED_WriteDAT(Data);
    }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InitI2C();

    OLED_InitCFG();

    OLED_Clear(0xFF);

    OLED_SetWindow(0, 0, 128, 128);
    OLED_WriteBuffer(gImage_AAA, sizeof(gImage_AAA));
}

显示效果

问题反馈

上述代码中分别使用软硬件两种I2C驱动方式来驱动OLED显示屏,对于软件驱动方式来说,执行所消耗的资源肯定比硬件I2C要多不少,但它可以成功驱动OLED显示,这说明对于OLED的参数配置以及刷新显示这部分的上层功能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但通过硬件I2C的方式来驱动显示时,并没有成功,期间尝试通过软件去修改I2C的通讯速率、在硬件上通过焊接不同阻值的上拉电阻,硬件I2C一直没有通讯成功过,通过在线单步DEBUG调试,发现在发送一些数据后,就会卡在产生START信号的等待状态,如下图所示;如果有条件,希望原厂可以一起来调试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A:
参考了多个网友驱动0.96寸OLED的I2C配置和驱动部分,对于0.96寸I2C接口的OLED来说,操作都没有问题,但在这款1.5寸的16灰OLED上硬件I2C就是通不了……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了多个网友驱动0.96寸OLED的I2C配置和驱动部分,对于0.96寸I2C接口的OLED来说,操作都没有问题,但在这 ...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硬件IIC的波形,说不定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了多个网友驱动0.96寸OLED的I2C配置和驱动部分,对于0.96寸I2C接口的OLED来说,操作都没有问题,但在这 ...

问题不突出,差点给你漏掉

以后可以考虑问题直接在题目里显示出来

网友C:
把OLED_WriteCMD中

I2C_SendData(I2C1, 0x00);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和OLED_WriteDAT中

I2C_SendData(I2C1, 0x40);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

这两句的I2C_EVT_MASTER_DATA_SENDED改为I2C_EVT_MASTER_DATA_SENDING试试

网友D:
建议参考下5楼的意见,另外用示波器看下具体波形,才能知道卡在哪个步骤。国民技术资料链接下载:ftp://58.250.18.138(复制该链接然后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OLED_WriteCMD中 I2C_SendData(I2C1, 0x00);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 ...

在发帖前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下5楼的意见,另外用示波器看下具体波形,才能知道卡在哪个步骤。国民技术资料链接下载:ftp://58. ...

就是参考的官方资料和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硬件IIC的波形,说不定就能找到问题了。

测试工具暂时不在手边……

网友E:
检查一下总线上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和预期的一至,这种情况看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在执行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后MSMODE应该被系统置1,卡在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可能是由ARLOST导致的,具体还得从波形上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总线上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和预期的一至,这种情况看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在执行I2C_GenerateStart(I2 ...

的确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有卡到这里的情况;怎么解决呢?我也看到网友发了OLED通过软硬件I2C和SPI来驱动的程序,我也测试过,我这边通过硬件I2C来驱动0.96寸的OLED也没问题,但就是驱动这个1.5寸的OLED会卡住;对于I2C的参数配置也都尝试修改过,也没解决问题;手上暂时没有逻辑分析仪,抓取不了波形来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的确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有卡到这里的情况;怎么解决呢?我也看到网友发了OLED通过软硬件I2C和SPI来驱动的 ...

你试一下,如果不接显示屏,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那个循环能跑过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试一下,如果不接显示屏,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T_MASTER_MODE_FLAG));那个循环能跑过去 ...

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跑不过去,在配置OLED参数时,过程中间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跑不过去,在配置OLED参数时,过程中间卡住了……

看来只能从波形下手了。

网友F:
国民技术的环境如何?听说待遇很好,有没有人分享下真实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的环境如何?听说待遇很好,有没有人分享下真实情况

我也想八卦一下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