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低功耗系列N32L43x测评】 低功耗测试。

楼主:
收到板子先点个LED。

1 . 先安装keil pack 。

2.  找到 Nationstech.N32L43x_Library.1.1.0\projects\n32l43x_EVAL\examples 里面已经有带各个功能模块的例子。

3.  打开GPIO\LedBlink\MDK-ARM\LedBlink.uvprojx 编译,

    LedOn(PORT_GROUP1, LED1_PIN);

    while (1)
    {
        /*LED1_PORT and LED2_PORT are the same port group.Enable Led2 blink and not effect Led1 by Exclusive-OR
         * operation.*/
        LedBlink(PORT_GROUP2, LED2_PIN);

        /*LED3_PORT, LED4_PORT and LED5_PORT are the same port group.*/
        /*Turn Led4 and Led5 off and not effect other ports by PBC register,correspond to
         * PORT_GROUP2->POD&=~(LED4_PIN|LED5_PIN);*/
        LedOff(PORT_GROUP2, LED4_PIN | LED5_PIN);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Turn Led4 and Led5 on,turn Led3 off and not effect other ports by PBSC register,correspond to
         * PORT_GROUP2->POD&=~(LED3_PIN),then PORT_GROUP2->POD|=(LED4_PIN|LED5_PIN);*/
        LedOnOff(PORT_GROUP2, LED3_PIN << 16);
        LedOnOff(PORT_GROUP2, (LED4_PIN | LED5_PIN)<< 16);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Turn on Led3*/
        LedOn(PORT_GROUP2, LED3_PIN);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

4. 参考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V1.0.4   添加jlink ,参考CMSIS-DAP驱动及安装指南 安装驱动,这样直接可以使用keil 下载到 开发板。非常顺利 led 闪烁。  点灯成功,祝贺一下。

这款是低功耗的板子,接下来测试一下功耗:

打开PWR\STOP2\MDK-ARM\STOP2.uvprojx 编译下载bin文件

启动进入stop, 发现PB4是微亮。

初始化关闭PB4 ,添加

LEDInit(LED2_PORT, LED2_PIN);
 LEDOff(LED2_PORT, LED2_PIN);

再次下载需要按一下复位键,在没有进入stop之前点击下载,才能正常下载。

复位运行进入STOP,这样PB4就不亮了。去掉VDD_MCU跳线帽,测试MCU的电流在2.3uA,基本和数据手册3uA接近。

功耗控制的不错,下次再做些其他方面测试。

网友:
如果实测电流比数据手册的电流还低 可能测试方法存在问题

网友:
要包含不同频离的运行,待机等方面,才能算做低功耗测试吧?最好的是附上电流测试的图片,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