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问题反馈】顶层文件突然没了

楼主:
    昨天写好的工程,功能已经验证正常,今天来加下注释,不知道什么时候顶层文件突然没了。也添加不进来了。本来有个VGA_demo.v的顶层文件,不知怎么得就没了,debounce变成了顶层,应该是我切换本地和虚拟机的时候,本来要到虚拟机打字,鼠标没点虚拟机,所以输入的时候还是在本地,不知道是误操作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误操作把顶层移除了的话,我现在重新添加好像也是不行。软件重装了一下好像也是不行。

网友:
自己重新新建工程然后添加source文件的时候除了那个顶层文件添加不了,其他的source文件都可以添加

网友:
又重新新建了一个工程,顶层文件重新写了,发现有一个always快的end没了,应该是误操作删除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新工程试了可以用。后面再把原来那个有问题的工程将end添加回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就是那个end被误操作删除了,导致源文件有语法错误,有语法错误的源文件好像无法导入

网友:
现在总结一下原因:

1、source源文件存在语法错误;

2、将该源文件移除工程,在进行添加的时候无法添加,此时命令窗口是没有任何提示的(这个错误然人觉得莫名其妙);

3、到文件目录下找到该源文件打开并修改错误,重新添加进工程可以解决问题;

4、建议在添加有错误的源文件时有一定的错误提示(有更好的人机交互),最好还是不管文件有没有错误都能添加进工程,编译的时候再把错误显示出来,找问题才不会完全没有头绪。

最让我疑惑的是文件什么时候被我移除的?印象中没有去移除文件,难道是误操作按到了什么可以移除文件的快捷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end被误操作删除了,导致源文件有语法错误,有语法错误的源文件好像无法导入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例化失败,它自然就不知道哪些是它的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例化失败,它自然就不知道哪些是它的子模块。

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