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DIY]hpm6750 USB开源协议栈性能对比-cherryusb or tinyusb?

楼主:
  由于目前hpm的sdk使用的是tinyusb,但目前搞起来,性能速度还是极其不配这个MCU的高速USB,在之前的贴子也有提过,速度大概在6M/S到8M/S之间,这个速度中平。

  还好国内有大佬自己搞了个开源的协议栈,叫cherryusb。这个协议栈之前有了解,但是也没去深入用。昨天和今天试了下,代码很直观,协议栈处理也在中断处理,最大保证性能执行。

  把之前的类uvc传输的例子,替换tinyusb为cherryusb,经过对比,性能差距很大。

  cherryusb传输能达到30MB/S+,tinyusb只能最大在8MB/s多。

  从传输显示帧率看,cherryusb能到16fps,而tinyusb在5fps左右。

网友A:
usb本身还能衍生出这么多usb,然后各种速度还不一样

是因为usb原始协议里对传输速度的定义,是机动的吗,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自己设置速度,然后跑到上限

网友B:
cherryusb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B:
不知道移植替换到ESP32会不会复杂

-------------------------------------------------------

查了以下已经有支持了ESP32:https://github.com/CherryUSB/cherryusb_esp32/tree/master/esp32s2

过段时间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本身还能衍生出这么多usb,然后各种速度还不一样 是因为usb原始协议里对传输速度的定义,是机动的吗 ...

    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都会用到USB,而且也享受着它带来的便利。但是通信的交互还是得靠协议栈来干活,协议层处理USB规范中定义的与USB设备相关的所有操作。

    故市面上有很多USB协议栈,开源的,商用的都有。hpm用的就是tinyusb协议栈,他是开源的。同样cherryusb协议栈也是开源的,而且还是国内的人搞的。

    速度是硬件决定的。协议栈的处理决定着USB的速度性能能不能达到理想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rryusb 又学到新知识了

国内人搞的,仓库 https://github.com/sakumisu/CherryUSB

port支持不少,demo也不少。协议栈代码简洁易懂

网友:
按作者的readme,cherryusb的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移植替换到ESP32会不会复杂 ------------------------------------------------------- 查了以 ...

esp32没有usb啊,支持usb的只有esp32s2 esp32s3。esp32c3也只是jtag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p32没有usb啊,支持usb的只有esp32s2 esp32s3。esp32c3也只是jtag作用

是的,计划在ESP32S3上试试

目前打算用ESP32S3实现类似OpenMV那种CDC和MSC复合USB设备

网友:
cherryusb支持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计划在ESP32S3上试试 目前打算用ESP32S3实现类似OpenMV那种CDC和MSC复合USB设备

有什么进展么

网友:
版主,我用先楫的HPM6750EVK2做UVC摄像头,摄像头模块用0v5640,图片大小1280*720,采集一张图片需要65ms感觉有点慢,然后经过jpeg编码,一张图片大小差不多50K左右,cherryusb发送,帧率只有7左右。感觉传输速度差太多了,有什么优化的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