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正负阈值计算

楼主:
 最近频繁看到迟滞比较器,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正负阈值时怎么算出来的?

关键的地方都跳过了。。。。只留下一2条算式

有没有大佬愿意分享下计算的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思路“ 就是 输出端与Vref端经R2和R1两个电阻分压。

比较器翻转时刻两个输入端等电位,类似于运放的 “虚短”。

网友:
试着自己分析一下:

正向过程-----------------------------------------

同相端参考电压时1V,反相端是0V往上变化,

因为同相端电压大于反相端电压,所以输出为5v

输出5V经由正反馈电阻R2和R1在同相端有个分压:(5-1)/120*20+1=1.67

由虚短:反相端要上升到1.67V输出电平才能实现翻转为0V

反相过程-----------------------------------------

同相端参考电压时1V,反相端是5V(甚至更高)往下变化,

因为同相端电压小于反相端电压,所以输出为0v

输出0V使得参考电压经由正反馈电阻和R1在同相端有个分压:1/120 *100=6/5

由虚短:反相端要下降到0.83V输出电平才能实现翻转为5V

所以以上阈值就是这么来的!!!!

自己想了一想,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

哈哈哈,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 就是 输出端与Vref端经R2和R1两个电阻分压。 比较器翻转时刻两个输入端等电位,类似 ...

对的,刚才自己分析了下,可以分析出来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