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WB415测评】初识及开发环境构建

楼主:
AT32WB415是一款采用低功耗(BLE)蓝牙5.0的微控制器,并在板上配置了相应的调试下载工具,只是其外设的配置较为简单又LED和KEY。

为便于芯片资源的使用,它是通过排针的方式将引脚资源提供给用户。其实,从使用的角度出发,若将接口设计成Arduino的形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开发板的外观如图1所示。

图1 开发板外观

在上电后,其演示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及红黄绿3个LED轮换点亮。

在按下用户键时,会改变LED灯切换的节奏。

图2  上电效果

图3  上电效果

当然要想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该开发板,则需要构建其开发环境。

由于AT32WB415支持以MDK开发,故本人就选取它来开发,其版本是V5.25.2.0。

随后还要安装ArteryTek.AT32WB415_DFP.2.0.0.pack,在安装后即可在芯片列表中找到AT32WB415的身影,见图4所示。

图4  添加芯片支持

在连接调试工具的情况下,若对开发板进行供电,则会见到该调试工具呈连接状态,见图5所示。为进行程序下载,其相应的设置也应按图示内容来设置。

图5  连接状态

为有效地进行下载,其程序的烧录算法按图6来进行设置。

图6选取烧录算法

这样就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构建,那它是否好使呢?

我们可以打开相应的例程来进行测试,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即可见到相应的测试效果。

图7完成编译

图8 实现下载

这样该开发环境就完成了构建,并具有了程序的下载功能。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收到开发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收到开发板了

还好,离得比较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好,离得比较近吧!

是啥快递?我看到有一个中通的,不过出差还没有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啥快递?我看到有一个中通的,不过出差还没有接收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