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片路过的坑

楼主:
国产芯片路过的坑
最早让我注意到国产芯片坑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大概就是2010年的样子。那时候国产芯片刚刚兴起,当时的芯片没有几家性能是合格的,更谈不上市场品牌了。市场上的芯片假冒的特别的多。一次我从代理商哪里买来几片样片LM1117-3.3,这几片芯片上到板子上,测量的电压也和3.3V差不多就没有多想,可是板子上的单片机就是不工作。也是太点背,我还是使用的新的型号芯片NXP的LPC1758,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问题,总以为是原理图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用示波器察看波形的时候发现居然是“三角波”,就和稳压二极管弄出来的差不多,我就有焊了一片PCB也是一样的故障。直到我找到了旧的芯片换上才弄好。自那之后我凡是新焊的板子都喜欢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直到最近几年才不关心了电压波形了。
比较离谱的是有一家国内比较知名的厂家出的一款串口控制芯片,因为我做的设备需要使用好多个串口就选定了他家的这款,我也是从深圳的代理商哪里买来的芯片,可是这芯片死活就是不工作,而且晶振也不起振,我就打电话到他家的售后,他们让我把芯片的批号保一下,后来说给我直接几片样片,我换了样片后就没事了,我反复对比了之前的芯片和厂家的样片除了批号以外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就连封装的注塑点都一样。
因为我设计的多数产品对成本不是很敏感,所以基本上为了压缩成本修改芯片的情况不多,我的同事负责的产品倒是出过事,公司的一款产品使用的是PC104结构的单板计算机,这类计算机在早期的设计中很是流行,因为8位机的时代MCU的运算能力较差,有些需要大量运算的场合很难满足要求。但是这类单板机的价格几乎和工控机差不多,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就采购了一批深圳产的单板,该公司的单板机上面的接口芯片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国产的芯片,安装到内蒙古的设备使用国产芯片主板的都在冬天出现了问题,后来不得不把江苏的设备上的主板和内蒙古的设备进行了互换。很多小厂的芯片其中的指标有些就是虚标,所以不管使用什么芯片该做低温试验的一定不能省。
被坑的最惨的一次是,我接了离职同事的二手项目,项目中用了一款杭州的一家公司出的小功率电机的控制芯片,因为电机功率很小一瓦都不到。我就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案,结果板子一上电芯片就短路,而且我反复的阅读过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面什么也没有说,我没有办法了就咨询该公司的售后,他们让我把原理图发过去看了看说没有问题,只是给我建议让我加入上拉电阻,我照做加入了上拉电阻,虽然不出现一上电就短路的故障,但是会经常出现电流过载的情况,结果这个项目让我损失惨重。很多小公司不会把芯片缺陷写到勘误表里,所以出产品前一定要多试多测。
最近两年芯片荒,我设计的产品使用的ST的芯片价格实在是离谱,不得不更换国产芯片,我就考察了航顺HK和兆易GD的芯片,这两款芯片市场反应很是不错的,据称和ST的芯片“完全兼容”。当然我没有相信这话,但是pin2pin还算是实话。我就买来两家的芯片做试验,结果第一关就是软件兼容性,软件真的是没有什么兼容性可言,如果你把网上水军的话当真,就绝对应该去挂个心理咨询号好好治治了。两家的串口中断代码基本上没有什么兼容性,我建议你重新来一遍吧,但是不是我这两家的串口性能有什么问题,只是软件不要和100%兼容STM32单片机较真,除了串口其它的外设基本情况一样,硬件除了模拟量性能还说的过去。PWM、定时器、SPI、I2C等等都还行。当然也没有大量的测试过,但是都实实在在的用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在编程上有一些是要有改动的,只是模拟量就有点不够看的了,我最早使用STM32的电路照单全部搬了过来,可是采集的数据却票的厉害,我使用NTC 10K测温度,采集的温度数值16个做平均,温度都不敢显示小数只能显示整数,就这隔几秒还在变,我过去都是有小数显示的,也没有这么跳的情况,所以我不得不把32个数值做平均。跳的次数减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不能显示小数部分。DA没有试过不知道。模拟量最好的是TI的单片机,尤其是电池供电的情况下16个数平均基本NTC可以轻松实现0.1的精度。这方面国产模拟量真的有差距。
其它的国产芯片就是资料不全,例如:全志的芯片,F1C100S等等产品,除了简单的不能在简单的数据手册以外什么官方的资料都没有。这还不算原厂的SDK都是保密的,这和同类产品的新唐不一样,人家最起码SDK是公开的,同时也是开源的。还有测试过的“平头哥”也是一个套路,数据手册基本上就是废纸。任何有价值的资料都没有。只能从例程里面自己扒。

网友:
国产的芯片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呀,特别是参与评测后,对国产某些芯片的技术支持还是难以接受的,希望国产早点成长状大吧。

网友:
国产芯片部分厂家的产品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不过优点也是有的,就是便宜。

网友:
国产芯片也尽量用大厂的,出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A:
和楼主一样正在踩坑和填坑中,国产芯片pdf文档、示例代码的错误一大堆。感觉写这些资料的人不是很专业,真不知道是他们怎么混到这些芯片厂商里面去的。

网友:
行业没有标准,所以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也比较认同楼主说的【很多小公司不会把芯片缺陷写到勘误表里】。所以还是选大公司的一些产品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没有把缺陷写进勘误表”,而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勘误表……

自己的坑,压根不想公开提示,而是捂盖子。

至于模拟部分,确实差距巨大。看宣传页上的指标一个个好得不得了,一用起来全都抓瞎,找FAE只会埋怨你的电源不行、你的走线不行……那为什么我换了个S*或者L*的片子就不存在这问题?FAE翻了翻白眼开始吐泡泡……

网友:
做芯片要有时间积累的,有些芯片公司没钱又没技术,过几年还不知在不在,有问题的芯片想改要钱,一般比较成熟的喜欢抄别人的设计,问题是把别人的缺点也抄过来了,要么虚标参数,要么就是不提,我选国产芯片就看牌子。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应该是可以预想到的,能实现Pin对Pin就是最大的要求了

网友:
有的Pin对Pin的方案用的M核都不一样

网友:
要有时间折腾,摸清他们的脾气。 那老贵老贵的芯片咋们也不能批量用啊。

网友B:
国产芯片就是技术支持好差好差呀,有问题想找到和解决太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一样正在踩坑和填坑中,国产芯片pdf文档、示例代码的错误一大堆。感觉写这些资料的人不是很专业,真 ...

你用的哪家的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就是技术支持好差好差呀,有问题想找到和解决太困难

现在也在慢慢进步啦。像咱们论坛合作过的兆易,沁恒,雅特力这些,感觉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

网友:
把坑踏平了基本上有没什么了 选大厂贵些也是好的,毕竟有积累

网友:
华为最初的手机芯片性能也不好,最后不是也成就了麒麟9000吗。那些芯片厂商如果百分百走心做,尽量减少错误,会有机会的。就怕不认真、骗钱。

网友D:
现在XX32FXX的芯片,国产一大堆,这过几年,还能活下来几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XX32FXX的芯片,国产一大堆,这过几年,还能活下来几家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同一个版图(核心),然后各自不同的渠道进行封装,换一个壳就是自己的品牌了。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某国产品牌,数据手册新旧版本完全 中对于IO功能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后面仔细查验它的芯片启动文件定义,发现改动的实质只是把同一个内核地址的功能命名成不同的名字。比喻某大厂的0x20004020是串口1,它把它命名为串口2而已。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反正都是根据这个启动文件(***.s)的定义来写的,你说它叫什么,它就是什么,就像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家的芯片呀

沁恒的RISC-V芯片。